求教,6S6三级管接法推挽,屏级负载特性?

楼主(2011-03-08):
用甲类推挽,16欧亩喇叭,能得到2W额定功率吗。150v屏压,自偏阴阻用多少啊。
先谢谢啦。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两瓦功率问题不大
两管阴极不相连接
套用单只数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瓦功率问题不大
两管阴极不相连接
套用单只数值即可

上个图看??

楼主(2017-03-13):
多年后,看看自己笑话,也蛮好的。浅到不能浅的偏置,扯蛋的T接法。自个补张图吧,靠人也是不过尔尔。
------------没啥要编辑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年后,看看自己笑话,也蛮好的。浅到不能浅的偏置,扯蛋的T接法。自个补张图吧,靠人也是不过尔尔。
--- ...

还是自己查手册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查手册来得方便

如果看起来简单,其实本源是复杂的。。。fu共阴管做单端,不一定适合的。------不想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看起来简单,其实本源是复杂的。。。fu共阴管做单端,不一定适合的。------不想说了。。

大家都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渐成长的过程,不懂就看书,看了书就实践,实践出了问题上来询问然后继续看书研究,论坛的好处就是有大量可供下载的电子管书籍资源,还有一些已经摸索成功的前辈,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快速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且也不至于因为遇到的困难而感觉手足无措,至少大家都可以为了这件事想办法。这就是论坛的优势。

网友:
隔壁版主测绘的6S6三极接法特性曲线

网友C:
谢谢!
这个6s6推挽能有几瓦输出?

楼主:
不能和6BQ5相比的,标准接1.5V就可驱动5w左右,控制失真就要动动脑了。利用高跨导,t接法做wcf,蛮牛的,还没人做过的,呵呵,是个  杂管,偏门管。可以套学46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这个6s6推挽能有几瓦输出?

若是甲类推挽,估计可达5W。

网友(2017-06-09):
我最近找了一个能输出2.4W的图
供大家参考

网友:
田庆松有公开线路,而且已经做成商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