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炫耀的】--哈哈!展示一下自己学习单片机的工具

楼主(2011-03-08):
鄙人的的态度是:除非不得不用仿真器否则不会使用仿真器。原因就多了,无非就是价格贵不好使之类的……但有时会用到类似仿真性质的工具,比如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我做梦都想有一个4通道数字示波器啊……但海贵的,我还是买个廉价的山寨逻辑分析仪了。分析一下I2C、SPI和其他同步通信的还真管用。

这就是逻辑分析仪——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稍后传上分析I2C总线上信号的图。
PS:拍砖是重要的,记得都来拍一下啊!灌水也成!哈哈!

楼主:
使用的单片机小板:AT89S52+24C02,板子是自己做的:

网友A:
有点不解~这些能干什么?

网友B:
这个封装的89s第一次见,果然是不走寻常路,还以为是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解~这些能干什么?

这这只是我学习用的一些工具,逻辑分析器用来分析一些时序是否正确,比如SPI、I2C或者其他一些特殊的时序,很有用的。
这个才是下载线:

楼主:
这个封装的89s第一次见,果然是不走寻常路,还以为是CPLD--单片机肯定有PLCC封装的,这比DIP的好处是减少占用的空间,但是和TQFP的相比就差远了,哈哈!

这是板子的PCB图,AT89S52,还有PCF8583的RTC,可以换成AT24CXX的存储器:

网友:
很好啊!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解~这些能干什么?

这是逻辑分析仪,玩数字电路的高级工具,可以看到不同信号线的信号电平以及相互关系,书上常能看到某个操作的时序图,这东西就是看这个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封装的89s第一次见,果然是不走寻常路,还以为是CPLD

PLCC44封装 的51很常见呀,ATMEL的也常见.CPLD只有老的是这个样,新的也是QFP了,甚至是BGA的.

楼主:
这是我在旧货市场淘宝得到的板子,只花了10元!上面的资源还真丰富:32K SRAM,256K Flash ROM,8255、GM16C550串口控制器。我只用一天就把板子的原理图画出来了,然后把板子的单片机换成STC的,找个RS232转TTL模块对接……就开始写程序了。

感受:82C55扩展端口的确是太爽了,串口控制器16C500的编程有些麻烦,但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8255能玩什么???

网友:
山寨逻辑分析仪是什么型号,多少米

网友:
使用avr搞二高速移动小车间的115。2k的红外通信,一直想买一分析仪

楼主:
逻辑分析仪在淘宝上买的,价格是88,加上12元的运费刚好100.

网友:
待会,我也炫耀一下下

网友:
LZ的手工很漂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器兄ms炫耀过了

楼主:
学习Atmega128时买的模块。
PS:我也买单片机学习板,但因为手头紧,所以只买最小系统,回去自己搭线了……哈哈。

楼主:
学习STM32时用的模块,因为那段时间AVR单片机涨价的相当疯狂,所以我不得不寻找一个代替AVR的产品来继续设计,最后选中STM32,用Keil MDK来开发。

上面那块是STM32F103VET6,ROM为512K,RAM为64K,带一个320×240的TFT触摸屏。下面那块是STM32F103RBT6,ROM为128K,RAM为20K,是代替Atmega128的理想芯片。

网友:
我用的华邦78E52也是可以串口下载的。

网友(2012-05-02):
工具和板子都很不错!

网友:
好东东
一直想要但是不会玩儿!

网友(2014-10-11):
当时光迈入2014年,这个USB saleae逻辑分析仪 单片机 ARM FPGA调试利器 24M采样8通道现在卖32元

网友:
楼主是从51,avr,stm32,一路走过来的,这条路很适合大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家福”:

一直想学,一直没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STM32时用的模块,因为那段时间AVR单片机涨价的相当疯狂,所以我不得不寻找一个代替AVR的产品来继续设计 ...

这个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STM32时用的模块,因为那段时间AVR单片机涨价的相当疯狂,所以我不得不寻找一个代替AVR的产品来继续设计 ...

华邦78E52请问一下如何下载程序,我们单位有好多打下来的板子用的。是煤矿井下的产品上面的而且是整块板子,我想用它玩,请教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