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高Q线圈

楼主(2011-03-10):
找一个导磁率100的镍锌磁环,直径30MM,用小砂轮开一个口,0.04X270线绕80T,电感量约250μΗ,Q=654。而且从550K至1600K的Q值几乎相等,对高端极为有利。

楼主:
铁氧体磁环磁导率的测算:

1、测量磁环的外径D,内径d,环的高度H,单位mm。

2、用漆包线穿绕10~20圈,绕紧点,不要太松,测量其电感量L,单位为uH,电感量大点测算误差小,电感量小测算误差就会大,请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穿绕的圈数N。

3、将以上数据代入下式计算出大约的磁导率u0

u0=2500*L*(D+d)/((D-d)*H*N*N)

例如:13X7X5的磁环,绕20圈,测得电感量23uH,代入上式计算

u0=2500*23*(13+7)/((13-7)*5*20*20)=1150000/12000=95.8

测算结果与磁导率100的规格最接近,确定该磁环的u0是100,注意一般u0标称误差有+-10%。

对于没有参数的磁环可以首先根据外观特征初步判断是哪种材料,再测算磁导率,就可以确定该磁环的主要规格了。

网友: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办法

楼主:
只要制作两个相同的,两个开口相对,调节距离便可调节耦合程度,这双回路矿机很好,配上3DQ检波不需要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开这口Q才400。

网友:
高实在是高,小线圈出手不凡,很有创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李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机不用牛。

网友:
那里搞的磁环?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牛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QG2007大师帮买的,每个才6元,45MM的9元,120MM的可贵了,一百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0多一个,买一箱!
此举,为矿机小型化开了方便之门,就是这样。

网友:
  看来,又得做一个了。楼主,这个能做成单回路的吗?上面的那个双回路的电路我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到小型化有一种进口密封小四连Q很高,其中两连是320PX2。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单回路也可以,在磁环中再绕4圈接天地线便行。

网友:
要是不小心锯破了损失可不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型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楼主用砂轮磨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就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可能的,砂轮磨一点进一点,保持方向不要心急绝不会坏,万一断成两半合起来照用,碎成多块就难办了。

楼主:
最懒的绕法。

网友:
那有那种进口小型高Q可变卖?

网友:
那有那种进口小型高Q可变卖?除了拆进口老机?还有什么地方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友谊电子也有些不错的小密封双连,不过先用大可变试验,确有效果再找小的不迟。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9471-1-2.html
这个矿机需要这种磁环,大家努力试成它参加下届大赛,【超外差式矿机】

网友:
磁环开口了,绕制时可方便多了,不必穿绕了,Q值还提高了,并且整个中波段Q值均匀了,一举数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参加下届大赛的题目现在就出来了
还能获奖!

网友H:
请问:此小环用金属屏蔽了,Q值多少?  若Q高可以用于晶体管调谐高放的一连。提高选择。  谢谢。         关于收音机我有种想法:矿机的高Q线圈+场馆双调谐中方+胆机功放。  强强组合。  这样做出来不知怎样?    若有荒谬,请多多批评。

网友:
回复 网友H:

矿机使用高Q调谐回路是为了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而这样做牺牲掉的是收音的音质,用音质换得灵敏度和选择性,因为矿机没有放大电路,只有用这种办法了,实属无奈,这样做的副作用是收音机的通带随着Q 值的提高而变窄,音质将变坏,而晶体管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都有放大电路,灵敏度的提高不必再用依靠提高调谐回路Q值的方法了,因此为了保证收音的音质,在电子管和晶体管收音机里调谐回路的Q值达到适当的值就行了,而不能像矿机那样过分最求调谐回路的高Q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荒谬,很好,李兄己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此小环用金属屏蔽了,Q值多少?  若Q高可以用于晶体管调谐高放的一连。提高选择。  谢谢。         关于收音机我有种想法:矿机的高Q线圈+场馆双调谐中方+胆机功放。  强强组合。  这样做出来不知怎样?    若有 ...

磁环双调谐的选择性不错,设计成外差加上AGC音量控制,效果会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可以这样理解么:高Q只是调谐用,并不负责接受信号,或者说只负责接收强信号。一般信号用天线地线。然后供调谐回路选频。 晶体管收音机的磁棒既是调谐回路,又是天线,Q值高时,天线效果不明显,一样达不到好效果。

楼主:
磁环三回路很好。

网友:
张老板没有磁环了,小磁棒可以代替吗?

网友:
请教楼主:
开缝和不开缝的相比,相同圈数下电感量差多少?
开缝后Q值为什么会增大?开缝多大时Q值最大?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偶只能看看了,仿制不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技术还不成熟,我也是。

网友:
这开口磁环乱绕,如绕一层后在第一层上包生料带一MM再绕第二曾Q会下降吗?是多小?生料带=水管胶布.

网友:
相信用来做双回路框机两回路靠在一起也不用太考滤磁藕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绕62t时,不开缝310μΗ,开了204μΗ,至于开多大Q高尚没试验。全闭合磁路损耗比开环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种双层绕Q值会降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来我也有评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