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LED灯拆解

楼主(2011-03-11):
这是整理后的电路图:

效果图:

网友:
这个还用了个热敏电阻,电容降压组成的恒流电路!

网友A:
看到这个用热熔胶固定电子板,就属于质量不咋的。一到冬天或时间长了就容易脱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用热熔胶固定电子板,就属于质量不咋的。一到冬天或时间长了就容易脱离

这玩意儿造型还不错,将来万一坏了,可以改为浴室里的花洒。

网友(2011-04-14):
阻容降压恒流的电源,LED会死光光

网友:
热熔胶固定电子板

看到这个用热熔胶固定电子板,就属于质量不咋的。一到冬天或时间长了就容易脱离

网友(2011-05-31):
这东西无反光镜,光线一般般。

网友:
亮度一般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10 到 15000 字节

网友:
这样的供电电路。。不久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见得。电容质量如果可靠寿命没问题。我用废节能灯做了几个,已经使用2年没问题,不过最好限流电阻阻值再稍大些为好,避免冲击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不错,  用220v阻容驱动的灯最怕瞬时浪湧电流冲击, 电路中加入热敏电阻是好办法,  另外4.7uf也可起作用, 如果加大到10uf更好些.   用0.56uf作降压电容.  估计led电流在15ma左右, 也是亮度和安全性兼顾的, 120个分两组可行,  作为一般照明,亮度可以,  电路的可靠性应无问题.  一般认为不可靠,  主要是降压电容选择不当,
导致led电流过大, 早衰乃至损坏.  还有防止浪湧电流措施不到位等等.

网友(2011-12-21):
用x1电容要可靠点

网友(2012-01-21):
热敏电阻起软启动作用。。

网友(2015-12-01):
收藏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