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个鲜,壅根法焊LM1875!

楼主(2011-03-13):
可能年纪大了的缘故,对DJ越来越讨厌了。更喜欢听一些轻音乐了。于是自制一套2.0电脑音响。不罗嗦了,有图有真相,上图是王道!
本人是个HAM,做电路喜欢用曼哈顿法焊接元件,PCB板上不刀刻也不打孔,所以其高频性能特好,但是不美观,这回做音响功放,考虑到美观,就用刀刻PCB板吧,不打孔,用雍根焊接法,原则就是信号路径要尽量短,这是我刻好的PCB板,电源和功放做成一体的了,背面是正负电源跨接线。

用雍根焊接法焊好元件,电路采用国半的标准电路,两片LM1875还是老版的,双波浪标记。因为我要听更多的细节,所以我把那个22UF的负反馈电容去掉短接了,这样一来成了纯直流功放了

焊接10000UF红宝石电解和8A整流桥堆

给双LM1875提供能量的环牛,功率有150W吧,原来次级电压是25V×2的,我拆了十多匝,改成18V×2了

散热片不大,但是够用了,手摸温度在40到50度左右吧。冬天可以暖手。

2小时稳定性测试,虽然是直流功放,但两片LM1875的素质很好,输出中点电压一直稳定在±3MV之内。再用IN60和0.01UF瓷片电容搭个检波电路,对功放两个输出端检波,用指针表2.5V直流档量瓷片电容上电压,指针都没有动,这说明功放没有自激。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手摸输出端的茹贝尔网络中的1Ω电阻,发烫就说明功放自激了。这个1Ω电阻建议用1/4W的,这样发烫时更加快速灵敏。

测试通过,让它正式上岗工作,来张工作照!
对于音色音质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我不多说了。说点客观的东西,因为是纯直流功放,所以声音的细节很丰富,也很清晰,声场定位很准。听《加洲旅馆》第32秒时左边出来轻微的女子叫喊声丝毫毕现,这在我以前的漫步者R201T06音响上可是模模糊糊的。

网友:
楼主的作品一贯风格——实在!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太帅了!散热靠那铝板不够吧? 应该很烫:)

网友:
做的扎实

网友A:
我才28,也讨厌DJ那些舞曲歌曲,难道我也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28,也讨厌DJ那些舞曲歌曲,难道我也老了?

我从来没喜欢过,看来我是跟巴顿将军一样的了,嘿嘿

网友B:
大电容有点悬
不如找个轴向的

网友C:
还有请楼主解释一下:什么是曼哈顿法和雍根法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请楼主解释一下:什么是曼哈顿法和雍根法焊接。

这是一个用曼哈顿法做的7MHZ接收机,一直没出现过虚焊、松脱等问题,相反其高频性能比画线打孔的PCB板强许多,稳定性也很出众。和我刀刻的PCB板比较一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有点悬
不如找个轴向的

因地制宜,量材而用!手头只有这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爽的接收机,强悍的手工。

网友:
将印板大面积作为零地位接地点,能有效使各接地点实现等地位,降低了各接地点不良所引起的干扰,尤其是高频电路或数模混合电路.(数模混合电路都有各自独立的接地点,且各只有一点.)所以对整个电路的性能指标的实现带来好处.但当前的PCB设计技术早巳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了,也就是大面积包地措施.有效做到合理布局,高效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