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地摊收音机的实验

楼主(2011-03-13):
这个是控制界面
电路刚搭好,不是很成功,电台全挤在0~0x50段,声音也不好,可能是调谐电压的线性度不够

我单片机用是STC11F04E,收音机的是CD9088,原来是自动调谐,改成了单片机控制输出调谐电压,利用R-2R电阻网络把P1口输出值转换成电压

网友:
lz,上图吧!

楼主:
图来了,手机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控制界面
电路刚搭好,不是很成功,电台全挤在0~0x50段,声音也不好,可能是调谐电压的线性度不够

我单片机用是STC11F04E,收音机的是CD9088,原来是自动调谐,改成了单片机控制输出调谐电压,利用 ...

不错的实践,如果用D/A片子是不是更好一点,另外V/F芯片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呢?

网友:
强人啊,,呵呵,,希望椄主成功..

网友:
STC11F04E不带PWM,用了很多电阻

网友:
那个软件是linux下的?

网友:
这个能解决AFC、AGC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厉害,用单品机控制地摊收音机这个本身就很有意思,还弄了一个mini shell,很有意思哈!

请教一下,这个mini shell是单品机上实现的还是在PC机上实现的?

楼主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电路原理图和代码呢?

网友A:
单片机跑shell???吓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跑shell???吓死我了。。。。。。。。。

这有什么,只是一个实验嘛。

楼主最好再写个子程序,检测自动增益控制的输出和调谐频率的关系,读入当前的控制数据,扫描全段的变化,就可得到一张频率控制表了。

网友:
9088 好像太低档  没啥潜力

网友:
面包板不好用。原件超过20个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