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水位控制器,解决实际问题。

楼主(2011-03-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样子24V的继电器只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
提个小问题:探针用直流时间长了会产生“极化腐蚀”,最好改用交流。

网友A:
看到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水位控制器的三根探针,都是不一样长的,实际上有二根可以是一样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水位控制器的三根探针,都是不一样长的,实际上有二根可以是一样长的。

没法做成一样长的,你看楼主是分高,低,两个液位档的。
所以一根决定高水位一个决定低水位,必须不一样长,否则就把水抽干了。

网友:
这个很给力!一定要顶!

网友:
集水坑大都有杂物。浮球和液位开关容易缠绕失灵。电极探测是最好不过了。我就是三根普通铝线,端口刨开2CM,腐蚀了,再刨2CM .

网友C:
省好多东西啊,不然得安排个PLC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法做成一样长的,你看楼主是分高,低,两个液位档的。
所以一根决定高水位一个决定低水位,必须不一样长,否则就把水抽干了。

没理解我帖子的意思。再者说,楼主不是为了把水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我帖子的意思。再者说,楼主不是为了把水抽干?

那也得有的时候吧?
我想问一下楼主,那个板子只有两条腿,怎么站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好多东西啊,不然得安排个PLC了

用plc当然也可以的
但是有杀鸡用铡刀之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根脚是电路板用的铜柱我只有三根,所以只用了两根。底板洞开的小点,加个垫片螺丝拧紧就好了。

哦,合着您是给它用螺丝较住了,我还以为就放在那里

网友:
肯定有极化腐蚀。

网友:
发个复杂点的电路,特点是通过探针的电流是交流的,所以无“极化腐蚀:

网友:
工作过程:当水位低于“低水位”时,输入无交流信号,4001的3脚输出高电平,4脚输出低电平。那么VCC通过R3对C3充电,8脚将达到高电平,10脚输出低电平,11脚高电平,通过R5驱动Q1使继电器J1吸合控制水泵抽水。当水位在“低水位”和“高水位”之间时,1、2脚有交流信号,3脚输出的是50Hz的方波信号,通过D5对C3快速放电,R3对C3的充电只有在3脚高电平期间才有效,但在10毫秒这么短的时间不能使其达到高电平就又被D5快速放电掉了,所以8脚是低电平。而4脚还是低电平。所以10脚和11脚的状态不变,输出继电器还是保持吸合不变。当水位达到“高水位”时,8脚还是低电平,但4脚输出50Hz方波,13脚就会有高电平脉冲,11脚就会输出低电平,10脚高电平,继电器就释放使水泵停止。
水位退回到“低水位”和“高水位”之间时,10脚和11脚输出保持不变,继电器还是保持在释放状态。
注:上述接法是“低水位”启动水泵,“高水位”停止水泵。若要“高水位”启动水泵,“低水位”停止水泵的话,只要把R5接到10脚(原图是接11脚)。

网友:
换一个用常用的4011(4二输入与非门)构成的电路。

网友:
这么复杂啊,我只会用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简单的就用其他朋友的电路,这个电路和他们的不同点主要是探针流过的是交流而不是直流,所以没有“激化腐蚀”。另外,这个电路只要改变基极前面的电阻接到4011不同的脚(10脚或11脚)就可以构成低水位启动(或高水位启动)高水位停止(或低水位停止)。

网友:
表扬一次。

网友:
楼主的控制电路还可以再变简化变形。

简化以后的电路使用元件更少,电路会更可靠。
有趣的是,简化后的电路会更加形象地展示这个水位控制的理论根据-------窗口式比较器原理。

网友:
我用的排水接法更简单

就是一个24伏变压器一个整流桥,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交流接触器导线若干效果还不错

网友:
无“极化腐蚀”的分立元件版:

网友(2011-05-23):
我用洗衣机水位开关做的,已可靠工作几年了,平时不耗电,加了个时间继电器,防止水泵频繁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D:

1、您的仿真电路里R3可以取消(R3已经和R1并联了,且R1远小于R3,并联上去没什么意义)。
2、C2的极性放反了。
3、因为探针是用交流,所以要重视减少探针之间及其引线之间的分布电容。以免影响其工作的可靠性。
4、如果引线比较长,分布电容的影响已经不可小视(已经影响到工作的可靠性),那么可以在输入端(C2的负极,也就仿真电路的3点,呵呵,您现在C2的+极)并一个小电容到地,用以降低分布电容的影响。容量大小以实验确定,容量太大会使液位到达探针时“拒动”,容量太小会使液位未到达时“误动”,选个合适的中间值用以保证动作的可靠。

网友:
楼主的制作,真是技术与实际结合的典范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的全自动洗衣机水位开关灵敏度太差,对水位没反应(洗衣机里的水位差),用嘴吹和吸倒是会动作,正想改成探针式的,看见这帖又犹豫了。

网友:
用石墨电极就不腐蚀了,用木工铅笔的笔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