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制作完成的两级高放四管直放机

楼主(2011-03-15):
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终于制作调试完毕的两级高放四管直放机,音量、音质、灵敏度都比较满意,没有加再生,但是不知是否是在城市里的原因,感觉灵敏度比前几日制作的四管直放机并无明显的提高。VTI、VT2用的是3AG1B(β约120)VT3用9011(β约140)、VT4用3AX31E(β约50)。L4、L5用了两支2.2MH色环电感。

网友:
楼主印制板的制做技术,那可是一流的好啊!我无论如何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终于制作调试完毕的两级高放四管直放机,音量、音质、灵敏度都比较满意,没有加再生,但是不知是否是在城市里的原因,感觉灵敏度比前几日制作的四管直放机并无明显的提高。VTI、VT2用的是3AG1B( ...

不过,楼主的焊接技术,沿待商榷。 20110315_0cfe1545349a588686605y9Gg0pdGyz9[1].jpg

网友:
目光独具

网友:
印板制作,元器件布局工夫相当了得,又一个四管机诞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的焊接技术,沿待商榷。813805

谢谢您及楼上各位坛友的关注与鼓励,您看的真仔细,焊接技术确实有待提高。您标出的那几个点由于调试时遇到点波折,被反复拆焊了多次。由于自己的疏忽,调试时忘了检查一下电池的电量,调试满意后才想起检查一下电池的电量,结果发现已严重不足。换上新电池后工作状态不好。时间已晚,未免有些急躁,又重新调试了一遍。看来做事情一定要仔细,每一个环节都不应放过,否则就会因失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下一步还要再整整,搞个外壳装上。

网友B:
很好的制作,等欣赏加装外盒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制作,等欣赏加装外盒图。

谢谢关注 ,下一步计划做个采用场效应管的四管机,做个比较。

网友:
做成双连调谐式二级高放,更好玩的!

网友A:
个人有一点小看法,不知对不对,请楼主斟酌。两级高放,正常情况下,制作出来的收音机的灵敏度,肯定很高。而现在仅从楼主一楼给出的电路图来看(实验结果暂切不论及),该机的灵敏度不会高到哪里去。因为,第二级高放,不但起不到对高频信号的放大作用,还严重拖累第一级的增益。我们知道,对于共射级放大电路来说,其输入阻抗仅有1K多点,这么低的一个阻抗并联到了第一级的输出负载上,决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第一级已经不是一个信号放大器,反而成了信号缩小器。正象我们不把第一级的基极直接接到输入调谐回路上一样,而用一个匝数较少的线圈与调谐回路耦合,这样才能阻抗匹配,也才能有一定的放大作用。如果把第二级的放大管改成场效应管,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但同时高频自激的问题也跟着来了。不过,这也正是搞实验的乐趣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有一点小看法,不知对不对,请楼主斟酌。两级高放,正常情况下,制作出来的收音机的灵敏度,肯定很高。而现在仅从楼主一楼给出的电路图来看(实验结果暂切不论及),该机的灵敏度不会高到哪里去。因为,第二级高 ...

知道您指的是原图还是加了10K电阻的那幅图,谢谢。

网友:
期待LZ的场效应管收音机,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您指的是原图还是加了10K电阻的那幅图,谢谢。

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可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您指的是原图还是加了10K电阻的那幅图,谢谢。

加10K电阻很不正常,如果电流调不上去,首先检查与下偏流有关的电路和电容是否有短路或漏电。

网友:
请检查打红圈的原件

网友:
我是新手,看到坛友们大作,心痒啊

楼主:
给两级高放四管机穿上了外衣

给两级高放四管机穿上了外衣

网友:
给个建议:在这里加一只电阻20K的就行,一定立杆见影!

网友:
也可用5K左右的,无所谓了。但一定效果很好!

网友:
但要重调R1,使VT1工作点合适。

网友A:
与新加的电阻并联的那只电容,改为0.01的更合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新加的电阻并联的那只电容,改为0.01的更合理些。

谢谢,我一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