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个景,简单的盖革计数器,测测周围环境的核辐射

楼主(2011-03-17):
不会改原帖,也不会在回复中放图片,就新开个帖子

从塞外老客那里买的计数管,他送了几个升压电路,做了个计数器。之前看到的一些电路感觉还是复杂,手头也没有可控硅也没有氖管。干脆就做了个发光管+喇叭的,闪光+嗒嗒声。

原帖电路有误,把发光管改个地方
LED闪光很明显,用微型低阻喇叭后声音大很多

网友A:
老客的那个电路,直接在高压输出端和地之间接一个蜂鸣片,最好串个20K电阻,也能发出嗒嗒声,声音不大,但是够听了
只是我至今还没找到什么东西是放出射线的

网友B:
夜光表有辐射

楼主:
我发现无遮挡地靠近日光灯管也会闪烁,是因为电子发射还是紫外线激发的?

网友:
我这边靠近节能灯会闪,但是关掉灯就不闪了,应该是电磁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夜光表有辐射

现在的夜光粉都用的是烧结材料,不带放射性,只有那种老手表含有微量的镭,但是搞不到啊

网友:
   我回来也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客的那个电路,直接在高压输出端和地之间接一个蜂鸣片,最好串个20K电阻,也能发出嗒嗒声,声音不大,但是够听了
只是我至今还没找到什么东西是放出射线的

到医院放射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夜光粉都用的是烧结材料,不带放射性,只有那种老手表含有微量的镭,但是搞不到啊

记得是镭和硫化锌。

网友: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火警烟雾探头应该有放射物质

网友:
请问何处可以买到盖革管?多好钱一个?

网友:
淘宝上一搜就有

网友(2011-06-08):
已制作,失败。发光二极管一直点亮,但电路工作是正常的,从盖革管非接地端通过电容送往电子管功放,在喇叭箱中可以听到正常的噼啪声,下次搞好保护措施再接小音频放大电路,现在主要怕电压太高搞坏集成块,而电子管功放就无所谓,高压进去也不会坏。

网友:
我每天都用这个检测,也找到规律了,下过雨,第二天晴天地面干了,辐射就明显增多,鞋上,裤裤子上,手上用检测仪检测,除了咯咯声LED红灯也会报警.蔬菜都可以检测到.在外面拍打干净,洗了手,蔬菜多洗几遍就没了.

网友:
已制作,失败。发光二极管一直点亮,但电路工作是正常的,从盖革管非接地端通过电容送往电子管功放,在喇叭 ...
引用 网友C:

    用电子管功放?那只能在家里用了,失掉了检测仪的便携性.挺简单的玩意怎么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我每天都用这个检测,也找到规律了,下过雨,第二天晴天地面干了,辐射就明显增多,鞋上,裤裤子上,手上用检测仪检 ...
引用 网友D:

我自制的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似乎是静电干扰,采取一些措施后就好些了。真正的辐射没那么严重。倒是在高空的飞机机舱里,会“格格”地响个不停。
楼主用三极管的是最简单,也是效果最好的,用双向可控硅的,不行。

网友C:
用电子管功放?那只能在家里用了,失掉了检测仪的便携性.挺简单的玩意怎么搞的那么复杂.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了直接DIY功放部分的电路就可以了,现在为了简单起见直接使用电子管功放试验,先确认盖革管是好的。因手头正好有一个电子管功放,而且电子管扛躁。

网友:
我每天都用这个检测,也找到规律了,下过雨,第二天晴天地面干了,辐射就明显增多,鞋上,裤裤子上,手上用检测仪检 ...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玩意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检测仪主要是计数管不好搞, 计数管J705原来不贵,也就是70元一支,现在涨到300元一只,就是因为它小,又是铁管抗摔打.据北京核仪器厂业内人士说,小日本一下就定做了10万支.其他元件就不值钱了.淘宝网上有一款和我这个性能一样卖3000元,砍价也要2000元.现在便宜了也就六七百元,自制就不贵了.

网友:
回复  newstudent

   这个检测仪主要是计数管不好搞, 计数管J705原来不贵,也就是70元一支,现在涨到30 ...
引用 网友D:

    我的J408和朋友的J30x(具体忘了)似乎灵敏度不高,测大理石和花岗岩用耳朵都听不出劈啪声密度加大,而靠近表头夜光则劈啪声密度明显加大,证明管子和电路都是正常的,那为何测不出大理石和花岗岩的放射性呢?

网友(2014-07-14):
对不起,我来晚了,问一下LZ你的计数管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也想整个玩,就是盖格管太贵了,至于辐射源,那些老式大尺寸彩电显像管的X射线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16-08-03):
记号一下 盖革计数器

网友E(2020-03-12):
我经常摆弄放射源,也想DIY一套。能帮忙列个材料清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摆弄放射源,也想DIY一套。能帮忙列个材料清单吗!谢谢

我经常摆弄核辐射测试仪,但是一直不敢摆弄源,还是你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摆弄放射源,也想DIY一套。能帮忙列个材料清单吗!谢谢

我经常摆弄测试仪,就是不敢摆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摆弄测试仪,就是不敢摆弄源

放射源a、β、x、γ、中子等种类太多了,半衰期短的可以用分钟来计算,半衰期长的比孙悟空寿命还长!

网友:
买一个就几百元,不用自己DI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