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声音失真

楼主(2011-03-17):
各位老大,小弟做了一个窗框大环,收台还不错,能听的有十个,电电流很小强台0.3微安,弱台0.1,就是声音有点失真,不知何故补图窗框大环 照片  细节 照片  电话听筒150欧 照片  检波瘸腿三极管 照片  2AP9 照片  矿机 照片

网友:
0.3UA能听清么?我的10UA都听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声音挺大,十个台都能听清,就是有点失真,像普通收音机电量不足的样子

网友:
匹配变压器次极少了好像会。那种喇叭不好。

网友:
用一个喇叭试。

楼主:
线圈是拆的俩电视变压器,线径不到0.6,共6圈,方框大概1*2米,电感量不知,没表,360P可变双联用一联,变压器是老时继电源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5.6K,次级13欧,电话听筒都是150欧的串并都试过,频率覆盖567至多少来着?忘了567——1098千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个都失真,原来用32欧耳机两个串联声音很小,这个声音很大,另外,日本地震以前中央台电流能到1.7微安,地震以后只有0.2了

楼主:
本地距唐山电台直线距离大概17Km距天津大概150距北京2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uA的电流用上好耳机,稍有些震耳了。

网友:
锗三极管检波会好吗!直流5.6k超大,如果磁芯好电感应该蛮大的,要用好点的二极管试。

网友:
楼主什么都介绍得很清楚了,就是没把如何测试电流和用什么仪表测试电流的情况说一下。零点几微安的电流,可不是一般简单能测量出来的。

网友:
貌似Q值太高时,声音会失真
试一试线圈中间抽头,接到二极管上。

网友:
关于是怎么样的失真,没有说清楚,所以不好判定。
   如果所有信号都失真,也有可能是耳机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普通的数字表直接串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