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玩廉价的数字万用表加兆欧表

楼主(2011-03-19):
闲来无事,从淘宝 弄来一台BM3548兆欧表+万用表,这块表还真有实用之处,既是一台250伏、500伏、1000伏或2500伏测试电压的兆欧表,又是一台功能齐全的万用表,仔细研判说明书,这种兆欧表在显示电阻的同时还能显示被测电阻两端施加的直流电压,用来测试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岂不是很方便,既然能够测试高达2500伏的直流电压,当然也可以作为最高量程为2500伏的直流高压电压表了!

通过实际操作,证明测试三极管、稳压管是完全可行的,测量稳压管时,因为仪器给出的测试电流稍小,稳压管击穿电压值显示有些偏低,但是误差不是很大,与图示仪比对,基本是正确的!

电表具有面板校准功能,用稍微精度高一些的量具和准确的电流或电压,电表可以在不开盖的前提下实现校准。

由于测试兆欧电阻时仪表能够同时显示电压值,而且最高可达2500伏,这个功能正好弥补了一般数字表的不足,在兆欧测试档,可以非常简单的测试外部较高的电压。

从实用角度讲,个人觉得这不愧是一款价位不高、功能较多、颇具特色的实用电表,对于那些上门服务的从业人员能够提供不少方便。

总体看,电表比较扎实,已经考虑到现场移动使用,价位也不高,一百多元啦。

网友:
不错,好表,功能强大

网友A:
好表,不知道兆欧表测试的时候最大电流是多少毫安?

楼主:
我把说明书上传。

上传资料型号写错,该表为BM3548,兆欧表最高电压1000;同类产品还有BM3549,兆欧表最高电压为2500V,这个说明书适合这两种型号。

特此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表,不知道兆欧表测试的时候最大电流是多少毫安?

大约是1.5毫安左右。

网友:
搜索淘宝网没有搜到,能给个链接吗?团座要是看到了应该是这个表情 。娃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来无事,从淘宝 弄来一台BM3458兆欧表+万用表,这块表还真有实用之处,既是一台250伏、500伏、1000伏或2500伏测试电压的兆欧表,又是一台功能齐全的万用表,仔细研判说明书,这种兆欧表在显示电阻的同时还能显示被 ...

在淘宝那间店买的给个链接好吗?谢了。用多少V电池供电的?

网友:
嗯,是不错!功能很全,要是再开发个外接钳头测交流电流就完美啦!这样搞电工维修就一个表搞定!谢楼主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来无事,从淘宝 弄来一台BM3458兆欧表+万用表,这块表还真有实用之处,既是一台250伏、500伏、1000伏或2500伏测试电压的兆欧表,又是一台功能齐全的万用表,仔细研判说明书,这种兆欧表在显示电阻的同时还能显示被 ...

我看到最高只有1000V啊,没有2500V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上面没有说清楚,主题中的图片为BM3548,兆欧表最高电压为1000V;同类产品还有BM3549,兆欧表最高测试电压为2500伏。

网友:
这个外观还可以,我见到滨江的表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交流40、400mA档,加钳头较容易。

网友:
CAP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CAP是电容。

网友:
不错,我也想买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E:

错了,电压档更方便。

楼主:
内部的照片来了!

首先,不是牛屎芯片,整体布局也还可以的,自动焊接过得去。

但是有几个需要手工焊接的焊点确实不太理想,说明工厂一线从业人员素质需要提高,工厂的技术培训、管理、质量监督与现代企业还有差距,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毕竟这款电表价格低廉,似乎要求太高不太合适。

也许正是上面的原因,拆下来拍照再装问题就出来了,背光不亮了!原来是与液晶板背光供电的接触弹簧脱焊掉了,好在装配时非常小心,弹簧很快找到了,重新焊接好,顺便补焊了几个不太稳妥的地方,没有异常了。

网友:
还算可以啦,毕竟价格在那摆着,也没用牛屎芯片。

网友:
能测量晶体管耐压,确实不错。这种功能,平时可能用得不多,但到关键时刻,就能帮上忙。具备这种功能的仪表,市面上也比较缺。

前些天我修一台电子钟的开关电源,里面一只TO92的塑封开关管坏了。他工作的DC电压时是由220V市电直接整流过来的,对耐压的要求较高。正打算外出买元件。后想到,坏的飞利浦节能灯电路板上也有2只高压管。这种节能灯电路是推挽电路,对管子的耐压要求没那么高。担心其不能承担任务。因此,找来手头没舍得扔的所谓“超级万用表”达维仪,测得其Vcbo为800V。于是,放心地将管子装机。试用几天,一切OK。如果没仪表测量,事情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的照片来了!

首先,不是牛屎芯片,整体布局也还可以的,自动焊接过得去。

但是有几个需要手工焊接的焊点确实不太理想,说明工厂一线从业人员素质需要提高,工厂的技术培训、管理、质量监督与现代企业还 ...

好表!
请问邓老师这个表与晶体管耐压测试仪相比,有没优缺点!
表现在那些方面!
很想买个表来测电容三极管二极管的耐压!

网友:
这玩意测场管和IGBT管要当心,要不然测一个穿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优点就是便捷,一台电表就够了。

测试结果与市场上简易JL294-3之类的晶体管耐压测试仪一样。

晶体管耐压的测试,管子工作在一次击穿状态,器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但对于电容之类的元件,采用这类仪器有可能造成器件的永久性损坏,电容的耐压测试还是专门的仪器比这个好。

半导体稳压二极测试时有些时候可能显示的值稍微偏低,熟悉稳压二极管特性就不难理解,毕竟是变通使用,兆欧表给出的电流不够,上面的那种晶体管测试仪也是这样。

场效应管之类的器件也是可以测试的,只要不用他测试栅极与另外两个电极的耐压,一般不会造成损坏的。对于场效应管之类的器件,测试时注意不要让栅极悬空,也不要让高压加到栅极是不会有问题的,即使是专业的图示仪,测试这类器件也是需要注意的。

仪表的变通使用也是依据器件的原理来实现的,熟悉理解这些,我们就有可能充分发挥其潜能进行合理简单的变通。

网友:
好表!最主要的就是一表多用。内部的做功也不错。

网友:
数字兆欧表,记号

网友:
很实用的表,楼主有没有试一下6节5号镍氢电池能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门限电压7.5伏,最大耗电150毫安,镍氢不太适合,可考虑采用锂电14500三节。

网友:
用9伏充电电池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九伏充电电池不管是锂电还是镍氢实际电压不到9伏,稳定工作时间大概是8伏。还有电池无法安装。

网友:
有自动关机吗?…………

网友:
看了很是心动,可是怎么看着这个表的八卦图是铜色的,难道连镀镍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I:

15分钟后自动关机。

网友:
9V的充电电池我估计不行,在做M欧测试时高压逆变电路耗电很大,我估计至少100MA。

楼主:
实测兆欧测试时1000伏档大约150毫安,如果电压更高,电流消耗会更大,这是符合规律的,9伏充电电池即使采用锂电500毫安的也不合适。与一位网友探讨,采用锂电比较合适,采用三节锂电,适当的进行一些降压,要保证锂电放电至门限电压时刚好也是电表的门限,就有可能省掉电源管理电路。

网友:
很实用的表

网友:
这个八卦图没做抗氧化处理?

这个八卦图没做抗氧化处理?

楼主:
表面进行过处理,只是工艺上不那么精湛而已。

普及型的仪表,过于苛求厂家也不现实,毕竟只要那么一点钱啦。

购买仪表也要务实,要求较高的使用者可以花更多的钱购买价值较高的产品,普通人员又不想多花钱,讲究的是实用和适用,一块这样的表能够使用两年三年我认为就不错了。

网友:
是啊,普通爱好者用表多在于收藏,使用频率并不高,可是爱好者却又总是爱挑剔,也是普遍心理,比如买MF47印刷版的不要,内磁表头的不要。
   所以我总结大众的心里都是,就算不用,也不要让我知道手里的东西很容易坏,我觉得国产厂家在这方面考虑些会很有收获:
   少用两片牛屎,硬芯片能贵多少,芯片的主要成本难道不在核心上而在封装上?
   八卦做耐磨一点,这个地方是活动连接,是薄弱点,是要点,花哨点,夸张点又如何

楼主:
仪器仪表长期搁置不用,再好的玩意也是要损坏的!

从实用角度讲,如果你买来用于谋生,更没有理由奇希望廉价的玩意用上十年八年,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恕我直言,许多家电或者电器维修人员,总是寄希望一块电表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总是希望用廉价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这可能吗?

实用,适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先生赐教

网友(2014-11-12):
同事拿回来一块这样的表,被测有漏电打火的,表就失控,要不无显示,要不复位,要不高压持续关不断,问了厂家,说是通病。

网友:
比我的万用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