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的6F3单端,送给“学胆机”兄弟

楼主(2011-03-19):
电路
说明:1、电路中的电压值仅供参考,调整带(*)号的电阻,可使电路参数接近设计值。2、由于你现有的电源牛次级高压较高,所以滤波电阻用的较大,功率也较大,是个大概值。3、该电路的设计依据主要考虑功率管的参数和现有电源牛的参数。4、不恰当之处请高手纠正。

网友A:
真按此电路计算的话,功率估计有1.8W就不错了(加上变压器内阻与电子管内阻),另外建议把1.2K/8W的电阻改成1.2K/10W的铝壳电阻,并把电阻固定在金属机壳上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的建议忒好了。 输出功率只是大概算了一下,输出牛的效率取得也高了些,又复算了一下应能达到1.9W多,不过这些只是理论值,实际能达到多少瓦,影响的因素就多了。

网友:
感谢进修兄为广大音响爱好者设计的一款经济实用的单管放大器
当然如果有套件供应就更好了

网友:
顶---进修老师的设计。最适合初潜的胆友。

楼主:
感谢1a5gt兄加分鼓励。电路中有很多不足之处,需稍加修改才有通用性,还请1a5gt兄多指教。

楼主:
小生兄过奖了,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楼主:
感谢轻风兄的加分鼓励,感谢轻风兄的肯定和支持。

网友:
谢谢进修兄,太感谢谢你

网友:
设计得不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按此电路计算的话,功率估计有1.8W就不错了(加上变压器内阻与电子管内阻),另外建议把1.2K/8W的电阻改成1.2K/10W的铝壳电阻,并把电阻固定在金属机壳上安装

是的,这个降压电阻的功率值应该再大些才好。
另外,根据图示参数,6F3的阳极耗散功率较小,只有7w,如图中的使用,管子已超出屏耗范围,建议降压电阻改用2.2k,20w的电阻。
6F3的Ug2电压在210v,把Ug1设定在-18v,这个状态下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管子的工作点不在最佳区域,作为单端,失真大,第二是前级的Ua设定值较低,输出推力不容易满足后级的要求,把43k电阻换成20k,情况可得到些改善。

楼主:
快乐胆兄分析得不错,帘栅极电压是有一些偏高,电路已改正,谢谢!
    本电路是以g2=190V的曲线设计的,屏压取180V,屏流为40mA,屏耗为7.2W应该问题不大。在计算时,阴极电阻应该在390--430欧之间,但在这之间没有标称阻值,所以,调整时可能是390欧,也可能是430欧。
   这个电路设计的重点就在输出级的栅负压上,6F3速射管部分的栅负压较大,三极管部分的放大系数为50,这样要使三极管能推好速射管,就需要将速射管的栅负压降低,能直接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速射管的屏压,为了将就现有的电源牛,才将电路这样设计。
    对前置级的考虑。为了提高前置级的增益,采用较大的屏极电阻,从滤波的效果来考虑,电阻采用了43K,如果前级的增益不够,可以减小阻值,但同时应适当的加大屏极电阻值,设计电路总要在实际中进行调整的。

网友:
呵呵 感谢师兄理解 小弟只是按照进修兄之图索骥,言语失恰,还望海涵 、、、、、、

网友:
这个线路的设计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输出牛用4.6K有点高效率更低了,  该管在200V屏压时用3.5K也许会好一些!

楼主:
感谢特快兄的支持和鼓励,电路有一点变动,特快兄看看是否合理。

快乐胆兄太客气,搞技术就要认真,有错就改。

谢鱼儿兄指教。4.6K是一个设计值,实际中用5K的也是可以的,输出牛的效率我认为应与材料、体积、工艺有关,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矿坛就是好!感谢分享!赞一个!

楼主:
谢杨兄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PCL85PCL866F3通用电路原理图,6F3可用

网友(2011-08-20):
玩这个似乎更好些~~~~~~

网友:
玩这个似乎更好些~~~~~~
引用 网友B:

6S6的内阻这么低吗?只要2K的输出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册上Ri=8K...........

网友:
可惜手头没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上有卖
一个才7米~~~~~~~~~

网友(2011-12-09):
多谢分享。18楼的输出变压器抽头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
6F3灯丝电流很大 管子工作时很热,所以屏耗能减小就尽量减小吧,后级也不是很好推。
这个管子我用过 音质一般 和6P1相比听不出什么太大差别。

网友(2013-12-03):
我倒是喜欢倒过来用,五级管做前级,三极管放大!

网友:
这个 真不懂!!

网友(2023-11-24):
顶---进修老师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