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胆机推4欧并联和串联的喇叭 音质有不同吗?

楼主(2011-03-20):
我有四只4欧 椭圆喇叭,制作一对音箱,想法是:两只喇叭并联[2欧]或串联[8欧]作成一个声道的音箱,不知大家有没有做过,音质是不是比一只喇叭的好啊,对了公房用胆机的输出端4欧接2欧喇叭, 8偶接8偶喇叭,不知那种效果好,谢谢!

网友:
接胆机的喇叭单元除考虑其阻抗的同时,更注重其灵敏度。如果楼上能更详细说一说,如用什么胆机(胆管)?,什么单元? 可能会有老师帮助。(小生只是学生,提个建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四只4欧 椭圆喇叭,制作一对音箱,想法是:两只喇叭并联[2欧]或串联[8欧]作成一个声道的音箱,不知大家有没有做过,音质是不是比一只喇叭的好啊,对了公房用胆机的输出端4欧接2欧喇叭, 8偶接8偶喇叭,不知那种效果好,谢 ...

其它不论,只说阻抗匹配!应该是变压器的8欧输出端子,接8欧喇叭;变压器的4欧输出端子,接4欧喇叭.

网友:
并联就成2欧了,应该接2欧的次级端子才匹配(常见的输出牛多半没有2欧的端子)
串联就成16欧了,应该接16欧的端子,这个貌似有的输出牛有这个规格。
串并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两个喇叭的相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四只4欧 椭圆喇叭,制作一对音箱,想法是:两只喇叭并联[2欧]或串联[8欧]作成一个声道的音箱,不知大家有没有做过,音质是不是比一只喇叭的好啊,对了公房用胆机的输出端4欧接2欧喇叭, 8偶接8偶喇叭,不知那种效果好,谢 ...

第一种不可取,听定阻抗的机器必须注意阻抗匹配。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从咱坛上买了四只老南京椭圆喇叭,和红灯711胆收音机里的飞乐椭圆喇叭一样大,我想最好能并联,音质可能会好些,因还没做箱体,没实验过, 请看连接有朋友实验过,并联一只4欧10W电阻:
    http://we.pcinlife.com/thread-743665-1-1.html
想亭亭大家看法!!!!!

网友:
过去电子管收音机里面使用的喇叭都是4ohm的,既然买了4只,如果都是4ohm,不建议并联,因为两只4ohm并联后就变成2ohm,也许我少见多怪,现在还没有生产2ohm输出阻抗的胆机,或者晶体管机 因为这样低的阻抗1是匹配困难、2是损耗太大。
如果串联倒还可取,4ohm的两只串联=8ohm,这是现在流行的标准阻抗,两只并联效果当然比一只好,另外红灯收音机(711-2)椭圆喇叭相当于一只6 1/2寸圆形喇叭,两只串联使用相当于1只8寸喇叭。

网友:
胆机需要输出阻抗的匹配,已达到高效率好品质的要求。关于喇叭,听说阻抗大些的比小的好听,

楼主:
谢谢!
如果用4欧的电阻并联到  两只并联的4欧喇叭上 连接到胆机4欧输出端,阻抗匹配吗
http://we.pcinlife.com/thread-743665-1-1.html该实验的网友评价,串联对音质不太好,并联的音质很好.

网友:
单纯从阻抗匹配来看,无论是串联并联,只要满足输出变压器要求就可以,但串联或并联后造成阻抗不匹配的则不足取。另外始终认为串联接法互相牵扯,特别是喇叭音圈用线较细,只是没有通过实验验证而已。另外好的石机可以达到8欧姆100W、4欧姆200W、2欧姆400W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