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了台胆结石玩下。。

楼主(2011-03-21):
       上几张照片吧、是简单的RC网络+6N15并管共阴推LM1875T电路。,6N15这只管子还是不错,用于低频电压放大和高频小功率震荡,是只线性不错的管子,做电压放大亦有不俗表现,唯一的缺憾是该管麦克风效应强,必须加强防震,还有就是其并管用作耳放也是不错的。重点亦在防震。
     元件也是能找到的常用元件,整机成本在350元左右。

网友:
6N15能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不容易。 赞一个。

网友A:
好啊!
我也想整个,可是没有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
我也想整个,可是没有牛 :

这牛我倒是有一个。85AV的。当初做了两个。你要的话便宜给您算了。 别问多少钱.这里不能谈钱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加分、。

网友:
做得不错,摄影也漂亮,就可惜没有电路图

网友:
那三个旋钮够强悍的。

网友:
那最大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牛我倒是有一个。85AV的。当初做了两个。你要的话便宜给您算了。 别问多少钱.这里不能谈钱滴。

呵呵多谢!
我是想整个27厂牛牛玩玩

网友:
我的目光都被那个整流管吸引,因为光明。看来将来我会去做845之类,亮堂。

楼主:
电也用的多

楼主:
为了光明。下部准备搞826

网友:
做得好,管子拍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