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厚膜功放

楼主(2011-03-21):
买了一块带板厚膜、保护板一块、一个AC双36V变压器、木石电容两只、机盒一个,装厚膜功放一台,圆学生时代厚膜功放梦。

网友:
不错,失真看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只凭听感,高频没有LM3886IC的那么冲,要柔点。滤波后电压差不多是+-50V,力度是很大。

网友:
不错!就是机壳有些大,电位器还没连线就在试听了,那声音可能  震耳欲聋  吧,最好把音频输入的莲花座,全部按好,美观一些的,可以找一台旧的DVD机器,拆下便可。

网友:
不错呀,简洁明了,层次分明。

网友:
变压器和那些白色的连线不错,连线好像是耐高温的专用线

网友:
牛与水塘及机箱---很酷。  厚膜功放打了一些折扣---建议玩分体件。

网友:
输入信号线有点儿细!白色的蛇皮线不错!

网友B:
我猜板子是38元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板子是38元貨。

呵呵!买了俩,包邮110米。

网友:
一看就是发烧货,那变压器是小日的原装货,桥堆和水塘也是小日的,电路也是小日的三洋的,连线也可能是进口的。有点功底!

网友(2013-06-04):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只凭听感,高频没有LM3886IC的那么冲,要柔点。滤波后电压差不多是+-50V,力度是很大。

能否请教一下:电压高低对力度的影响大吗?

楼主:
用示波器观测了波形,不行的,7KHZ以上的方波就不行了,难怪声音较柔,原来是失真,不过也没空去打理,暂时丢一边,正听的是3886推4208,自娱自乐哈。

网友(2013-10-01):
厚膜不错,90年代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