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牛经验:如何快速计算漆包线的工作电流

楼主(2011-03-21):
绕牛经验:如何快速计算己知直径漆包线的工作电流呢?请记住以下公式:
例:已知漆包铜线标称直径φ=0.27mm.  求3A/mm、2.5A/mm、2A/mm时允许的工作电流Ⅰ?
    I(3A/mm)=2,36x0.27x0.27=172mA
    I(2.5A/mm)=1.96X0.27X0.27=143mA
     I(2.5A/mm)=1.56X0.27X0.27=114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绕牛经验:如何快速计算己知直径漆包线的工作电流呢?请记住以下公式:
例:已知漆包铜线标称直径φ=0.27mm.  求3A/mm、2.5A/mm、2A/mm时允许的工作电流Ⅰ?
    I(3A/mm)=2,36x0.27x0.27=172mA
    I(2.5A/mm)=1.96 ...

请问 这3个公式的来由?谢谢。

网友:
这是由电流密度决定的。对于铜材,持续电流密度安全值一般在2~3A/平方毫米。

瞬间电流密度可以取7~8A/平方毫米。

网友:
后期的普及型收音机(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漆包线以及绝缘漆耐温性提高,用到4A/平方毫米的都有,甚至更大的,如著名的美多65A,标称耗电30W,折算原边电流0.136A。原边采用的是0.2的线,折算载流密度是4.3A/平方毫米。著名的宝石441,耗电26W,折算电流0.118A,用的是0.19的线,折算载流密度为4.17A/平方毫米。
80年代进口的日本收录机用的电源牛,导线也很细,载流密度多数也在4A/平方毫米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长期实验制作牛得到的经验公式,  检验一下就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张教授的资料很宝贵,  早期的胆收音机变压器的取值都很高,  导线的电流密度也很高应该和当时的条件有关!

网友C:
电流密度:每平方毫米允许流过的安全电流。就这一概念,对变压器设计时漆包线选用计算,也不必上升到很高的理论。
漆包线允许流过的安全电流的计算很简单:标称直径也叫裸线直径(一定是标称直径而不是包括漆皮的最大直径)除以2得出半径,半径乘以半径再乘以3.14即为截面积,截面积乘以电流密度就是该漆包线允许流过的安全电流,用公式表示:

网友:
其实详细一点的漆包线表上,就有2.5,3,4等安培数下的载流量。不过其实自己反算一下,一点都不麻烦,解个方程而已

网友:
好文章,经典,做个笔记录下来,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密度:每平方毫米允许流过的安全电流。就这一概念,对变压器设计时漆包线选用计算,也不必上升到很高的理论。
漆包线允许流过的安全电流的计算很简单:标称直径也叫裸线直径(一定是标称直径而不是包括漆皮的最 ...

这是唯一正确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3个公式的来由?谢谢。

2.36≈3.14÷4×3
1.96≈3.14×4×2.5
1.57=3.14÷4×2

网友(2016-01-11):
取2.0还是3.0,线径差别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取2.0,为什么取3.0,谁也没有好好说过。
我的感觉,归根结底也就铜耗和发热的问题。铜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耗铜量,一个是铜阻造成的功率损耗。
选用2.0或3.0,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低的,但漆包线的线径会增加,需要考虑变压器的窗口能否容纳,还有就是成本的增加。
用高值也可以,但需要知道满功率时线耗(铜耗)会比较大,且会发热。发热容易解决,加个风扇就是了,但铜耗引起的效率低是本身取值缺陷引起的,这个就无法解决了。
当下无良商家为了节省成本,就是在矽片和用线上做文章,最后就是出来的变压器质量一定是低劣的。

网友:
还是查一下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