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士 ITT-103 修复记

楼主(2011-03-22):
一.收来时的样子:

状态:1.各波段开关按键不顺畅,有时按下卡不住。
      2.调频波段频率严重位移。
      3.调幅波段偶尔好,更多的时候是没有。
      4.开壳后喇叭线固定片的铆钉断裂,幸好喇叭布未被破坏。
      5.两个背光灯烧坏,不亮。
因为出机的坛友将调谐钮及音量钮取下另行包装于电池盒内,包装精细负责,所以读盘完好。

二.修复过程
  1.必须先修复喇叭:

  2.修复波段开关:

  3.修复调频头:

4.修复背光灯:
  背光灯电源电压为12V,照明开关不按下时时交流12V;按下时用直流12V。
  原照明灯是用两个小的6.3V的灯泡串联实现的,考虑到小白炽灯泡易烧坏,所以决定用LED来DIY。
    由于现在LED的额定电压为3V,所以每组LED可有4只,正好十二只,考虑到开关冲击电流,每组串联一只330欧的保护电阻。
    本人较喜欢彩虹色,所以决定DIY出彩虹效果。根据彩虹的七彩颜色比例来决定红、黄、蓝、绿各LED个数。分别为红色3枚、黄色4枚、绿色2枚、蓝色3枚。排列顺序为:红2+黄2、黄2+绿2、蓝3+红1。
    翻出来多彩节日串灯,拆出红色3枚、黄色4枚、绿色2枚、蓝色3枚LED,测式正常后,焊到背光灯接线端子上。

加电亮了。

加上背光板:

盖上外壳

傍白暗时的效果:

白天开灯时的效果:

由于急于完成修复工作,修复过程中有些步骤未想到要拍照片。

网友:
彩灯实在漂亮。

网友:
好气派的机机。效果一定很棒吧?手艺也巧啊!

楼主:
自上次打理之后,日常就一直用它,谁知前日忽然之间音量越来越轻,调频调幅均如此,最后将音量开至最大时,只能听到很小的声音。今日午休,决定修复。
   开壳后用表笔触碰音量电位器中心点,听不到杂波声,确定音轻故障在功放极,于是按电路图查功放各级耦合电容,先从末级查起。
   1.用表笔轻触C392与T307基极点,有杂波声,且音大;
   2.用表笔轻触C392与T306基电极点杂波声轻微,说明该电容失效,换之。换此电容后音量有所改善,但还未达到正常。

   3.用表笔轻触C389与T306基极点,有杂波声,且音增大;
   4.用表笔轻触C389与R319点杂波声轻,说明该电容也失效,换之。换此电容后音量达到正常。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
楼主彩灯搞得非常漂亮,佩服。不知道能否将该机的图纸发一份给我,以备不时之需,我的邮箱:364222808@qq.com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查油箱。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收到。

楼主:
2011年3月31日,雪庐之声坛友的ITT103在我这住院已半年有余了,今天有兴致想修复它。

        此机故障现象为调频正常、调幅无声。
        此机电路原理,调频、调幅为独立高放、本振、混频,公用中放电路,经鉴频、检波后送入OTL功放。

图中:A=调幅混频与振荡管
          B=调幅输入回路
          C=调幅本振回路
          D=调频高放管
          E=调频本振管
          F=调频预放大管
          G=调频调幅公用谐振中周
          H=中放电路
            I=调频鉴频回路
          J=调频AFC回路
          K=调频AGC回路
          L=调幅检波回路
          M=调幅中放AGC回路
          N=调幅高放AGC回路
          O=低放及OTL功放
          P=电源
        根据原理分析,故障应存在于高放、本振、混频级或检波级。但ITT103的高放本振及混频由一只三极管T302=BF125承担,所以诊断并不复杂,于是:
        1.先检查T302=BF125,结果此三极管完好,工作点电压正常。

        2.检查各波段开关,接触良好。
        3.将波段开关置于某一调幅波段,如M1=中波1,检查输入调谐与本振混频回线路通道,正常。
        4.检查各输入天线线圈与本振线圈,均正常。
        以上检查正常,调幅就是无声。
        于是将故障点转移至调幅检波回路:
        1.拆下中放板

        2.根据原理路对应PCB检查检波回路,各元件均完好。
        3.检查中放AGC=T604及高放AGC=T301两个三极管及相关元件均正常。
        故障不在检波,难道本振未起振?取出来频率计,接到本振回路,频率计读得频率数正确,说明本振正常。独立的输入及本振回路、检波回路均正常,难道问题会出现在公用的中放级中?调频正常啊,拆下中放板时已检查了检波电路了啊!
       在电测试中放电路吧:

       1.从末级(第三级)中放测起,用螺丝刀触碰三中放基极输入点,在喇叭中可听到大声的杂波声,说明此级以后正常。
       2.用螺丝刀触碰二中放基极输入点,在喇叭中可听到更大声的杂波声,说明此级也正常。
       3.用螺丝刀触碰一中放基极输入点,在喇叭中可听不到杂波声,难道是此级有问题?
       再次拆下中放板:

检测一中放的三极管T601=BF121,结果PN结断路已烧坏。因手中没有BF121,市场上也没有,查一下参数,手中的C8050完全满足,代换之,用飞线连接至主板,加电,立即中波的干扰噪声从喇叭传入耳中,好了!

明明是公共中放通道,一中放已断路,为什么调频即正常呢?原来:调频中放是高频信号=10.7MHz,断的PN结形成了一个很小的电容,这个小电容对高频来说是可以通过的,但对调幅中放信号455KHz就不能通过,所以貌似调频正常,实际调频的弱台灵敏度已经降低了。修复之后才发现调频的灵敏度的提高。
      经过几个小时的热机考验,一切正常。将中放板装回主板,加上外壳。OK了。
      今日雪庐之声坛友已满意地取回了ITT103。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虚心、要耐心、要诚心、要真心地向他人学习!
   技术贴.咱学习有份!

网友(2011-08-28):
我的一台机器,就是怕自己弄不好高频头,自己怕拆下后装不回去,还有就是拉线,我怕自己绕不好,所以最后放弃了,看看上面的大侠们修理机器,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真是佩服啊!还有就是我的机器灯泡也是坏了,看来这个机器的波段开关不好,灯泡容易坏,高频头不好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2012-08-13):
你好LZ,我一台这机器条幅(中波、还有短波,L)背景噪声特别大,吵的心烦,你有没有发现这问题?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原因?另外,我觉得FM灵敏度不够高。

网友B:
调幅噪声大是电磁干扰,城市都这样。FM灵敏度和天线有关,查一下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幅噪声大是电磁干扰,城市都这样。FM灵敏度和天线有关,查一下天线。

谢谢,关于噪声,可能不是。那台德律风根就没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