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声SL-P770 CD机摩机

楼主(2011-03-23):
本文发在胆艺轩,这里重发。
       SL-P770进手一年有余,终于有闲时间打磨了。买770(420元)的时候就是准备“发魔”的,所以当时跟买家一再强调要保证无修无摩。
很多烧友说LS-P770/SL-P990听上去很给力(“给力”是什么意思,我还真的没太弄明白)。我买回770听的时候,确实是够“阳刚”的(990我也听过,差不太多)。看过不少关于700和900摩机的经验介绍,近来又入手一台朱利达JD100S,便放手“摩”这台700了,大不了摩死算完,我有JD100S呢。倒要看看,摩与不摩究竟差多少。
       770的电原理图看的出,小鬼子对这款机器的设计是有一番考究的。前面数字部分不需要去管它了。解码部分是每声道用PCM56P-J和PCM56P两片并联。PCM56P有电流和电压两种输出可选择。770(990)电路设计是选择了电压输出,采用差分方式并联。并联之后是运放LPF,然后是AA电路输出,并另分一路给耳放。
       先从电源部分开刀。变压器是一定要换的,原来的100V变压器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我用了三头牛替换了原来的变压器(当然是换成220V的了):一个15W双7V+14V,(供数字处理部分);一个15W双9V(供解码器和运放);一个3W5.5V(供灯丝)。
      原机电源变压器电压数据:
       灯丝电压不是很严格的,5~6V都可以(电流不过百十毫安以下)。我正好有一只5.5V的小变压器。这是更换后的照片:
       把原来的变压器从线路板上拆下来,原板保留(因为开关是不能挪地方的,否则要大动干戈了)。上面的电源开关是125V的,换成了ALPS的250V的开关。加装了一个保险丝。板上电容是0.01μF/250V的,是并联在开关上的,换成0.01μF/1000V的安规电容(我手上就只有这种安规电容)。原来的8字型电源插座废弃不用,换成三芯插座(机器底盘要接地啊,安全第一!)。
      电源电压在主板是有标识的,在电源插座旁边:
FIL是灯丝;AC7是交流7V;AC14是交流14V;AC9是交流9V。按电源板上的插头编号就知道电源变压器相对应的接线了。
       我用M3x12的铜柱固定电源板。用M3X15的铜柱安装两个15W的变压器,这样,在变压器与线路板之间有足够空隙走变压器引出线。在光驱后面的空档之间安装5.5V的灯丝变压器。三个变压器次级的各组引线对应焊入板上的线孔。另要在板上打孔,以焊接变压器初级引线。
       变压器换好之后,换整流部分的电容。C63、C64原来是2200μF的,换成15000μF;C69、C70、C83、C84换成1000μF;C15、C16换成6800μF;C19、C20换成3300μF。所换电容全部是ELNA电容。
       有文章说,原机的整流桥和整流二极管不够用,其实不然。分析电路并进行了实测(包括长时间开机测温度),原机的整流桥D52和整流二极管D11、D12、D13、D14完全够用,没必要更换。IC56、IC57三端稳压器(7808、7908)发热量并不大,没必要换成317/337,也不需加散热片。
至此,电源部分改造完成。
       原准备换用OPA2604替换NJM5532M,但有一个问题,OPA2604只有工作在不低于±15V的电压下才能发挥其特点。而本级运放的电压是8V(原理图上标明8.1V和8.2V)。但我仍然换成OPA2604试了试,结果几乎听不出什么变化。于是又换回原来的5532了。毕竟该电路是按照5532参数设计的。
       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开机试听(放音部分还是原来的那套功放和音箱)。
经过摩机之后,确实有明显不同。总体感觉不再那么“硬朗”了,在听觉上有了明显的改观。音域明显展宽,低音下潜的够量,中音层次比以前好的多,高音也不那么干瘪了。总的来讲,就是“音乐味更浓了”。
       前面讲了,解码器采取了电压输出方式,这给烧友进一步摩机——用电子管替换运放LPF和输出,做成所谓“纯胆输出”CD机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条件。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摩这款机器的人很多,仅此为烧友们提供或可借鉴的经验。

网友:
沙发先坐,经验不错,楼主真是摩机高手,对机器的流程了如指掌。

网友:
打魔高手。好经验要学习一下。

网友A:
建议更换电源座(进口代滤波的)。

网友B:
LZ的摩机经验值得借鉴,这样的摩机既不“伤筋动骨”效果也比较明显
个人觉得替换上去的变压器太一般化了,另外感觉个人不太喜欢ELNA电容,仅仅是个人感觉LZ不必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摩机经验值得借鉴,这样的摩机既不“伤筋动骨”效果也比较明显
个人觉得替换上去的变压器太一般化了,另外感觉个人不太喜欢ELNA电容,仅仅是个人感觉LZ不必在意

  板子正解。电牛要重新规划,电源控制部分要分开设计。否则打魔后提升空间有限。

网友:
音质没有质的改变,只是修补一下缺陷而已,不过还是支持DIY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电源座(进口代滤波的)。

这倒是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
看这工艺不像是原装货,许多空余的元件位,凌乱的布线,无序的零件排列,怎么也不像鬼子货的做工

网友(2023-05-26):
这样磨机,肯定是不行的,换上去的3光变压器肯定不如原来的一个好,原机的100V变压器内阻比这几个变压器低很多,滤波电容用到15000,变压器和二极管的峰值电流很大很大,也是不合理的.

网友:
现在看当年的这种磨叽简直是自欺欺人

网友:
770确实是好机,我很喜欢它的声音。不过也没有玩过其它好CD。

网友:
   我的 马兰士cd63 等小功率110v  120v 变压器是拆了重绕,圈数原值加倍, 60Hz的改220v再加10%,  市电高, 线径计算后尽量用粗点, 原线包外保护塑料片可割掉,多有1mm位置,硅钢片插时把骨架内筋{如果有)锉平,可以多插一到二片,次级尽量不动, 后绕铜线沒原厂好, 这样改过多台,温升比原装低,使用一切正常.

    运放用2114  5532DD 比5532要好,opa2604 不是很好,运放单独供电,可用LM4562,  绝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