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777录像机的故障

楼主(2011-03-23):
一部日立777录像机,放像时走带过快,屏幕提示三倍速.哪位老师修过此故障请给指导.

网友:
看来需要找到原机遥控器来解决了。

楼主:
是设置的问题吗?老师以前遇到过吗?面板上有复位键按了也不行.

网友:
过去玩的都健忘了

楼主:
录像机已修好;换了五个电解电容,容量变小和漏电.日立录像机电容选的不好,大部分机器都有这毛病.看来这是日立录像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