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是胆机好还是晶体管的好?

楼主(2011-03-25):
大家好,我是新手。入门级发烧友!我偏爱于听音乐!看电影比较次之。在搭配功放与音响方面不知道什么办才好。听音乐只需要一台好的功放和一对好的音箱。而电影则需要5+1AV功放。所以,听音乐,最好是胆机。看电影,最好是晶体管功放机!我听别人说的!在这里,拜托大家给我好的建议!还有我在旧货市场花了三百多元淘到一对正宗惠威落地音响!只可惜高音烧掉了,还有分频器也没用。我 不知道要怎么修?不知道修一下要花多少钱?

网友:
新手还是晶体管机比较好,再加上惠威音箱的灵敏度比较低就更适合晶体管机了,听音乐为主的最好不要用AV功放而是要用普通的HIFI功放,高音烧了最好就是换一个同型号或同灵敏度的,“分频器也没用”是什么意思?一般惠威的分频器参数网上都能查得到,照着参数做一个就是了

网友:
惠威落地箱比较吃功率的,一般的单端胆机不容易推,还是用晶体机来推吧~

网友:
欢迎“德生”兄加入发烧
用胆机来听音乐无疑是音乐爱好者莫大的享受,有人说 连续听4小时胆机也不会觉得累,被石机“轰炸”一个小时跑都跑不及 当然是开玩笑了
惠威音箱不是不可以用,只是不知道音箱上面的喇叭口径是多大的?也不知道如果你选择胆机是多大功率的?
高音喇叭坏了,径直向珠海的惠威总部买就可以了,这样质量才有保证

网友:
我认为,电子管的推挽机器最好听。

网友:
您都弄一个 搁家里 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还有分频器也没用。是没有分频器的意思吗?没有图更不好说,要是分频器也没用,那这箱子绝对不正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