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请问,这个台达电源能改输出电压吗?

楼主(2011-03-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降压的改装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你找找电压取样,改一下电阻值就行。

网友:
查找各个IC的资料就能找到取样电阻了。

网友:
改一下取样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改变TL431 第一脚的电压(两分压电阻的比值)就可改变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我曾改过一个笔记本电源,但最低只能到13V,再低就不起振了。

网友:
巧了,我今天在一信息城的门口捡了一个同样的。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19V改12V 我看有点问题,原因是很多电源的电源芯片的供电范围不是很宽的,你输出电压改低的就代表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压也跟着低了,就算电源芯片可以接受低电压但开关管驱动呢?这个总有能随便改吧,19V你改18或17V问题估计不大,改12V就最好不要

网友:
买个12伏的就10多元,别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