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高频信号发生器兼扫频仪

楼主(2011-03-25):
最近又做了一个信号发生器兼扫频仪,高频振荡部份几个月前做过,最初是在本坛看见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5%B7%A2%C9%FA%C6%F7
       这个电路有很多的优点,它几乎不需要调整任何零件参数,波形自然就很好,振幅的一致性也比较好;所使用的振荡线圈很容易得到,甚至只用色码电感就可以了;
       这次制作,晶体管没有采用以前采用过的9018,而是全部采用一个CRT显示器的拆机件H945P(可能是2SC945),其余零件,如电容、电阻和二极管等大多也都来自CRT显示器的拆机件。这个电路的后半部份可以将振荡信号放大到2V以上(用示波器测量),在中波和短波范围内推动胜利VC9808+数字表的频率档完全没有问题。
       15伏电源与12伏之间用了一个7812稳压块;12伏和5伏之间使用了一个78L05稳压块。实际安装时,图中电阻R24可能需要适当调整,它影响波形和输出幅度的均匀性。中波振荡线圈用的是CRT显示器的拆机电感,标称135μH;短波振荡线圈是一个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的短波振荡线圈(6-18MHz);因为机箱体积小以及波段开关档位限制,仪器只设两个波段,另外设了一个外接线圈档,可随时根据需要外接线圈;仪器的机箱使用一个PC机电源外壳。

网友A:
高手,脱了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脱了瞧瞧

相机的数据线不在身边,只能用摄像头拍。实际制作时感觉,对于这个仪器来说,旧电源壳还是偏小一点,本来还想将频标检测部份放进去的。

楼主:
换一个角度,可以看见锯齿波电路板和15V电源电路板。

网友:
这款振荡电路确实不错,我最早是在国外一网站看到的。它是一台高频Q表的振荡器,本身具有稳幅功能,我当时搭电路实验了一下,确实非常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力赞扬LZ探讨钻研与无私奉献精神!!

楼主:
谢谢nyll88评分!再来一张清晰一点的内部照片。
      这个仪器,实际上可以成为100kHz到30MHz的高频信号发生器以及其中某频段的扫频仪。其锯齿波的输出电压大约在0~7V左右,与切换开关K1切换到测试位置的稳压值相似。需要作扫频仪时,根据扫频范围选择变容二极管,中波范围的选容量较大的149,短波范围的选201,先将22K电位器调到靠地端,频率计接到高频输出插头上,调节可变电容C1找到扫频的最低频率,例如450kHz,调节22K电位器,查看是否包含465kHz,再看高端是否去到大约480kHz。正式扫频时,K1切换到工作位置。
       因为自己的频率计最高只能测到20MHz,高于这个频率的振荡没有试验。

网友B:
频率步进最低多少?这个频段比较低应该好实现,另外,若要求频率稳定度高的话可以加锁相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步进最低多少?这个频段比较低应该好实现,另外,若要求频率稳定度高的话可以加锁相环路。

所配的空气可变电容带齿轮减速机构,看手控的能力。另外,我的频率计是胜利VC9808+,只有一个频率档,标称10MHz档,精度有限。回头条件允许再试试高级一点的电路。

网友:
老兄动手能力真强,我以前做过一个频综,可以参考一下:
注意,定向耦合器的耦合输出(鉴相)部分应该经滤波去控制VCO,图上的那个箭头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回头用到DDS的时候再向你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互相学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用的2SC945,Ft最低都有150MHz。可能是我用的管子特征频率太低了,才100MHz。我换管子试试。

网友:
很好的电路!!记号!!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对照效果,发一个中波和短波范围内输出幅度变化的视频,手机拍的,视频文件后缀是3gp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中波范围内(大约512kHz~1628kHz)输出幅度是很均匀的;短波范围内(大约6~19MHz)不如中波的好,随着频率的增高其幅度略有下降,但不是很明显。

楼主:
仪器作为465kHz中频扫频仪使用

将锯齿波输出端接示波器X轴,K1切换到【工作】位置,K2切换到1SV149变容二极管位置,高频振荡切换到中波波段,仪器高频输出端通过一个12pF电容接到电子管收音机的可变电容的输入联定片,示波器的Y轴接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的两端。
       电子管收音机切换到中波,双联全部旋入,调节仪器可变C1将振荡频率调节到465kHz附近,示波器处于【X-Y】模式,这样可以检查收音机的中频特性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锯齿波输出端接示波器X轴,K1切换到【工作】位置,K2切换到1SV149变容二极管位置,高频振荡切换到中波波段,仪器高频输出端通过一个12pF电容接到电子管收音机的可变电容的输入联定片,示波器的Y轴接电子管收音机的 ...

不明白,扫频的时候C1不需要断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断开。我测试过,当K1切换到【测试】位置,并将22K电位器旋至地端,如果这个时候旋转C1至高频输出频率为455kHz;这个时候再调22K电位器,将加在变容二极管1SV149上的电压加到7V左右时,高频输出频率约为577kHz。也就是说,在有C1加入的情况下(与变容二极管并联),频率变化范围仍然可以达到122kHz,而实际使用时扫频宽度只需要十几到20kHz左右,也就是说,接K1的22K电位器并不需要旋至顶端。
        简单地说,变容二极管1SV149变容范围足够大。而且我这样连接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在中频、中波和短波范围内任意频点的扫频。我试验过,短波10.7MHz附近,利用I201变容二极管,扫频范围大约可以达500kHz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解答,正准备仿制一个,锯齿波部分已制作完毕。另外问下这个可以扫FM的中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FM的中频我还没有试验过。但今天正好我试验了在短波范围(6~18MHz)内扫了几个点(K2切换到I201变容二极管位置),表现都不错,明天有空再上图。
        另外,制作中有几点体会,供参考。一是那块装10管主振荡的电路板,5×7厘米的,偏小了一点点,加上开头布局稍微松散了,没注意到后半部份零件密度挺大的,搞得后半部份比较挤。第二个是那个R23(第二图,仿真电路图),100欧的,实际安装时用了一个线绕电位器,因为有电感存在,所以在短波范围内觉得有点不好的影响,如果能找到碳膜的可能效果会更好。

楼主:
补图:短波范围内三个频点的扫频,幅频特性曲线图。

楼主:
今天找到一个碳膜电位器,200欧的,替换了原来的线绕电位器(R23),短波输出幅度的均匀性果然有改善。还特意将前段时间做的电子管信号发生器(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15184-1-1.html)拿出来作了个对照,发现这次做的这个振荡器的输出幅度的均匀性比较好,可能是因为有稳幅电路的原因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波形真好。信号发生器部分PCB画完了,等热转印纸到就可以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真好。信号发生器部分PCB画完了,等热转印纸到就可以开工

很期待看到你的作品。

网友:
pcb

刚画完的PCB信号发生器部分,跟D1.D2并联的电容没地方画了。

楼主:
好像有几处错误。还有线圈公共端的3.6欧电阻是否也考虑它的位置?可变电容的定片焊点?原图中接可变定片的100n电容和100K电阻?

网友:
菜呀,感觉画的很仔细了,还这么多错误 ,多谢改正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导入网络就会好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入网络就会好许多!

不明白,什么是导入网络?请指点,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印板画的很不错!希望整理好后贴出来,再来一张黑白的,以便打印复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正规的布板软件,比如说PROTEL等,画好原理图后定义封装然后生成网络(它表达了各元件间的连接关系)然后画PCB时导入网络,那么布板时同一网络还未连上的焊盘会显示“飞线”,不是同一个网络的你想连也连不上,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错误的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例子:

有这软件吗?可否送我一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上有下载,你搜一下,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印板画的很不错!希望整理好后贴出来,再来一张黑白的,以便打印复制。

一定,我要实做一版,确实没错误再贴上来,以免误导。

网友F:
我喜欢看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喜欢看这样的帖子。

再补个波段切换振荡线圈连接细节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期待

引用 网友C:

一定,我要实做一版,确实没错误再贴上来,以免误导。

期待早日看到黑白印板。朋友辛苦了!也把好帖顶起来。

楼主:
为了使仪器更加完善,今天加了调制用的音频振荡器。这部份电路很简单,只用了两只老晶体管3DG6。这个电路工作电流约4毫安,振荡频率为740Hz左右,经仔细调整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电阻(4.7欧),振荡波形不错。

楼主:
调幅波也很漂亮,调幅度可随意调节。

楼主:
音频振荡电路元件不多,装在一块很小的洞洞板上。1.2K电位器用于控制调幅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扬DIY!顶起来!

楼主:
至此,该仪器可以产生:
①19~85Hz的线性锯齿波;
②100kHz~30MHz正弦波(这个范围需要配合外接线圈);
③740Hz正弦波(音频);
④100kHz~30MHz受740Hz音频调制的调幅波,调幅度自由调节;必要时也可以外接调幅信号,作为小型调幅发射机使用;
⑤100kHz~30MHz受19~85Hz锯齿波调制的调频波,作为扫频仪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HQPOS兄真快,我的PCB刚刚弄完,制作时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元件的挑选。本来我还想先做一个晶体管特性曲线测试仪筛选晶体管的,但后来考虑到拆机件只要不坏质量都是不错的,加上急于想看到效果,也就直接动手焊接了,但前后还是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业余),还好,最终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要好好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了。

网友:
怎么好的内容一定要置顶!

网友:
确实是很好的资料!

我也赞成置顶。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听说摩托罗拉的MC1648芯片不错,买了几片声称二手的,准备做一个对照试验。这个芯片内部电路与这次做的电路很相似。

网友G:
这样的文章喜欢看。

希望能看到对这款扫频仪的实用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希望能看到对这款扫频仪的实用例子。

好的,敬请继续留意。

网友:
举双手贊成49楼师父的建訍,請hqpos老师加油

楼主:
用一块MC1648P搭了个简单振荡电路,发现第5脚加接一个3.3K左右的电阻是必须的,否则得到的波形近似于方波。

网友:
我也跟着楼主买了几片MC1648,搭了个板子做了实验。电感用色环电感(图上用的贴片电感,工作于80-160M左右),Q值不高,不过觉得测试结果还不错,AGC是一定要的,就没有比较好的电路,手册上也没有提及,我使用了个可调电阻分压。只能手动调整幅度,不能自动稳幅。
买了四片,发现一致性非常好的,也就是换芯片测试,调整段的最高最低频点,竟然是不变的,觉得很不错。
楼主可以跟你以前的那个电路对比下,优缺点在那里,一起研究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啊,很高兴有人一起切磋切磋。不过我要先写一些本贴仪器的应用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买的4片MC1648,三片是韩国的,一片估计是菲律宾的(PHIL),你买的都那里产的?在第5脚加电阻之后波形和幅度变化情况都比较好,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加那个电阻。从手册给的电路图看,是不需要这个电阻的,
大黄胖胖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age=1中也没有提到需要在第5脚AGC那里接电阻。再对照分立元件做的本帖第二图的Q10,集电极那里也不需要接电阻到地。
        我试用的那一片是韩国的,暂时没空试验其它三片,回头再仔细试验试验。
        还有,你用的电位器是多大的?
        这个片子试验好了的话,我想拿来做收音机的本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再仔细看了,你那个大的电位器是给变容二极管供电的,只是那个接AGC的可变电阻看不清阻值。
        你的示波器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看手册Figure10:Method of obtaining a sine_wave output
获得正旋波的方法
我是按照这个说明做的,可变小电阻是提供AGC电压的,我是顺手用了个10K的。对照手册,应该是跟链接D1的那个内部电阻分压,获得AGC控制电压。测试了下的阻值,为3K。示波器是国货,安泰信,不贵,能用,不过就别指望性能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我看手册不够仔细,现在找到了。

网友:
我看手册也不够仔细,手册第二行大字没看到:“consider mc12148 for new designs”。
刚才淘宝上搞了几片,等回来继续玩。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我倒是注意到了,手册中第二行就有:Consider MC12148 for New Designs;而且,在大黄胖胖的帖子中就有millwood的跟帖:
mc1648 hasn't been in production for decades. the replacement is mc12148, and then mc100el1648 (an ecl chip good for over 1.1Ghz).
只不过这个芯片比较贵一点,再加上觉得200多MHz的MC1648也够用了,所以就没有买MC12148。不过,从手册看,MC12148的确是更好的芯片,希望尽快看到你的试验结果。

网友H:
5元一片拆机的,应该不算贵,买了5PCS,要不要发两片给你一起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5元一片拆机的,应该不算贵,买了5PCS,要不要发两片给你一起玩下?

5元的没有找到,找到的是9元多的。谢谢了!你先试验吧,好了我再另外买。

网友:
希望老师们的应用实例早点貼上来,是我们大家的褔音

楼主:
仪器应用例子——可以读出特性曲线顶端频点的中频扫频

前面16#已经讲过作为465kHz中频扫频仪的使用方法,最新发现,可以更进一步,本仪器可以确定曲线的顶端频率值。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参照第2图(仿真图)和第3图(锯齿波振荡器),将锯齿波输出端接示波器X轴,K1切换到【工作】位置,K2切换到1SV149变容二极管位置,高频振荡切换到中波波段,仪器高频输出端通过一个12pF电容接到电子管收音机的可变电容的输入联定片,示波器的Y轴接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的两端。
       电子管收音机切换到中波,双联全部旋入,调节仪器可变C1将振荡频率调节到465kHz附近,示波器处于【X-Y】模式,调节【扫频范围】的22K电位器(第3个图)和示波器的X轴增益和位移,还要调节示波器的Y轴增益以及扫频输出信号的强度(200Ω电位器),使特性曲线胖瘦合适,位置居中。这个时候如果在扫频输出的全额输出端接上频率计,我们会发现其指示的频率值正好是扫频的中心频率值465kHz。

    为了确定特性曲线的最高位置的频率,这时可以将开关K1切换到【测试】位置,仔细调节双联C1和【扫频范围】22K电位器,致使示波器上的亮线跳到最高位置,这个时候再看频率计,其数值即为谐振最高点的频率(我这个例子中是467kHz)。

网友:
hqpos老师辛苦了,但是我对mc1648更感兴骤如果他能替代十管振盪电路那不更方便吗?讲得不对請老师批評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没有说错,的确可以替代。但仅仅MC1648的话,输出幅度比较低,要监测频率的话,像VC9808+这样的低灵敏度频率计就不能胜任了,除非在MC1648后面增加后5个管子的放大。当然,如果像bh7kve那样有频率直读的示波器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要加39#的音频调制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网友I:
老师説得很对,請老师来設计一亇应用电路,让几位爱好者来实践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説得很对,請老师来設计一亇应用电路,让几位爱好者来实践一下好吗?

随手画了一个,供参考。

网友:
謝謝老师,我先試試有困难再請教

楼主:
仪器应用例子——筛选陶瓷振子

455kHz等陶瓷振子,其离散性比较大,使用前最好先筛选一下,看看其谐振曲线和谐振点。
先搭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
接下来,调整仪器使之输出455kHz±15kHz左右的扫频信号,锯齿波输出接示波器的X轴,简单电路的右端(检波输出端)接示波器的Y轴;示波器设置成【X-Y】模式,Y轴灵敏度为20mV/Div×10,仪器的锯齿波频率大约19Hz,X轴50mV/Div×10左右。这时可以在示波器上看见被测陶瓷振子的频率特性曲线:

楼主:
另外两个被测对象就稍微差一点,峰值没有这么高,谐振点也偏高。

楼主:
如果想知道被测对象的谐振点频率,则只需将开关K1切换到【测试】位置,其它测试仪器都不动,这时可以看见示波器上的曲线变成一条水平线,仔细微调可变电容C1,当调到某一个位置时,示波器上的水平线会上升,至上升到顶端时观察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这个数值就是谐振点。在本例中,1号被测对象是456kHz。

楼主:
再看一种陶瓷振子。

楼主:
70#的电路也可以用来测中周。

网友:
看完以后,受益匪浅

网友:
多謝,多謝,如遇困难再請教

网友:
受益匪浅!
A08用过没有?做VCO的功放如何?

网友:
很有兴骤,請介绍介紹

楼主:
A08没有用过,从资料上看倒是很简单。

网友J:
如果频率在100MHz左右,可以使用高速运放,比如LM7171.更高频率的话就要考虑使用UPC1651,UPC1659等高频放大器了

网友:
mc1648初步实验波形如上图,改变3.3kagc电阻只能攺变頻率不能改变波形,請老师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方便的话,上个实物图看看。电感和电容大致参数?在哪一个频段上进行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频率在100MHz左右,可以使用高速运放,比如LM7171.更高频率的话就要考虑使用UPC1651,UPC1659等高频放大器了

学到了新知识。以后留意一下,看那里可以拆到。

网友:
实物图来了,电感110微亨,配容560pf.变容管暫用560pf接地,請老师指正,要説明一点就是不指定某一頻率只实践一下看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背面还有零件吗?IC和电感之间的电容是0.1μ的还是560pF?如果是560pF的,则第10脚对地的0.1μ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
电感上並联560pf,10脚0.1接地,12脚560pf接地替代变容管

楼主:
回复 网友I:

暂时看不出别的问题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用了两个560pF的电容,试着取消12脚到地的那个看看。
        我前几天就是按照52#的图做的,波形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