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一个长短按键检测程序,以后制作少用按键

楼主(2011-03-27):
#define  K    P0_7                 //独立按键
#define  ON    0                   //按键按下的电平值
#define  OFF   1
#define JSQ_L  5                  //消除抖动计数器门限下限
#define JSQ_H  60                 //消除抖动计数器门限上限
#define  KEY_SHORT  0X20          //自定义短按标志
#define  KEY_LOG     0X22         //自定义长按标志
#define  DLEPY   f()              //f()是系统中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函数,在这里插入充当消抖可以兼顾实时性方面的要求
/********************************************************************
函数名称:按键检测
**********************************************************************/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timer=0,key_vlu=0;
  while(K==ON)
     {
  DELPY;
  timer++;                  //按键计数器计数
  if(timer>JSQ_H) break;    //溢出退出
  }
  if(timer> JSQ_L  && timer< JSQ_H)  key_vlu=KEY_SHORT;   //判为短按
  if( timer >JSQ_H )   key_vlu=KEY_LOG;                   //判为长按
  return ( key_vlu );
}

网友:
用中断定时的方式进行动态扫描效率如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中断当然好了,先用定时器设定一定的时间不断检测是否有健按下,然后设定按下的标志,
再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的到来,再用定时器行走一段时间来去抖动,然后再做按键所做的工作,最后好要记得把按键按下标志清0,出差一周刚回来,特上矿坛发帖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的中断
楼主这样不是很好

网友(2013-05-28):
引用 网友A:
用中断当然好了,先用定时器设定一定的时间不断检测是否有健按下,然后设定按下的标志,
再在主程序中判断 ...

能不能简单的写个实例代码呀,不会用中断扫描,
谢谢。 还只会用软件死延时的方法去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的中断
楼主这样不是很好

看字要用心,帖子的主旨是“ 判断按键是长时间按下还是短时间按下(犹如电报里的长短音)”来做区分功能,目的是节约端口,按键,不是谈论 按键消抖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一个建议
  while(K==ON)
这样的语句尽可能减少,不然的话你一直按住按键单片机在BREK之前就不能干别的 ...

论坛元老您好,我明白的的意思了,其实while(K==ON)循环体里有是用timer++做超时退出的,本质及结果和你说的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E:
我还是主张用定时器,不然如果有数码管扫描,按下按键会短时打断扫描。
不过不同判断方式有不同的好处,按情况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主张用定时器,不然如果有数码管扫描,按下按键会短时打断扫描。
不过不同判断方式有不同的好处,按 ...

目的是节约端口,按键,不是谈论 按键消抖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是节约端口,按键,不是谈论 按键消抖的问题.....谢谢

怎么你用这个就能节省端口?我用定时器是1个端口,你的程序就能不用端口?

网友:
/*---------------------------------------------
Key Scan Function

Input  void
Output void
---------------------------------------------*/
void KeyScan(void)
{
        if(!S1)
        {
                Delay(0);
                if(!S1)                   //>2s Long time
                {
                        if(!KeyScanjud)
                        {
                                countdwn0=0;
                                KeyScanjud=1;
                        }
                }
                if(countdwn0>12)  //Light a LED
                {
                        switch (dispmod)
                        {
                        case 0:Dat[6]=0xFF;break;
                        case 1:Dat[0]=0xFF;break;
                        }
                }
        }
        else                   //<2S Short time
        {
                if(KeyScanjud)
                {
                        if(countdwn0>12)KeyLong=1;
                                else KeyShort=1;
                        KeyScanjud=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