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极性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制作

楼主(2011-03-27):
http://www.tupao.com.cn/show.aspx?id=561&cid=6       [图文]相同极性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制作
[日期:2009-04-24]来源:土炮网  作者:佚名[字体: ]
   场效应管偶次谐波丰富, 听感颇有电子管的风味。 而且其输出功率相比电子管可以做得很大,
且成本不高,所以胆前级配场效应管功放,在发烧圈内很流行。
   本电路输入部分较为简洁,采用一对性能指标完全一致的音频低噪声管 C1815组成差分放大
电路,由负载输出端的 33kΩ电阻和 1kΩ电阻经分压反馈到 BG2 的基极,自动平衡输出管的工作
电压,省去调整中点电压的麻烦,实测<50mV。
   BG3 是一级恒流源,以改善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其基极电位是由发光二极管提供,
性能和信噪比优于稳压二极管,使 BG3 的基极电位控制在 1.8V 左右。工作时,该管还可起到指
示灯的作用。BG5 是另一级恒流源,使 BG4 的电压增益有较大提高。
   BG6、BG7、BG8 为中功率电压放大推动管。其中 BG6起到调整整机静态电流的作用,调整
元件只有带锁紧螺栓的 VR 一个。调试前,该可调电阻置于中间位置,用 1A 直流电流表串接在
正电源和二只功率管的 D极,微调 VR,阻值大则电流大,一般调整在 200mA左右,并锁紧可调
电阻。由于场效应管的负温度特性,静态电流会自动减流,但不会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8 只场
效应管应尽量配对一致,这样可防止某管发热量大的状况。K851、K854 等场效应管拆机品价格
十分低廉,性能稳定,音质表现较好。
   本机耦合电容器仅有输入端每声道一个,一定要采用 CBB 无感电容。笔者经过试验,任何电解电容(包括极品),由于存在一定的漏电率,卷绕电感和转换速率低等缺点,在大音量状态下
都不能胜任,声音听感欠佳。
   电源采用 100W 以上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为 2×26V或 2×28V。整流桥电流大干 10A。用
4 只6800μF/50V ELNA高速电锯电容作滤波,并且并联上 1pF CBB电容作高频退耦。电路原
理所示。
   扬声器保护电路安装完成后,可试验一下是否正常,方法是单独接通保护器电源,几秒钟内
继电器 J 应吸台。在 10kΩ电阻上端与地接 1.5V干电池,继电器又马上断开。表明工作正常。
   输入端电位器中心点接头,由R、C 和 K组成超低音提升电路。小音量时按下开关后,低音
得到明显提升,感觉声浪阵阵而来,效果的确不错。
   本机音色与胆机相差不大,但少些韵味,但输出功率更大,高低频延伸更佳。

网友:
我只能指出,这个电路很好,但扬声器保护电路,你一定没有亲自实践过。或组装出来就没有认真试验过能不能用!

网友:
为什么大家把抄来的东东,不经自己的实验就无条件认可呢?

网友A:
场效应管导电方式与电子管有相同之处,的确具有电子管的风韵!
K851是一只大电流工业控制场效应管,日本名机DENON经常用于高档功放的制作。还在十几年前买了几只,一直在睡觉中。

楼主:
回求知无足

电路是在网上找到的,我没做过。保护电路有什么问题吗?不能工作还是有缺陷?

或者这个电路只能做到开机无冲击声,不能做到直流状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导电方式与电子管有相同之处,的确具有电子管的风韵!
K851是一只大电流工业控制场效应管,日本名机DENON经常用于高档功放的制作。还在十几年前买了几只,一直在睡觉中。

有一种说法。
用在工业控制的大功率管,是开关管,他的线性期间短,所以用来做功放并不是太好。你同意吗?

实际的装机经验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结电容大、开关的频率低的缘故。

网友:
这种MOS管的开启电压有点高,用做功放时用单级性时可能会造成正负半波的输出能力与输出电压幅值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输出差了几V的话功率可能就差远了 。其实MOS管功放只是90年代时流行的一时的做法,这种做法可能并不是很科学

网友:
90年代达华厂傻瓜功放块的电路貌似和这个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求知无足

电路是在网上找到的,我没做过。保护电路有什么问题吗?不能工作还是有缺陷?

或者这个电路只能做到开机无冲击声,不能做到直流状态保护?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5028-1-1.html
不是不能用,而是有缺陷。即在中点往高电位偏移时有保护作用,而往低电位偏移时没有保护作用。也即是说,它只有一半的保护作用,只达到了一半的保护目的。电路也不复杂,可以极简单地组装一个来试验一下,用一节干电池,正端接中点负端接功放地,则继电器可很好的动作,就是电池电压再降低,也同样能动作。当然如果升高电压,动作的就更加灵敏。但反过来,干电池负端接中点,正端接地时,则继电器没有动作,当然此时如果降低电池电压,它就更不会动作。即使是用二节电池,或是三节电池,也没有动作。试试吧。

网友B: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在给你的连接中已经说明了。主要是那只10K的取样电阻在作怪。在正取样时,这只电阻串联在桥后面那只9014的基极,9014是共发工作状态。而在负取样时,这只电阻串联在9014的发射极,9014是共基工作状态。此时,这只阻值如此之大的电阻(10K),作为负反馈电阻,其剧烈的负反馈作用,会使得9014无法饱和,因此后面的电容无法放电,这样,继电器就不会动作了。

网友:
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在正极性取样时,拿掉桥的两只处于截止状态的管子,看看这时的工作状态。在负取样时,拿掉另两只处于截止工作状态的管子,看一看这时的工作状态,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
如果用上电路图中的扬声器保护电路。要保护扬声器的安全,我们只有期望中点电位如果发生偏移,那它只往正电压上偏,可千万不要往负电压上偏啊!否则,我们那价值不菲的扬声器,命运就全交给黑白无常了!

网友:
扬声器保护电路没啥问题,还有缓启动功能。
仔细一看,没有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在给你的连接中已经说明了。主要是那只10K的取样电阻在作怪。在正取样时,这只电阻串联在桥后面那只9014的基极,9014是共发工作状态。而在负取样时,这只电阻串联在9014的发射极,9014是共基工作 ...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谈谈我的看法。
1、假设我们把 9014保护管去掉,在基极这里接一个直流电压表。
2、这时,无论10K电阻处是正压还是负压,如果10K电阻下端的电压足够高,高于两个二极管的导电压,也就是1.4V时,这个电压表就有读数,而且读数总是正值。
3、这说明,不存在你说的那个正负保护不同的问题。
4、把电压表换掉,换成9014时,如果要9014动作,还需要克服9014BE极的死区电压,大约0.7V,三者相加,也就是说10K电阻下端的动作电压大约是2.1V。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