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平衡二极管混频器的疑惑

楼主(2011-03-28):
这种电路,有三个端口,这里标示为A,B,C。有三个信号,分别是输入信号Fs,本振信号Fo,中频信号Fi。它们如何对应,有多少种对应,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大家帮忙啊!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呢?

楼主:
还在呼唤朋友的不吝赐教!

网友A:
A=Fs   B=Fo  C=Fi

楼主:
与我想的一样:忆尘兄一定会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s   B=Fo  C=Fi

我见过资料,A=Fs,B=Fi,C=Fo,B端口接的是中频变压器。而A端接输入信号和B接本振信号。效果一样吗?

网友:
这个电路有没有增益.或者对信号有损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的是B接本振信号的。
个人看法:这个电路的结构不管从那个口看都是平衡对称的,都能很好的抑制输入信号和本振信号的本身成分而输出“和频”与“差频”成分。结构上看A口和C口本身就是对称的,唯一有所区别的是B口。工作时任何时刻都有两个二极管导通(由于一般应用时本振信号比输入信号要强,所以一般认为二极管的导通是由本振信号控制的),对于A口(或C口)来说两个导通的二极管是串联的,而对于B口来说两个二极管是并联的。在不考虑变压器变比的情况下,B口得阻抗要低些,驱动电压要低些,驱动的电流会大些。而A口(或C口)的阻抗要高些,自然驱动电压要高些,驱动电流要小些。但由于A口(或C口)有变压器匹配,完全可以按需要配合的很好。所以哪种更好还真不好说,俺也没有对此电路有深入的研究,在此也许只是片面的看法。呵呵

网友:
NE602的灵敏度有0.2     本电路的灵敏度有多少啊?

网友:
这种电路在我国早期的军用电台中很常见,电路稳定可靠,但对二极管参数和变压器的绕制参数要求很苛刻,二极管需严格配对,变压器要高度对称。这六个关键元件,它们中有一只损块,其它的都要更换,返厂维修调试。
你画的这个电路仅是原理电路,实际应用电路要比这个复杂一些,增加一些调整平衡的电容和电位器。具体原理可参考《单边带调制原理》。
这种电路业余条件下不易制作,故话题冷清属正常。NE602可以满足业余应用了。

网友:
here is a picture of a double-balanced mixer (dbm), ade-1, by mini-circuits.

does it look like 对二极管参数和变压器的绕制参数要求很苛刻,二极管需严格配对,变压器要高度对称?

as a passive mixer, a DBM has very wide input signal range, is simple and flexible. However, it is bulky (vs. ic mixers), more expensive (vs. ic mixers) a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s highly manual.

but it is probably an ideal mixer to diy.

网友:
ade-1 is good from DC to 500Mhz, in case you want to know.

here is the inside of SBL-1,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level-7 DBM ever produced.

doesn't look that "二极管需严格配对,变压器要高度对称" to 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