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胆功率管的一点认识

楼主(2011-03-28):
玩胆有些年头了,每次实验和做机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下面说一下但功率管,不对之处大家指正。
       制作胆机,一直以来都有用“不同的功放管会有不同的音质”的说法,很多烧友一味的追求烧品管子,钱花了不少,结果不一定咋样。作为电子管来说,不论它的结构怎样,电气参数怎样,它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我的感觉对每一支胆功率管来说,他们所产生的音质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能说这只管子的音质多么好,或者说一些管子的音质不如另一些的好,只能说能产生好的音质,用这只管子比其他管子更容易一些,他的电气参数对电路参数的要求更低一些,在相同的条件下用它做的电路指标稍高一点,所有的管子都能出好声,就看功夫是否下到了,其实质就是这么回事。既然每只管子都能出好声,那么如何做到呢?从胆机的性能上可以看出,影响音质的主要参数一是信噪比二是频响,信噪比高的机器,声低很静,放出的声音丝丝入耳清澈见底。频响是直接影响音质的主要因素,大家都知道低音给人以沉稳、饱满的感觉,中音给人以明亮、亲近的感觉,高音给人以清晰,细节明了历历再现的感觉,只有将高、中、低音均衡的重放,才能得到所有的感觉,哪一项不足都会使音质变坏,使我们失去感觉,可以说信噪比和频响做好了,胆管的音质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以上观点较为赞同!三十年前玩6P1,中间断过数年。近些年又玩了除300B以外的各管。搞来搞去;现在还是定位在6J1推6V6。感觉不比朋友买的成品机和DIY的300B相差几何。
总结下来;还是认真选好适合各管的输出牛很为重要!

网友:
经验总结得非常好,  感觉影响音质更多的是输出变压器,  高价管是炒作出来的吧?

网友:
完全同意,我根本不信所谓的高价管。

网友:
极为同意并认真学习了!也认为最重要的是那只输出牛牛的素质。牛牛好,与所用功率管匹配,则极易出好声。牛牛不好,用上300B,也同样出不了好声!

网友:
要的是低失真和好的线性

网友:
基本同意楼上各位同学的看法
不过我还是感觉,不同的电子管在细节上还是有些许区别的,它们有共性 也会有个性,所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网友:
电子管型号对音质的差别不象晶体管那麽大,不能用晶体管的经验来看待电子管。

网友:
只要是科学正确的使用元器件,造出高指标的机器并不是难事,关键在于一个理性的分析和务实的态度!商业炒作现象见多不怪,亦属正常。
看到过很多帖子夸赞某某,甚至大放厥词。。。。。说到底:做技术的,本分些才好!!

网友A:
LZ说的对,本人玩音响十几年,搞来搞去搞到最后发现影响音质的还是频响与阻尼,其实阻尼影响的还是频响,玩到现在都不怎么玩HIFI了,现在就玩多个广播音箱加延时器组合个声场玩玩,回想起来想HIFI的过程还挺觉心酸,HIFI器材可以说是一堆金属一堆无法沟通的死物,太投入太入迷了会对失去人性化的东西失去很多,本人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沟通障碍了,说东西往往言语不达意,各位同好注意了。说一下本人是怎么玩HIFI的 ,首先在初中年代,我哥的专业是电子的,那时他带回来一批电子元器件,那时觉得好玩就感兴趣了,每天拿着个三极管、万用表玩来玩去,觉得挺好玩,在初中时就大概明白了三极管的放大原理,NPN/PNP的电流流向、电压差等,这时就开始看一些电子专业书,对书上的内容似是而非的吸收 ,在那时候,本人都可以维修一些黑白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电器了 ,在本人读高中时,那时候出去玩时在书店看到了一本《无线电与电视1996合订版》,由于书的封面没了而打了8拆,一时高兴就买下来了,就是这本“万恶的”《无线电与电视》,让本人开始着迷了HIFI,本人在高中(职高)课堂上就开始自己画一些功放的电路图,算是无心向学了 。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本人专业知识里面,最好的就是低频模拟,学得最早也是它,后来自己做土炮功放时,发现光模拟不行,就又开始学起数字电路、数字逻辑用于一些轻触开关控制、锁存等,又到最后发现一些高档的电子音量控制IC(CS3310)光数字电路也是无法控制的,这东西是串行数据控制的,于是又开始学起单片机了,这时是2003年了,正是这年出来工作了(以前是98年毕业后就开了电器维修店)刚开始工作时是做维修,这时一边工作一边学单片机,那时一片CS3310要60大元,花了我一个月十分之一的工资 ,我写的第一个程序就是一个功放的控制程序而不是大多人做的跑马灯一类的,这程序的功能的:输入选择、音量控制、过流保护、削锋保护(削锋时音量降压1/10)、数据存储(IIC,24C01),这程序一共写了3个月,汇编写的,大概1000行左右。那时觉得挻有成就感的 ,写完这程序以后不久就开始转工作了,那也是我的第一份产品研发工作,是做节能设备的开发的(硬件、单片机程序),这时就更加名正言顺的玩了 ,这时发现MCS51功能单一、不好玩,于是就开始搞起AVR,一直到现在都是用AVR,一直都是用汇编写程序,开发产品也是,对人说是汇编效率高,控制精确,其实是本人根本就不懂C ,到现在结婚了有孩子了还是搞研发 ,可以说本人的工作是跟着本人的喜好走的,回想一下为了搞HIFI而学习电子知识,为了更好的学习电子知识而进入了电子这一行,从维修一直到现在的研发管理,可以说失去了很多,毕竟人是群体生活的,多学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技巧之道才是正事(俗语都说: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现在就想,如果当初从另外一条道路去发展,现在的生活可能会过得更好,现在入论坛更多的是想多点和大家沟通
HIFI玩得再好也不会给你带来多少,至此劝说各位同好不要过于入迷了 ,轻轻松松玩一下就好了,不要让HIFI左右了你

网友:
有时间我也喜欢玩玩音响,不烧。到现在的感觉就是要玩各种功放线路、管子、输出牛,必须要有一对好箱子,还要有一台示波器。而要找一对合适的箱子,很不容易。同一台放大器,换几个不同喇叭,出来的声音大不一样,要得到宽松而又有力度(功率能量)的低频,没有12寸以上喇叭是很难做到的。我现在听歌更多是用一副入门的监听耳机,感觉那个声音已经很多音箱不能超越了(呵呵!手头没有好箱),虽然声场感觉是在头顶绕,但是声音很自然,久听耳不痛。记得上大学时候,学校旁有一个寺庙,有一次进去刚好碰到和尚在堂上做法,一遍敲鼓,一边敲铜盆(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法器 ),那个“咚”“咚”“咚”的鼓声很是有力量,不但耳朵可以感觉到,身体都能感觉到那个震撼,那个真实的瞬间声音功率怎说也有好几百瓦吧,震的你很爽,感觉什么叫有力。铜盆的声音也很绝,就像一块石头丢到平静的湖心,声波从震源处晃荡到你身上,然后又继续扩散传到远处的墙上,然后才到更远的地方,慢慢地慢慢地消失。

网友:
前天从地铁上来,听到有小号的声音。我当时就说,这不像是喇叭放出来的音乐,好像是有人在吹。上来一看,果然是有个人在吹号,卖艺。

这自然的声音和喇叭放出来的声音还是很不同。区别大概是象这样的,自然的声音好像是一阵风吹过来,而喇叭播放出来好像是电风扇的风,明显感觉到不同的。

网友:
胆管的特性也很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胆有些年头了,每次实验和做机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下面说一下但功率管,不对之处大家指正。
       制作胆机,一直以来都有用“不同的功放管会有不同的音质”的说法,很多烧友一味的追求烧品管子,钱花了不少,结 ...

只玩对的~~不玩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对,本人玩音响十几年,搞来搞去搞到最后发现影响音质的还是频响与阻尼,其实阻尼影响的还是频响,玩到现在都不怎么玩HIFI了,现在就玩多个广播音箱加延时器组合个声场玩玩,回想起来想HIFI的过程还挺觉心酸, ...

感触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