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锗管四管机

楼主(2011-03-29):
为省点事在坛里交流了一种可用于两管机三管机和四管机的多用印板,抽空(上班没时间就拖拖拉拉的做了近一个月,)昨天调试完毕,调整非常简单,试验的结果不错,本地三个强台声音宏亮,三~四个外地台声音清晰,另外声音效果比硅管机要好很多,闲暇之余的确是一种享受,下面介绍自己的一点体会,欢迎坛友拍砖

楼主:
先把一些大件放上,注意仅是放上但不焊上,这样可以先确定其它元件位置

楼主:
电阻和电容可先焊好

楼主:
2.5毫亨高扼可自己绕,我用0.1毫米纱包线在8X10工字芯中绕300圈就差不多2.35毫亨,也可买现成的,我觉得不如字迹己绕的好,我绕了2.2毫亨.3.3和3.8的多个,想分别试试效果

楼主:
挑选二级管很重要,反向电阻大些的好,但试验表明150K以上就可用

楼主:
把再生半可变等装上

楼主:
把变压器等焊上,把L1;L2和L3焊上

楼主:
最后是四只三极管的选定和焊接,三极管很多从3AG1~3AG56都好用,我选了3AG29D,礼帽性管.和3只3AX6配在一起,成为相似的一体,感觉不错.BG1为79倍.BG2为65倍,BG3和BG4为120倍(穿透较大)倍数可能不准,但可试试无妨

楼主:
到此焊接零件全部完成,再接上喇叭和6V电源就可以调试了,调试非常简单,通电后喇叭仅咯答一下就没声了,电流表示出电流从几毫安回到近零,这是并连的大电解正在充电,仔细检查线路无误,再次接通电源,用螺刀调接BG1的微调(R1),电流表示值逐渐上升到10毫安,在分别调整BG2的偏流可调电阻和BG3与BG4的偏流可调电阻,声音就出来了,将再生调到较强的位置略逊,再调接各级可调,让省音最清晰最响即可.最后在用绝缘螺刀把线圈的位置在磁棒上调整并固定即可,这样你就可以欣赏自己的劳动作品了,当然还可慢慢的试听并加以进一步调整以求更佳效果

楼主:
整机工作数据如下静态10毫安;动态40毫安,最大50毫用五号电池不太经济

网友:
老电阻礼帽管,如果电容再用老式的就更亲切了

网友:
这个好,俺喜欢!

网友:
很好的机器,手工也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很好的鸡鸡,想做一个,请问楼主这种多用板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