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个无天地线的矿石收音机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1-03-29):
求一个无天地线的矿石收音机电路图~想选择性跟灵敏度比较好的,因为搜索出来的电路大多缺乏线圈数据。希望有这样的电路:有选择开关选择线圈抽头,有毫伏表指示电流,线圈用适中大小的线圈(用李兹线),最好能够无天地线,或者对天线要求不要太高,不接线或者接几米线能比较响亮的输出,能带动喇叭最好,请问有没有呢?感谢!

网友:
初次制作能响就不错了,不要要求太高。一年半前,我刚进这个论坛,那时候不用接天地线就能响就已经是高手。找个最简单的电路试响了再加电流表吧。

绕50CM直径左右的大环,收高频用15米线,收低频用25米线。没有绝对准确的数字,每个人绕出来的电感都不一样。往后的就要自己调。

网友:
不是线路图问题,而是天线问题。有能力架天线那是最好不。没条件架天线而且接受条件不好的话,不管用什么图纸都基本没戏。接受条件较好的话,可以考虑大环。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环想带动普通喇叭?谈何容易!要有足够长的天线和良好的地线,还要有本地强台。大环一般就是单回路比较多,因为就一组线圈嘛,同样需要场强的,要想选择性好能力好也是不容易的,现在有几个能做到很好。

网友:
如果想不接天地线就能响,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所在城市的发射台功率以及居住环境场强。矿石机没有放大能力,所以要不要天线,是由场强决定而不是由电路决定的。
    同一个电路,在强信号地区可以放喇叭,在弱信号地区可能无声。所以,先了解自己周围的场强情况,然后再来选择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正确。

网友(2012-08-25):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不用天线的,绕大环试试

网友:
作为新入门的朋友,“慎重初战”很重要,在本地有中波电台的条件下,可先用一半导体试听测试一下,当地的中波电台的频率究竟是多少,是靠近调谐的低端还是高端,电台距离你的住处有几公里?然后应该先不厌其烦实实在在按照标准装一天线和地线,再找一简单一点的线路,用晶体二极管如2AP9检波,网上买一副高阻双耳军用耳机,线路应该用电烙铁焊接,[会用电烙铁吗?] 这样成功率大一点。······新手切忌:不要天地线,喇叭放音,胡乱接线,凑合用的耳机,······往往等着你的是你不希望看到的:失败···

网友:
恕我冒昧上问一句Z不知做过矿石机没有?
就我们坛中顶尖的高手,如果不是住在电台发射天线的隔壁,恐怕也做不出,既不要天地线,线圈又不能太大(大小适中),还要用喇叭放音的矿石机.
听听楼上几个朋友的意见,初入道的爱好者,用天地线,能一次装响就是伟大的胜利了.

网友:
···朋友你好,友情提醒:上楼顶千万注意安全,梯子要稳固。天线杆子要固定稳扎,要考虑万一倒下来不会打到人和物。要用粗一点的多股铜芯线。两头绝缘要好。引入线最好是原根的线,即不用接头。与楼顶的接触处要包裹好,不能风吹摆动。···地线,可用1米左右的角铁砸在地球上,接头用6MM的螺栓垫圈,保证接触良好,也要用粗铜线···为了防雷,天线引入线处要加装避雷器,还要用一双向闸刀,作双重保险······

网友:
现在玩矿机一般不推荐2AP9,至少要用1N60、1N34A。耳机使用SC2-300或SHH-1舌簧和差动耳机,配725变压器。

用有源中波能听到大声强信号电台,就有无天地线信号条件,线路正确,能响,细打磨能多手机太台,若用长天线的良好条件,不想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