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场效应四管机终于制作完成

楼主(2011-03-31):
直放场效应四管机终于制作完成 ,性能诚如文中所介绍的那样,这里不再重复,上图:

楼主:
场效应管用的3DJ6,因为上次失败了,这次采用了洞洞板。过程很顺利,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但上次失败的原因至今尚未找到。

网友A:
收听效果给大伙儿汇报一下下

网友:
好机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听效果给大伙儿汇报一下下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与鼓励 ,和手头的德生R9701做了比较,收台数量相同,在室内同样的接收条件下中波段可以收到7个台,分别为中国之声、本市新闻综合台,交通台、文艺台、经济台、省新闻综合台、省文艺台。以上各台均可满意的收听,其中省文艺台音量较低,中国之声与省新闻综合台音量适中,本市台声音震耳欲聋,可推8欧小喇叭。整机电流现在调至2.9毫安,整机电流为12毫安左右时音质最佳,但声音太响了。通过实验证明原文作者对该电路性能的介绍确实如此,灵敏度、选择性及音质优于采用一般三极管的四管直放机。本机制作时,主要元件型号及参数均按原作者要求选择。

网友:
该机加再生灵敏度和选择性会进一步提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效应管用的3DJ6,因为上次失败了,这次采用了洞洞板。过程很顺利,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但上次失败的原因至今尚未找到。

昨天也搭了一下这个电路,开始也是只有低放本地噪音,收不到台,更换几个3DJ后还是不行,后来将场管漏极上面的电阻用微调代替,仔细调整后才收到电台,原来场管也需要合适的偏置,LZ上次试验不成功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以前总听人家讲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用在收音机上灵敏度和信噪比都不错,就是懒,没有亲身试过。

网友:
先收藏起来,有空实践一下。

网友:
quote]原帖由 BYSM5210 于 2011-3-31 21:32 发表 .....“本市台声音震耳欲聋,可推8欧小喇叭......。但声音太响了......。通过实验证明灵敏度、选择性及音质优于采用一般三极管的四管直放机......。”

效果真不错。
有几只3DJ6场效应管,哪天也做一台场效应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