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练手,做个简易三管机

楼主(2011-04-02):
好久没动过电烙铁了,退休后发现矿坛,真乃幸事,受矿坛氛围影响,先练练手,做一个简易直放式三管机,请看图.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用心之作!空气连应该不错...

网友:
做得真好!学习了!

网友:
宝刀不老啊,做得很漂亮。

网友:
C7茌那里?

网友:
俺也想给加分。可惜俺只是银牌。

网友:
没有音量控制,晚上会很吵的

网友:
做得很好,不错的。

楼主:
谢谢版主和各位的关注.因为是简易机.尽量简单,二极管负极接地的傍
路电容也省掉了(傍路检波后残余高频信号)
二极管不用也可以,直接用BG2检波,但电流要调到0.1-0.2毫安.这个电路安排成高放-检波-低放-功放.是为了电路简单
明了,各级之间用电容隔开,好调整,互不影响.
    用C7的原因是L1圈数不够,又不想再绕线圈,频率低段复盖不了,故在1上并接C7.(200P).C7在印版示意图上有标示,
电路图上没画,抱谦.

楼主:
待以后有了合适的机箱,音量电位器还是要加上,晚上也就是吵人.感谢提醒.

网友:
可以用三极管检波,去掉二极管。注意加滤波电容

网友:
支持一下。把玩几天,再做别的,玩嘛。

网友:
空气连声音要大些

网友:
做的中规中矩,不错的。

网友:
做的很认真,好!

网友:
空连、绿袍、刻板 楼主大作值得一顶

网友:
用料比较猛,电池夹有特色,值得学习!

楼主:
再次谢谢版主和各位朋友的支持.
补充一点,L1圈数不够,故在C1上并接C7,(前面的说明C1掉字了)

网友A:
BG3的集电极和发射极间接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
动手做要顶。那空气单联儿虽然比较陈旧了,但是个老货,还有那个磁棒支架,也很老,输出变压器很老很怀旧。刀刻印刷电路板,这样用比较直接,但就是看着比较乱一点。那个电池夹,用的是磷铜片么?做得很结实,有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象解放军用的,简称军用的。要是汽车兵的话,那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3的集电极和发射极间接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此机装好后试听,有点吵人,估计是喇叭小,高音偏强,故在BG3.C.E极加C6衰减高音,试了一下,C6这样接比接在输出
变压器初级两端效果明显.

楼主:
回28#fzh547611朋友.
    全让您说对啦,老兄向您致军礼! .

网友:
制版画图都一丝不苟,但我还是喜欢将元件装在正面,这样会整洁得多。

网友:
很好! 喇叭若不在“裸体”状态下声音会更好些!

网友(2011-12-06):
做的真好!

网友:
做的不错!单连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您已经是金牌了,不是银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