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儿坡莫合金的经验(不是抄来的)

楼主(2011-04-03):
我想说几句关于这方面的一点儿工作经验。

坡莫合金的特点是在弱磁场下有较高的导磁率,这一特性超过普通硅铁铁芯甚至铁氧体磁芯。但因价格昂贵,所以坡莫合金铁芯一般只应用在小信号放大回路或特殊产品中。
坡莫合金铁芯的变压器在装配时是不能直接敲打铁芯的。敲打产生应力,会改变铁芯的磁导率。使性能下降。事实上,所有的变压器在拆装铁芯时,都忌讳直接敲打。应使用专用工具。
对于应装配或其它原因致使铁芯性能异化的变压器,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消磁、时效去应力和重新组装。

坡莫合金铁芯变压器深受矿机爱好者的欢迎。那怎么判断你买到的就是坡莫合金铁芯的变压器?
我的经验就是:新品看来源,旧品看电路,外观不可靠。
新品看来源:你需要找到信誉良好的商家,这非常重要。在没有专业测试工具的条件下,单纯凭借外观是很难判断是否为真品。坡莫合金是高镍材质,早期的人就通过外观判断,因为高镍产品的颜色较白。目前硅铁铁芯的颜色已经超过了坡莫合金,很难分辨了。
旧品看电路:如果能买到旧品,当然也很好。但要从废弃的电路板上直接寻找,小心对待商家自己拆下来的旧货。如果你看见一块电路板,要分析它是做什么用的。尽量寻找高精仪器的废电路板,注意它的前级电路。在普通民用电气中,找到坡莫合金的可能性不大。我做过多年的电气设计,知道一点儿设计师的心理,钱都是用在刀刃上。

外观不可靠:下面的图片中有一张对比图片,左侧的是普通硅铁铁芯,右侧的是坡莫合金铁芯,凭借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那怎么知道手里的旧东西是不是真品呢?先看它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民品的电源变压器、功放变压器、电抗器、滤波器等,可能性不大。
是军品拆机件要注意。
坡莫合金颜色发白,质地较脆,易折断。业余条件下火花鉴别较可靠,硅铁铁芯碳含量比坡莫合金高,火花分叉多。坡莫合金火花分叉很少。

网友(2016-01-04):
坡莫合金用在微型电力计量互感器,还有信号传输领域,一般不会在电源类变压器使用。

网友(2011-04-03):
图片太少,举例不详,看来坡镆确实不好弄。

网友:
“坡莫合金颜色发白,质地较脆,易折断。”
坡莫合金非常柔软,不能随意弯折会丧失性能滴。
没有退火处理的坡莫合金确实脆硬,灰了吧唧的。

网友:
坡莫合金非常柔软,不能随意弯折会丧失性能滴。

如果失去性能,有办法让它复原吗。

网友:
这种变压器能用来做什么,上面这个微服放大器我也有一只,已拆了,变压器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坡莫合金铁芯的变压器在装配时是不能直接敲打铁芯的。敲打产生应力,会改变铁芯的磁导率。使性能下降。事实上,所有的变压器在拆装铁芯时,都忌讳直接敲打。应使用专用工具。

误传! 坡莫很软,敲打易变形,影响相互之间的绝缘层,倒不是因为金属晶体结构变化。

硅钢片垫上木板敲打平整没有问题,做变压器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坡莫合金变压器,老式的了函数记录仪PCB板上用得较多,一块板上就用了好几只(半导件台式收音机输出输入变压器那么大)!

网友:
大圆图、小长图上的放大器里有个坡莫合金变压器,,我一直在推荐。

网友:
今天捡到哟个 坡莫 磁环 内径不到1厘米 愁人啊

网友(2012-02-23):
正在准备绕制一个600:10K的话筒变压器,正在研究坡莫合金,楼主真是及时雨啊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很专业!赞!

网友:
11楼的先生的图里那个东东应该是玻莫体吗?钳型表里的钳口估计也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