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播:双回路矿石收音机制作全过程

楼主(2011-04-03):
捣鼓电子元件还是小时候的事情,最近不知道哪来的劲头,就是想做矿机。

想到就要做到,开始准备做。

先是淘宝买了一堆东西:
1、空气电容、二极管、线圈、高阻耳机,粗线点线若干
2、小型电转(钻各种孔非常方便)
3、大小各种螺丝、螺帽、接线柱,从M2到M6每种数十个(当然没有全部用上)
绝缘电路板、有机玻璃板,专门划有机玻璃板的勾刀(本来想做有机玻璃板透明型矿机,后来就地取材没有用上,勾刀倒是用上了)
4、其他烙铁等基本工具本来就用,不需要买了。

现在开始,现场直播制作全过程,由于只能用每天下班回家晚饭后的时间做一点点,估计需要的时间不会很短。

先上一个电路图,是淘宝的一个卖家给的,据卖家多次试验,效果非常好,因为买了他的零件,卖家在制作调试过程中给了很耐心的不厌其烦的解答。

实际组装时,基本就是这个电路做的,只是在耳机上并联了一个固定电容。

我的矿机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相框,本来想到木工店定做一个框架的,后来还是发现了这个相框的潜力。

原始相框

原始相框

第1步:先将线圈的每一个抽头焊上一个螺丝垫片,包括最边上的两个也要焊上,便于后面的固定。
下面几个抽头中甩向左边的4个是初级线圈的,甩向右边的9个是调谐线圈。

线圈抽头全部焊上螺丝垫片

线圈抽头全部焊上螺丝垫片

楼主:
相框的内部距离正好是线圈磁棒的长度多一丁点,于是磁棒很好固定。
本来是用白色的硬塑料条做接线柱的底板的。(当然,后来换成绝缘板了)

线圈的固定和接线柱--正面看。

线圈的固定和接线柱--反面看。

线圈的固定和接线柱--反面局部图。

楼主:
裁绝缘板绝对是个力气活,而且很危险,勾刀看上去就很可怕。
就在裁绝缘板的时候,发现绝缘板的边角料很有用,可以代替二楼图里面的白色硬塑料条。

裁绝缘板的勾刀

终于裁开了。

裁好后再打磨一下边缘。

网友A:
楼主绕线圈的技术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绕线圈的技术有待提高

您说得很对!谢谢批评。
这个线圈式卖家帮我绕的,我自己也买了磁棒和纱包线,准备自己绕一个。
得先学习抽头,因为这个线路图的抽头很多。

网友:
楼主:你的制作工艺水平从我的角度看不是业余级的,摆布合理,设计老到,每个抽头从压条上绕一下,不易松动,所以匝间产生一匝的缝隙,你用指甲把弯曲的线匝理直了,就更美了.最好用一只线圈底筒.便于调节.另焊点光亮饱满,拿过几年铬铁.

网友:
我看不懂电路图。等你的实物做出来记得上图。我围观学习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两面都划下,一掰就断了!

网友:
小电钻有点意思

网友:
我看线圈绕的挺专业的呀

楼主:
在淘宝卖家的指导下,终于绕好了一个线圈。
调整线圈话了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两面都划下,一掰就断了!

是的两面都要划好几好几好几好几下才行,让后才可能掰开。

两面划少了掰不开。而且必须勾刀来回用力好多次
一般的裁纸刀很单薄,都不敢用力,生拍刀片一歪划到手,那就完蛋了。

楼主:
终于将垫片焊接好了。新的不锈钢垫片真的很难上锡。

小经验:以前用普通的金属垫片,很好上锡,几乎不用焊膏。用新的不锈钢垫片,很难上锡,要上的话,刮得再干净也很难。必须要反复带锡烫(用干净的烙铁头干烫效果不好),烫到垫片快有点变色了,变为金属略黑色,在多用烙铁头多磨蹭磨蹭,注意要带锡磨蹭,差不多的时候,加点焊膏,就比较容易上去了。

网友D:
纱包线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B:
我这种很好上锡。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看应该是270股的。跟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纱包线是什么规格的?

28股的纱包线,应该很普通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14814222

就是在这家买的,很多电子配件都是买他的,除了空气单联电容。
卖家非常客气,耐心解答我的不厌其烦的无数问题。感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应该是270股的。跟我的一样。

270股,好酷啊,真羡慕有这么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种很好上锡。

应该这个很好上锡,只是觉得用这个连那么细的纱包线有点不方便,纱包线接口太粗,螺丝接口倒是正好。
后面我用到了这个的,用在接线柱正面了。

楼主:
终于重新绕好线圈,换了绝缘板装了一排接线柱。搞了昨天一个晚上。
到这样,线圈的绕制和安装应该是固定下来了。接上天地线和其他元件,试了一下,效果很好,关键是天线抽头多,很容易找到有声音的波段,选择性相当一流。

正面图1

正面图2

反面看看局部图1

反面看看局部图2

楼主:
本来想做立式面板的,洞都打好了,也固定好面板了。
后来发现,空气单联高度刚好能放进相框的厚度(相框骨架厚度31.5mm,空气单联电容厚度不连旋杆部分大约是24.5mm),于是经过激励的思想斗争,决定做卧式的,这样能安排元件紧凑一些,将来搬家或者拿出去试机,也方便很多。

于是浪费了一块绝缘板,可惜啊,这东西淘宝买起来很便宜,单独买的话就是运费贵。

这样一来,我的矿机就可以称呼为:史上最薄的卧式矿机(超薄矿机)
前侧的两个螺丝洞本来是固定立式面板的,这样就浪费了,为了不难看,将来用于固定一个自己制作的小标牌,就能将这两个小洞利用上了,而且应该很美观。

网友E:
楼上老兄试问,哪个铜螺丝是那上面的。谢谢

网友B:
我一开始就是向那家买的零件。你买的那中螺丝我见过,我买两头是孔的那种。你的抽头都固定了,怎么切换呢,用分线器?接天现的线圈需要两个挡位,接可变和二机管共要两个分线器来切换,还要天地线输入和声音输出共四个柱,还有二极管的连接处。两个耳机加起来才600欧,不知道你用什么二极管,2ap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老兄试问,哪个铜螺丝是那上面的。谢谢

六角铜螺丝买的这家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596952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就是向那家买的零件。你买的那中螺丝我见过,我买两头是孔的那种。你的抽头都固定了,怎么切换呢,用分线器?接天现的线圈需要两个挡位,接可变和二机管共要两个分线器来切换,还要天地线输入和声音输出共四 ...

是的,您是专家,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准备用好几个分线器。
天地线各一个,单刀4档的。
耳机用一个单刀9档的(用11档的代替)
可变电容也用一个单刀9档的(用11档的代替)
所以这样分线器用得很多,为了以后方便调试。事实说明抽头还是很有作用的,切换一下声音大小还是有不少差异的。
二极管用2AP9,实际使用的时候是2200欧姆军用耳机,串联起来大于4400欧姆。(后文有图)

各位专家,如有设计不当的地方,还望各位多多指点批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淘个2200欧,你的怎么样,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淘个2200欧,你的怎么样,哪买的?

我买的是这家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9271690
不过您对成色要有心理准备,比想象的要旧很多。

不怕烧钱的话可以看看这家的这个所谓全新耳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04585354

这家也有卖。从框架上看很像是同一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752736432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都不是同一种啊!不知道那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是同一种啊!不知道那种好用!

应该都可以吧,买回来测个电阻,应该是接近2.2K欧,拿着耳机插头,找点金属的东西磨蹭磨蹭,应该有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继续!

可变电容装好了,拉起天地线,测试一下电流。才2uA左右,好小啊。虽然声音能听清楚,也许是天线不够好,自己拉的天线很可怜,短短的。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南京的矿机爱好者,有好天线的话,真想上门去借根好天线试试看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在第一家买的2200欧的38块钱那种,你那种我也看过,我运气不好买的是压电式的。所以再买也不想向那家买了。没有电话舌簧耳机好,早就放一边生锈了,想买个灵感度很高的,有时不用变压器方便点。信号来自天地线。

楼主:
天地线接线柱终于搞定了。

先看一张整体的正面图,红色铜螺丝是天线,黑色铜螺丝是地线。

再来一张正面的图。

翻过来看看背面,绿色的是天线接线柱背面,蓝色的是地线接线柱背面。
因为右边绿色的那边打洞的时候歪了一点点,必须加螺丝固定,左边的蓝色的地线打得刚刚好,拧在木头框架上非常非常紧,就不用加螺帽了,直接焊接。

看看天线接线柱的背面局部图,相框框架边缘的凹槽正好可以卡进粗铜线,把粗铜线嵌进去既美观又节约了空间。

地线接线柱的背面局部图,同样将粗铜线嵌进凹槽。

楼主:
天地线接线柱接好后,今天是星期二,下午电台很少,再测试看看。
能收到台,但声音偏小。

这会儿至少可以收到四个台,可能是:
6.南京体育广播         AM801
7.南京经济台           AM900
8.南京新闻台           AM1008
9.南京城市管理广播     AM1170

楼主:
面板打孔真的很费力气,电转声音大,老婆不高兴。

框架上的这个孔(拐弯的通道)难度超级高!!!仔细看就看出来了。

面板反面,元件位置图。这时候元件还没有拧紧固定。

面板正面,元件位置图。

网友:
设计的不错的。

网友:
接线柱金光闪闪!

楼主:
内部元件基本固定了,正在焊接。
波段开关很多,连线还是很繁琐的。

网友:
不错,这个矿机还真叫框机。

楼主:
终于初步完工了,就像楼房封顶,基本固定了所有固定元件,可以听广播了。可是声音不大(最大电流2~4微安左右),收的台还挺多。

确定的能收到的台有:
AM 702  江苏新闻台
AM 900 南京经济台
AM 1008 南京新闻台
AM 1053 江苏文艺台
AM 1206 江苏财经台

不知道南京的中波发射塔在哪里,真想将矿机拿到发射塔下面去,感受一下信号强到震耳是什么效果?电流表爆表示什么感觉?

安装完成正面,就差做在面板上为各个按钮写字做标签了。

再来一张正面的

背面的一张

背面再来一张

网友B:
很漂亮嘛,打造技术很强,比我高多了,那个数子旋钮不错,比我今天15块买的漂亮多了,你买的都是高档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嘛,打造技术很强,比我高多了,那个数子旋钮不错,比我今天15块买的漂亮多了,你买的都是高档货啊!

数字旋钮也不是高档货,就是看上去比较漂亮,好像也就2元一个。
中间的旋钮倒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看上去比较美观一些的。

15元一个的旋钮应该很漂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说没你的漂亮,我今天刚买的,我搞不懂怎么这么贵,可能人家搞错了,我需要一个所以买了!

网友:
不是搞错了,我刚在淘宝上收“数字旋钮”,台湾产的都15左右。

网友:
买错了,没有用的。

网友:
真的   很 羡 慕

网友(2011-08-29):
漂亮的制作,牛得很!

网友(2014-05-13):
楼主之作品颇牛!请问一下,输出端接一个6吋舌簧喇叭效果会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