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080

楼主(2011-04-03):
康艺8080收录机距今也有三十年了当时也是经典产品.现在如有保存好的机器,是不是可以收藏。

网友:
第一台收录机就是康艺8080 (正常使用),可惜前年老婆清垃圾给处理-----一元钱一斤

网友:
我现在还用8080-2S来听广播节目,有时还录电台节目,效果不错!

网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邻居从福建当兵转业回来,带回来一部8080,当时就被它的外形吸引住了,还有它的FM调频波段,尽管当时全国还没有调频电台,但是当时已经从无线电杂志上了解了调频波段抗干扰强,背景干净音质好,是以后的发展趋势。从此8080成了我梦寐以求的机器,遗憾的是到了也没有得到它。

网友:
这机器的调频镜像抑制不好,不过我因此却收到了航空波段(镜像)广播!

网友:
该机八十年代初风靡一时。

网友:
那个时代生产的机器厚实,尽用。

网友:
香港产的,质次而价高,不如日产机

网友:
我家的第一台收录机。。。。。。。。

楼主:
前几天二十元收了一个康艺8080收音完好放磁带无声,经捡查磁头放大器集成块损坏,此集成块不好找,后用常见的ta7688代换后磁带放音正常.收音灵敏度很高,音质也可以.

网友:
有1台

现在工作,性能良好

网友:
康艺8080收录机,有一多半是走私进来的。

这走私8080最多的就是俺村的金峰镇和晋江的石狮镇。
后来这两地靠走私发家的,改邪归正了,都开办企业了。有趣的是,这两地做的办的企业都是纺织类的。金峰一带做纺织原料,石狮一带做纺织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二十元收了一个康艺8080收音完好放磁带无声,经捡查磁头放大器集成块损坏,此集成块不好找,后用常见的ta7688代换后磁带放音正常.收音灵敏度很高,音质也可以.

该收录机录音放音用的是TA7328,是一种单列直插14脚的集成电路,使用它的机型很少,现在已很难买到了,可以用TA7658代用,引脚功能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双列的。原国营八四〇〇厂生产过一种与CONTEC 8080-2S外观、电路完全一样的收录机,取名叫华燕8080-2S,华燕8080-2S电路图上录放音集成电路标的就是TA7658。

楼主:
ta7658好像也不太常见,还是ta7688好找.我是用一块坏录音机板将ta7688那一块板锯下来,用导线连接到8080机器上的,这样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