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数据整理迁移中,稍后访问,谢谢!

网友(2011-04-10):
微波炉小贴士
  微波炉的高压变压器用漏磁变压器主要是配合磁控管的特性达到简单的恒流目的,对电压的要求也有一定放宽,如果此变压器不是漏磁的拿磁控管会很快老化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不是长期通电的,并且漏磁大,并不适合做音响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不是长期通电的,并且漏磁大,并不适合做音响的电源变压器

漏磁大是因为有漏磁铁芯的存在,扰乱了一些磁路,去掉就好一些,再用铜带包裹效果也不错

网友:
别费那劲了,矽钢片焊的很结实,砸开也就对不到一起了,此外许多微波炉变压器都是铝线绕制的,外面上的绝缘漆像是铜一样,我某次拆一个格兰仕的,砸不开用锯子想把铜线取出来卖,结果一看,他奶奶的,白色的!

网友:
感谢提供资料!赞一个!家用微波炉变压器多数是这样的规格,没错:这种变压器几乎都是铝线包了
用这种变压器作为super胆机电源需要注意了,首先是高压的安全,高压输出点在铁芯上有一个!再者是这种变压器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工作!这种变压器在我们临沂的零售价60元/只。我曾经试验过FU33,做高压是可以的,但连续工作发热巨大!

网友:
这东西的最合理用法
低压接一个灯泡写上:注意安全
外出的时候想着把高压挂在门把手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灯炮太耗电了,还是接个几十微波的电机电容比较合适,要注意环保不是

网友:
空载电流太大啦!!

网友C(2012-10-27):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输出是1100V 而不是2100V ,2100V是经过外部倍压后得到的直流电压,如果把漏磁铁芯 ...

请教烟版,做点焊机也保留漏磁铁芯吗?

网友:
微波炉设计成短时间间歇工作,线圈的载流量比普通的计算要取得大些,长时间工作发热量大,其部分线圈是脱胎式的,要注意保持绝缘,铁芯是磁分路式的为的是稳定电压,因为磁控管的起振电压要求比较严格,高压电压就只好用加大漏磁的办法来稳压。实在要改造,可以用切割机将铁芯焊接的那部分锯掉(大约不超过2毫米深度),这样铁芯会好拆开些,拆开后当做普通铁芯用,功率自然就会损失一些,但是可以重新设计计算线圈参数。
保留磁分路的那部分铁芯可以增加阻抗,对限制电流有好处,交流电焊机就是在铁芯增加分流磁路来调整电流的。

网友:
这电压是2千多的,不是1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烟版,做点焊机也保留漏磁铁芯吗?

可以做成活动的,这样就可以调节点焊熔接速度和强度。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