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加装usb,高手来

楼主(2011-04-06):
,是8020d的,板子有预留usb口,直接接上后不读u盘,出仓再进仓也不行,是不是需要在板子后面加什么线路?或者需要刷固件,如果需要线路或者固件,请详细说明,谢谢!qq:85250689,能qq教我最好。

楼主:
自己先顶

接出后你还要在DM、PM两个引脚中各串一个33欧姆的电阻,过电阻后再各接一下15K电阻对地就可以了!
最后一句,15k的电阻对地是什么意思?谁能给画个图啊?

网友:
接不了,还需要EPROM内写入程序,也可以找一个报废DVD中有USB功能的EPROM芯片,型号一样就可以直接换上。

楼主:
回复3楼

8202d不是支持usb么?我是想说,是不是不可以直接接usb,usb前面是不是还有一段线路?

网友(2011-05-16):
在数码之家(加装USB接口,让激光头老化DVD重焕光彩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413
看到这个线路,你试试看!也可百度一下,很多这样的帖子,但不是都能成功的。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功能。。。。。

网友(2012-08-06):
如果程序里面有自动检测USB,可能播放是很正常的,有可能是厂家对针两种型号的产品,便于库存和生产资料的方便使用了同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