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管的镇流器用在环形灯管上

楼主(2011-04-06):
有几个日光灯管镇流器,感觉质量不错,如果加上接头,能不能用在环形灯管上?只是镇流器比环形灯大10w左右。请大家指点。

网友:
能,就是那个变压嚣电压高一点,最好拆几圈那个起动电容容量换小一点就一一 可以

网友:
不好用,功率大会让灯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镇流器现在有电子的镇流器了,当然还有要用跳泡启动的老式的铁芯式的镇流器,您说的是哪一种?我用40瓦的镇流器点20瓦的管灯,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生产的40瓦的老式镇流器,20瓦,30瓦,40瓦,可以通用。而且质量好没有噪音。我用这样的镇流器点40瓦的管灯,共有两只,已经用了八年,什么都没换过。

网友:
镇流器现在有电子的镇流器了,当然还有要用跳泡启动的老式的铁芯式的镇流器,您说的是哪一种?我用这样老式的40瓦的镇流器点20瓦的管灯,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生产的40瓦的老式镇流器,20瓦,30瓦,40瓦,可以通用。而且质量好没有噪音。我用这样的镇流器点40瓦的管灯,共有两只,已经用了八年,管灯跳泡什么都没换过。而且现在仍然在使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子镇流器的话,互相差十几瓦都没有问题,曾经我用20瓦电子镇流器点亮40瓦灯管,长期使用竟正常,实践证明,电子镇流器与灯管的匹配不是很严格,前提是电子镇流器的质量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不同功率的灯管不应该用同样型号的镇流器,灯管与镇流器的功率不匹配时,灯管的寿命确是会缩短的。您用的镇流器可以适用于20到40瓦的各种灯管,并不能说明40瓦镇流器用在30瓦灯管上不影响灯管的使用寿命。
...

这个问题,因为这种老式镇流器,一般使用铜线和矽钢片铁芯绕成的,铜线有粗细的不同,铁芯截面积也有大小不同。举个例子过去还有8W的日光灯,用这8W镇流器去点40W的管灯,可以么,不可以,因为容量不够用。如果是定制的20W的镇流器,点40W的日光灯,也是不可以的,原因也是容量不够,一个是导线不够,另外铁芯截面积也不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发热,很热,容易烧毁。反之如果用大容量的镇流器点小瓦数的管灯,实践证明是可以的。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子镇流器的话,互相差十几瓦都没有问题,曾经我用20瓦电子镇流器点亮40瓦灯管,长期使用竟正常,实践证明,电子镇流器与灯管的匹配不是很严格,前提是电子镇流器的质量要好一点

电子镇流器使用过几个,一般寿命都很短,里面的电子元件很多,有一个不过关就会烧毁。我使用的电子镇流器一般一年半载就坏掉了,而且有的镇流器有高频噪音。电子镇流器对灯管的寿命又有影响,使用不长时间两端就会发黑。所以后来我就全用传统镇流器,省事,长寿,节能节电,无噪音。好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瓦镇流器电感量比30瓦的小,用到30瓦的灯管上,会因为灯管的工作电流大而导致灯管寿命缩短。当然如果不考虑使用寿命也可以这样用,普通灯管可用三四年,如果这样,估计也就用1年。
WOZA
我在前面说过了,我用这种传统40W镇流器点40W日光灯,共有两只都使用8年了,现在仍然在使用,去年也是用这种40W的镇流器,点一根20W的日光灯,到现在有半年多了,正常发光,没有看出任何不正常。

网友:
请问群里哪位网友改过电子镇流器,使它适应不同的光管?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使用过几个,一般寿命都很短,里面的电子元件很多,有一个不过关就会烧毁。我使用的电子镇流器一般一年半载就坏掉了,而且有的镇流器有高频噪音。电子镇流器对灯管的寿命又有影响,使用不长时间两端就会 ...

       这里还要说一句,电感镇流器淘汰已成定局,如果这种镇流器好处多的话,早就继续发扬光大了,尽管朋友们对他情有独钟,那只是一种偏爱而已,老式镇流器笨重,消耗铜材和其他金属,成本高,更要命的是本身还要耗电,40瓦的镇流器自身耗电8—10瓦,对于大力提倡节能和环保的今天,这样的无功耗电是不可容忍的。好一点的电子镇流器是很不错的,只是市场上的假货太多才败坏了电子镇流器的名声,至于高频噪声,恐怕只有收音机爱好者才会讨厌它,大多的人是不在乎这个的,再说了,现在空中各种场强的电磁辐射无处不在,我们能躲开吗?电子镇流器的高频噪声只是空中电磁辐射的九牛一毛。电子技术发展很快,可以肯定的说,新产品的优越性都会大大的超过过去的东西,所以,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还要说一句,电感镇流器淘汰已成定局,如果这种镇流器好处多的话,早就继续发扬光大了,尽管朋友们对他情有独钟,那只是一种偏爱而已,老式镇流器笨重,消耗铜材和其他金属,成本高,更要命的是本身还要 ...

        对于电子镇流器和电感镇流器,经过多年使用比较对比,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电感镇流器。我比较注重感受,如果哪个有我忍受不了的缺陷,我是一定要PS它的,因为我有这个选择权。至于哪个未来是否被淘汰,那个未来更有发展趋势,这些都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在这里我说的只是我的使用感受,是实事求是。至于选不选择,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和选择标准。

网友:
电子镇流器最大的好处是:省电
电感镇流器最大的优点是:稳定

网友:
同意17、18楼的
我家中拉灯上用得一个飞利浦节能灯、大概是92年换上的、很沉、灯管外用玻璃罩密封、暖百色、当时花70多元买的、正因为它里面选用得是电感镇流器、灯管质量可能也优良、 到现在也没坏还在正常使用。
另、有盏40W日光灯、灯管已换过3次了、起辉器换过不止3次了、而配套的那只也是飞利浦的老式电感镇流器、使用估计已快20年了、还健康没衰老迹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