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块MF10型表

楼主(2011-04-07):
学校实验室淘汰下来的MF10表,出厂年代不详,看内部的红袍电阻都是81、82年的,估计是80年代初的产品。但内部有一些小灰袍电阻(主要是电阻挡),原以为是烧坏后技术员换的,仔细看后发现这些电阻的标识如3k32,FB2;33欧3,FB2等,这样的电阻不是80年代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应该是上四的原装品,不知谁还有类似的表。(唯一可以看到的一个色环电阻是自己换上去的)。

楼主:
可以看到多个灰袍电阻

楼主:
表面没有生产日期信息

网友:
不错不错,是块好表,兄弟干脆找个合适的红跑电阻把色环换下来吧,不协调

网友A:
80年代的初的表。我有一只已出掉的和这个差不多。是个好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阻是46.5K的,问题是上哪去找一堆47K的红袍来挑选。

网友B:
换上47K的误差不会太大吧,(0.5/47=0.01),也就是1%,红袍的误差是正负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现在用的这个阻值为46.7K,换上后1V挡的内阻为100.8K,想找一个46.0K的换上,这样1V挡的内阻为100.1K,比较理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47K的误差不会太大吧,(0.5/47=0.01),也就是1%,红袍的误差是正负多少的?

红袍一般误差会在0.5以下。0.5的是差的,0.25、0.1的居多。
这个电阻要求是46.5 +/- 1%。原则上它只会影响0.5V、1V、2.5V直流档。可否考虑45K串一个150欧的?串的电阻放在背面,不让它看见。。

网友:
45K红袍加个150小红袍,楼上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年代的初的表。我有一只已出掉的和这个差不多。是个好表。

偶的MF10 已经洗好澡了,改天上个图看看。

网友:
LZ的M10是80年代初的,我这里也有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错,总算有一样的了

网友:
电阻都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在一群47K中或许能找到,这样的阻值。

楼主:
可以说上四厂在80年代初已经掌握了小型精密电阻的制造技术,并开始应用于测量仪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上四厂在80年代初已经掌握了小型精密电阻的制造技术,并开始应用于测量仪表中。

上四不造电阻的吧,这种电阻应该是随着技术进步而出现的。

不是很清楚那种小灰电阻是否金属膜的,如果是金属膜的,这个表应该比早期的MF10要准一些,至少稳定性要好一些。不过MF10怎么做也就是2.5级的,游丝决定的。

楼主:
1/8W的灰色碳膜电阻在70年代就有,至少77年市面上有,这种电阻精度差,一般都是误差10%的,稳定性也不好,就算将误差精度做得高一些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8W的灰色碳膜电阻在70年代就有,至少77年市面上有,这种电阻精度差,一般都是误差10%的,稳定性也不好,就算将误差精度做得高一些也好不到哪去

那就应该是碳膜的,不过也不可能是10%的碳膜,10%的是纯民用级的。在没有金属膜以前专门有一种RTL仪表用碳膜电阻,精度为1%,温漂什么的就不谈了,用于2.5级表是够的。1级像MF18就只能用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