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感和电容的串并联计算器?

楼主(2011-04-07):
主要是想绕反绕双值线圈,不知道每组线圈的电感量应该是多少,总电感定义为240uh,那么每组是120uh吗?并联后为60uh吗?最好有个计算器,因为要匹配可变电容的。我用Uc9805测的可变电容说360p的最高400最低端最高40p偏大,而且不能显示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还有电感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电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非常感谢。是您做的还是下的?

楼主:
现在要公式,两个电容(电感)串并联的公式。我想上面两个是要用电脑打开的,电脑程序,我想用flash做个,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打开计算了,不用每次开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非常感谢。是您做的还是下的?

都是坛子里坛友们提供的,我收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公式,两个电容(电感)串并联的公式。我想上面两个是要用电脑打开的,电脑程序,我想用flash做个,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打开计算了,不用每次开电脑。

电容并联:
C=c1+c2+……+ cn
串联:1/C=1/c1+1/c2+……+1/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电感的公式?

楼主:
上面两个文件不对,没用,求两个电感的串并联公式?

网友:
以前发过不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文件不对,没用,求两个电感的串并联公式?

电感的计算与电容正好相反。顺便问一句,LZ没看过一本《电工学》之类的书?理论还是需要的,否则就是瞎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绕反绕双值线圈,不知道每组线圈的电感量应该是多少,总电感定义为240uh,那么每组是120uh吗?并联后为60uh吗?最好有个计算器,因为要匹配可变电容的。我用Uc9805测的可变电容说360p的最高400最低端最高40p ...

总电感240uH,每组电感不是120uH,但并联后是60uH
可以使用昨天写的程序计算,分别计算出两组电感L1和L2及互感M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77614-1-1.html

串联后,得到的电感是 L1+L2+2*M
并联后得到的电感是 (L1*L2 - M*M) / (L1+L2 - 2*M)
如果L1与L2相等,从上面式子可以得到,串联电感是并联电感的4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做的我都下过,表格吧!我不会用。

楼主:
我搞定了一个蜘蛛网反绕双值线圈,串联258uh,并联60uh,没组79uh,线圈内径42外径100mm。调式好久才对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