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a000朋友在哪里?特别帮你整的6N3+6S6单端

楼主(2011-04-07):
lol   看到 老哥您 在好几个论坛喊我...再不帮忙 ,咱哥们也太不仗义了
今天回家吃完饭对着曲线和手册 量了量   在纯理论的角度 帮你设计了一个6N3+6S6的单端电路,
目前不保证能有多好的效果,但保证应该能响(假如仓促中我图没画错的话,如果哪画错了,欢迎所有朋友直言拍砖

  就这意思,电路已经很简练了.....
您也是道中老鸟,许多废话,小弟自不必说
我画图,您权当试验吧,一切问题,随时探讨交流
唯独 提醒一点,制作时,6N3阴极先只接200欧+300欧的电阻,旁路电容和整体反馈先不接,然后试听...再接上反馈,最后再接上旁路电容,比较效果,哪个效果好,最后就取哪个作为最终方案

网友(2016-12-19):
6S6高跨导宽频带放大管。通常用于电子仪器。爱好者用于小屏幕电视机作为视放代替6P15是不错的。
用于单端,如果采用三极管接法,应该加前级。标准接法不需要前级。变压器交连也相当于加了个前级,只不过增益不同。屏级电压150-200V为宜。

楼主(2016-05-05):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想做6s6的推挽机
在网上找了找图
请您看看

这电路 田老师刚一发帖时我就看过。感觉挺好的。
只不过稍微有个小问题,这电路设计的“物质”基础前提是6S6廉价,不怕寿命短。我粗略计算了一下电路中管子的实际发散功率是10.7W,而6S6的极限屏耗是8.3W,帘栅极极限功率2.3W。接成三极管后理论最大耗散是10.6W,但是接成三极管后,功率不见得按照想想的分配,因为屏极和帘栅极电位是一致的。所以不特别建议用这么高的屏压。

楼主(2011-04-07):
  杨哥,不要老是加分,给点评点评
提点意见

网友:
感谢海版!正愁手上的6s6没法用,雪中送炭!再请教:165伏可以再高点不?输出5K是不是大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76698-1-1.html 您看看第一张曲线
我取的基本是曲线中点,这玩意 不要把电压弄太高
输出不要小于4K,我觉得最好是4.5~5K,因为5K的变压器多,所以就取5K了,太小了 屏流太大,屏极发红

网友:
负回输画错了,应该接在6N3管的阴极,按照红圈里那样画的话,回输的信号会被那个220微法电容短路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就觉得有画错的地方
呵呵,已改正

网友:
谢啦!过几天实验后向海版汇报总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随时交流
特快版主,指出了图中的小错误,已改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王兄过谦了,向您学习还来不及呢
真的要说,弱弱的觉得乙电用到200v好些,仅供参考啊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看,我把图 贴过来吧

请看 屏压在200以上,管子已经进入截止区了,在信号的负半周 难以保证失真最小 。我想,要是想输出多大功率的朋友也不好选择这种小管子吧

楼主:
制作时 也可以 把6S6阴极的旁路电容先取消
反正 我前一次做收音机时,比较过 6P14阴极接不接电容,从我的耳朵听不出接入不接有多大的区别,所以就省了

网友:
屏压在200以上,管子已经进入截止区了,在信号的负半周 难易保证失真最小?~(@^_^@)~

网友:
回复 楼主:
才看见,抱歉了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图表!!

网友D:
看三极管接法的特性,不用前级6N3推动行不行?

网友A:
还有负反馈电阻是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负反馈电阻是多大?

负反馈电阻=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放大的信号 是沿着 管子的“交流负载线”变动的,工作点(屏压、屏流、栅压)所组成的坐标位置,应该差不多正好在这条负载线的几何中心上,才能保证信号的正负半周对称。....哎,在杨队勉强,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三极管接法的特性,不用前级6N3推动行不行?

和我想一快了
我正想去掉6N3
直接就6S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反馈电阻=0

全部信号都参与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音源机器输出信号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或者加个1:2的小树人变压器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漏画了...
加个12K的电位器,慢慢调  觉得合适了在确定最佳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音源机器输出信号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或者加个1:2的小树人变压器也行

你也和我想一快了
不要6N3
负反馈也不要了
加一个 1:2+2的输入牛
用mp3直接驱动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了 ,直接去了6S6,需要较大的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了 ,直接去了6S6,需要较大的输入信号

mp3的信号+1:2+2输入牛~~~~~~~~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22楼的回复,您这主意好  您要是早告诉我不想要推动管,我就不用瞪着6N3的曲线发呆了

网友:
呵呵
有劳你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嗨,不客气
等您好消息

网友:
海河版主真热心,感谢您提供的资料图表。

网友E:
再提点建议,屏极负载的问题,6S6的内阻仅8K,接成3极管,内阻近一步降低。如比较6P1内阻40K,最佳负载约5K,(相当于8分之1)。建议6S6屏极负载取2K或再低一点。屏流可以调栅负压解决。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6s6线路。第一图我试过很好听,不用电位器。(声音不太大)

阴极电阻30欧,音质有点2A3的味道。

阴极电阻30欧,音质有点2A3的味道。

来自本坛的电路。

来自本坛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提点建议,屏极负载的问题,6S6的内阻仅8K,接成3极管,内阻近一步降低。如比较6P1内阻40K,最佳负载约5K,(相当于8分之1)。建议6S6屏极负载取2K或再低一点。屏流可以调栅负压解决。
   欢迎批评指正。

  在下一家之辞啊,姑妄言之...不妥之处 欢迎赐教
  凭着管子所谓内阻 确定 变压器初级阻抗,在下以为实属无奈之策,这种判断太过于主管和经验话了,所以在下设计电路至今从未用过,我觉得电子管本身就是非线性元件,其内阻一说也是在很大的范围内取一个大概值或者平均值,在没有特性曲线时 凭着经验摸索尚可一试,但应该不存在 某管内阻多少遇到同类管子就必须取变压器阻抗是多少的定论 。对于管子的定义,最科学客观的就是特性曲线,所以设计电路尽量还是以曲线为准

下图是6S6接成三极管时 变压器初级为5K欧的负载线.... 大家看看  ,如果有兴趣,请自己试着画画 别的阻值的负载线....
负载线的取值一定要本着失真最小(图上看就是负载线两端投影在横、纵轴上的投影长度尽量相同)、功率最大(也就是说尽量把管子的屏耗都用上)等参考了来进行
大家可是试试,当RA=2K时,想保证最大电流不超出手册中限制的阴极极限电流,势必把工作点往下移,这样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负载线进入管子曲线弯曲阶段,造成“截止失真”;二是负载线偏离最大屏耗较远,管子功率不能被很好利用,出力减少

网友:
多谢楼主对我的帖子重视。给出了楼上的图,这图也得到IXA000的认可。你们都是资深大家,肯定是完全正确。
我所要说的是:
     1,  这个帖子中31F的手绘的6N3---6S6是我实验的结果,所以得出2K:8是在825-2电视机上用6S6代替6P1,阴极电阻33欧,当时接5K:3.5欧时音轻,当将3.5的喇叭接在8欧上时,效果基本令人满意。此时负载阻抗约2K。(当然比6P1声音小,原来的6N1未用6N3替代。此时6S6是四极管接法。)
   2, 我之所以主张负载阻抗再低一点,是基于以下几点:
      A:一个放大器要想获得最大输出,那就是要阻抗匹配,换句话说就是放大器的等效内阻和负载电阻要相等。
      B:单端电子管放大器的等效内阻不是比出来的,是由公式计算出来的。(当然,和电子管的内阻关系很密切)
这一公式是:
        等效内阻 等于 电子管内阻 乘以 屏极电阻 再除以(电子管内阻 加 屏极电阻)
       以6P1 内阻40   屏极电阻5.5K代入,其最佳负载约 5K
              6P15  内阻100屏极电阻10K代入,其最佳负载约 9K
             6S6     内阻8K屏极电阻2K代入,其最佳负载约 1.6K  (和楼主差距较大)
           以上第2点,和楼主的正确结论差距较大,我想这正是学习的好机会,敬请楼主和广大坛友指出错误之处,这也可能是多年的误区吧。(以前都是用这个公式求最佳负载电阻的)
       先谢  !!

网友:
按教学大纲指示来讲,设计功率放大器一般是采用作图法比较直观、方便。负载线是一条很重要的线段,他决定了管子的输出阻抗,输出信号的线性范围,一般由管子的阳极电压、电流来决定,所以,输出阻抗一般是这样计算的,当然在有的计算中也考虑了无效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
根据理论计算的数值一般是取内阻的十分之一
最佳负载阻抗取的小一点比较好
这样输出不会减小多少
而失真是比较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您的帖子,作图法和公式法之间应该没有矛盾,负载线本身就是
     Y=KX+B,
   您的意思最佳负载和电子管内阻无关?
    敬请指教!!

楼主:
学习气氛很浓啊   各位都是身怀绝技.....
其实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进来向老师及前辈们学学!!!

网友(2011-10-12):
回复 楼主:

    向您汇报6S6小单端
有点晚了~~~~~~~~~~~~~吭
前端时间做了一个试验性质的
除了书画粗功率小点以外
别的和6P1等不分上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4&highlight=6s6

图纸就是下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想请你设计一个用6N6的小单端
管子我有了
我可以试验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呢??

楼主:
没注意,呵呵
对不住啊
6N6要单管的还是双管并联的??
稍等两天啊,这事得研究

网友:
我喜欢6N6并管的架构
让你费心了
谢谢啦

楼主:
就是说 每声道用1个6N6里面的两个管子并联?

楼主:
您想用什么管子推动?? 6N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