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XA1691的魅力

楼主(2011-04-09):
关于CXA1691,我小时候就见我父亲买回来一块纯fm的板子,给我的感觉相当好,很厚的玻纤板,电台锁得很紧,灵敏度很高,0.1米的天线在山区小村就可以收到接近20个台.而且要不收不到收到的几乎是很小的底噪.音频电容都是ELNA电容。。。
但是现在已经买不到,几年前偶然见到市面的AM/FM两用台式机里类似的板,但已经…很差的板材…铜箔焊多两下就鼓了…声音差了…选择性也不行了…
而且一开始出这类机时还是木壳现在是塑料的…
尽管不是立体声的,但我还是想重温一下.不知道哪位dx有它的pcb图,另外光做调频怎么搞.能指导一下吗?
下载的厂家资料的布线看不清的.谢谢了
还有,如果用变容二极管的话怎么用

网友:
楼主小时候就是玻纤板啊,真是不容易
小日本的板子都还不是玻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广东出的板子。很好的板材呢

网友B:
我不久前也用1191做了一台!还是贴片的1191!我是用小铜线焊的!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久前也用1191做了一台!还是贴片的1191!我是用小铜线焊的!很辛苦

我家有宽体的CXA1019,拆机和新的都有,呵呵
直接洞洞板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口水不停地流!

楼主:
有布线资料吗各位,我有好几个变容二极管和多圈电位器

网友:
“山区小村”可含有“位置高、干扰少”的意思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片的插不下洞洞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片的插不下洞洞板的

兄台有所不知,CXA1019,插件的分后缀S和P的,S的是窄体,1.778脚距,P的是宽体,2.54脚距

本坛前几天有“大雁北飞”矿友的一个帖子,晒自己的根德YB217L,里面用的就是宽体的1019
借图片于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一个‘安键’牌子的迷你收音机,50大洋。用的是1691,两节7号电池供电,灵敏度还没25买的地摊机灵敏度高,用的是1191.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CD1691吧?

网友:
CXA1691是性能不错的收音单片,但不可能有LZ说的那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