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功的尝试

楼主(2011-04-10):
想做个电池管的胆前级,今天终于试了一把,效果不满意,没有低频,声音中气很弱。
第一回合基本宣告失败。
估计是俺用的线间变压器太不匹配了,牛输出用的牛必须很讲究才行,随便拉个壮丁来凑合效果是不行的~~
暂时没奈何,改成RC输出吧~~等空了又试试看

原计划

原计划

乙电空载有39V

乙电空载有39V

楼主:
下次改成这样试试~~~

楼主:
要是下次还不行,就改成交流电源,6A2放大的前级

网友:
2P2这直热式管子本就不适合用在高保真前级,我小的时候见到一家有这种收音机,用甲乙电池工作,声音不如交流的好听,后来这管子主要用在部队报话机以及气象探空仪上,80年代有工友给过我二十几只,后来觉得实在没用,扔了

网友:
这个牛应该可以吧??

网友:
哈哈哈,那只盒子很靓啊!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机机出来。

楼主:
看来2P2还是做收音机最合适

网友:
线间变压器还是不用的为好!!!
可对其扒皮(拆铁芯)、抽筋(拆线)拆骨、后重新按照标准绕法绕之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机箱做得很漂亮,有创意。

网友A:
据说就是传说中的合金牛

网友:
版主的盒子我也有

网友:
工艺不错的,就是牛不好搞,不然麦景图就不值钱了,麦景图就是牛值钱

网友:
葡萄酒盒 正想这盒子咋用呢

网友:
LZ的探索精神值得鼓励
国产2P2是只相当好的直热式小功率管,用他制作直热式胆前级、耳机放大器成绩优良,如果“总结”不成功的原因估计是 变压器与电路设计(如供电电压、偏置电压)的问题。
最近《W&D》有一篇林敦先生的文章《电池胆耳机放大器》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就是传说中的合金牛

难道是泼墨合金的牛牛,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