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2822简单收音机(二)

楼主(2011-04-11):
找东西时发现一块放音机的线路板,上面有一块D2822的功放块,与新找的电路图一对照,不需要改动,只要增加调谐回路就可以收音,拆掉稳速部分,打孔安装可变电容,以前坛友提示说输入端要加电阻或使用电解电容,加电阻比较费事,还是换电容吧,声音还可以,灵敏度偏低,只能接收本地电台

网友:
这样都行,佩服。
有空也试试。

楼主:
请教大家2822如何接成两级放大,这样是否可以提高灵敏度,谢谢!

网友:
大哥,音量咋控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灵敏度偏低,只能接收本地电台,声音不是很大,所以没有音量控制,板上的电位器是原来的没有动

网友:
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无论是化腐朽为神奇还是化神奇为腐朽都是我们乐此不疲的。

网友:
楼上的蒙古乐忽门仁兄,能把你头像那个用元器件做的小摩托车发个大图片给俺看看不?谢谢先!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我试过LM386的类似电路,选择性很差,不过我是用的空心线圈+矿石机的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指教,有时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选择性不好,可能与天线有关,加几十厘米的天线反而不能正常收听了,直接接在可变电容的非地端,没有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巧姐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
越简单,越要功力啊。。厉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过奖了,就是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