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Yaesu FRG-9600 宽频接收机扩频到 47.25MHz-950MHz

楼主(2011-04-12):
刚到手一台二手Yaesu FRG-9600 VHF/UHF 宽频接收机,扩频前正常接收频率:60MHz-905MHz。
到手刚几天,还不太会用。就急不可待地开膛进行了扩频,扩频后接收范围:47.25MHz-950MHz
闲话少说,上图。这张外观图是从网上借来的:

扩频需要改两个地方,先看第一个地方:连接三根线

这是第二个地方,外加一只1千欧姆电阻:

这是扩频后的频率显示效果:

我参考的国外扩频文章原版: http://www.qsl.net/ve7lgp/yaesu/FRG-9600.htm

来一张拼图:

重要提示:扩频有危险,动手要当心!

网友A:
不错啊!楼主老兄,这机的第一中频是45MHz吗?我有台IC-2SAT也可以显示30---1300MHz,实际接收在70--370MHZ左右,我当初还想把电视高频头加上去改成45----860MHz接收的,可惜中频(31.5----38mhz)和它的不同(30.875MHz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楼主老兄,这机的第一中频是45MHz吗?我有台IC-2SAT也可以显示30---1300MHz,实际接收在70--370MHZ左右,我当初还想把电视高频头加上去改成45----860MHz接收的,可惜中频(31.5----38mhz)和它的不同(30.875 ...

1中频: 45.754  MHz
2中频: 10.7  MHz
3中频: 455 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