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7135配电柜电流表

楼主(2011-04-13):
看了Edward坛友的7135配电柜电流表改十分适合数显电源的电压表(初学者适用)一文,很受启发,但是按照Edward坛友的改法略显复杂,经测量,这个7135的四位表头满度值是0.8V,只要外接1个100:0.8的分压电路,这个表头就变成了0-99.99V量程的直流电压表,再根据Edward坛友文中所说的方法修改小数点位置。
另外,这个7135配电柜电流表是配合600/5的电流互感器使用的,实际是1个量程5A的交流电流表,但是因为是配合600/5的电流互感器使用的,所以,输入5A的电流显示是600.0A,现在要作为1个5A量程电流表来使用,先修改小数点,再在输入1个已知的电流时,比如接人1只电吹风,用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挡串进去测量,调整满度电位器,使表头显示和万用表一致就可以了,那个满度电位器本来就是为配合使用不同变比的电流互感器而设置的,这个电流表额定是5A,但是短时间测量最大可以到10A。最后,感谢Edward坛友给我的启发。

网友:
改电流有些不妥,不能用万用表去校准四位半,很少有万用表交流档到0.5级

网友A:
改得好啊。你不是一下买了好几十个的那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好啊。你不是一下买了好几十个的那位吧?

我买了3个电流的,1个KV的,1个MW的,1个MVar。

网友A:
没买到V的,只买到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买到V的,只买到A的……

我的是掌柜在几十个中好不容易帮我就找到这3个不是A的。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不太合算,这价格都能买一个表了。

网友B:
还有 MVar 的? 无功功率表? 不知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方便拍个清晰的图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MVar 的? 无功功率表? 不知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方便拍个清晰的图片看看吗?

这几张行吗?

网友:
多谢.照片很清晰.

网友:
功率表和电压电流表一点都不一样啊,电源都不一样。

楼主:
功率表要同时接三相电压和电流,还要检测是正向功率还是负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