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为0-5V的直流想用运放把它转成5-0V

楼主(2011-04-13):
有一输入电压为0-5V的直流信号,想用运放把它转成5-0V,即输入为0V时候,输出为5V,要求转换过程呈线性,不用双电源可以吗?实在不行,用双电源也可以。 可以用正负5V电源供电,最好不要纸上谈兵,有实际电路验证过的,哪位帮我搞定的,倒贴运费赠送太阳能电池板10块。

网友: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取一个+5V的电压,把输入信号的正极接+5V,把输入信号的负极端当成输出不就可以了,我只是提示一下,赠送太阳能电池板就不必了,就当交个朋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数字电路
直接加一个反相器就得

网友A:
看这电路行不行。运放要是轨至轨的就可以用5V做电源了,否则需要另加更高一点的电源。单电源运放也可以,但要注意单电源运放最低输出电压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电路行不行。运放要是轨至轨的就可以用5V做电源了,否则需要另加更高一点的电源。单电源运放也可以,但要注意单电源运放最低输出电压的限制。

上图有仿真过吗?可以用正负5V的双电源的,用双电源的话怎么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轨到轨的运放用±5V电源无法输出到5V,一般运放输出的电压都小于电源电压1-2V,所以正电源应该用8V比较合适,这样输出地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线性比较有保证。
电路其他都不用改,只要保证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为2.5V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上说得对。
如果只有正负5V电源的话,建议用轨至轨运放。
那个图的运放是用理想运放仿真的,没电源。

还有,不知道具体什么应用,为什么一定要把输入信号给反相过来呢?如果是模拟应用,那没办法,只能这么做。如果是数字采样,直接进A/D就行了,反过来的可以用程序来实现。

网友:
轨到轨只是个名义,实际上还是有个最低和最高的限制,大约有几十毫伏的差,还要看负载大小。
还是用双电源正负6V或更高的,确保转换电压在线性误差之内。

网友B:
负电源也可以在-2V到-8V之间选择。

网友:
如果R2用TL431替代就更好了(当然R1要更改为2K---4.7K),可以减少电源电压波动对输出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
如果只有正负5V电源的话,建议用轨至轨运放。
那个图的运放是用理想运放仿真的,没电源。

还有,不知道具体什么应用,为什么一定要把输入信号给反相过来呢?如果是模拟应用,那没办法,只能这么做 ...

模拟应用的,工业设备采集器输出的就是0-5V的直流,有时就需要反过来用于后部设备,如变频器等,那个无法改动内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电源也可以在-2V到-8V之间选择。

3脚电压为什么调在2.5V?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偏移电压,用于保证输出是0V时输出为5V。如果这里是地(0V)的话,那么0V输入时输出也是0V,输入5V时输出为-5V。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用反相+偏移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脚电压为什么调在2.5V?

相对0~5V的输入范围,中心点是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