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7135的配电柜交流电流表改为交流电压表

楼主(2011-04-16):
这个表原来是配合600/5的电流互感器使用的,现在要用它来测量交流电压,首先把这个表的测量部份(请参照Edward的7135配电柜电流表改十分适合数显电源的电压表(初学者适用)的文章,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78210-1-3.html)的电流互感器拆除,现在这个表已经变成了1个满度电压为200毫伏的交流电压表,因为原来是用来测量电流的,所以输入阻抗较低,测量电压时消耗功率太大,需要增加输入阻抗,所以需要把R32拆除(并联在R32上面的那个元件不要拆除),在原来电流互感器次级的两端接1只400Ω的电阻(2只200Ω电阻串联),在这个电阻的两端各接1只1MΩ的电阻,两只1MΩ的电阻的另一端接在原来接电流互感器初级的端子上,作为测量输入,这个表就变成了1个量程为0-999.9V的交流电压表,用1只标准表(业余条件下可以用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和这个表头并联测量220V的市电,调整后面的满度电位器,使这个表头和标准表指示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改装有奖

改装有奖,请到我店领取免费表头。运费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