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新手学习单片机数码管电子钟:原理,c程序详解

楼主(2011-04-17):
这个帖子意在帮助有兴趣的初学者理解单片机驱动最基本的LED数码管电子钟的硬件原理,以及如何用c编程实现。图和代码是实打实的东西。这些内容对于仔细学过单片机的和会搞的人就不必浪费时间了。为了保持连续性,请勿跟帖。
实物图:重点是显示效果如下:
硬件主要部分电路:
从以下几个部分解析:
1,8段led数码管的原理
2,单片机如何动态驱动多个数码管
3,单片机怎样构成电子钟
4,怎样用c语言编程
5,程序代码详解
1:8段led数码管的原理:再复习一下
    LED::发光二极管大家都用过吧?直流电源,串上限流电阻,再串上LED就成了一个小电灯,
   8段数码管就是把8个LED按数字“8”的笔画安排,使各个LED按要求发光就形成数字或其他符号了。见下图:

这个8字数码管由7个LED构成笔画,另一个LED为小圆点。这8个笔段通常以a b c d e f g h 表示,这个位置是固定的。
用电路图表示在右边。注意,数码管都是由笔段电极和公共电极构成的,而按制造时的内部接法不同分为共阳极和共阴极两种,看图就明白。老式单片机,吸收电流能力较强而吐出电流较弱,用共阳极接法多些。 新式单片机两种都可以用。
对于共阳极接法,单片机的口线通过限流电阻和LED的笔段电极--阴极连接,正好一个8位口对应一个数码管的各段,公共阳极因电流较大,超出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所以另外用一个晶体管控制,这个晶体管的基极则另外用一个口线控制:显然只有这点为0才能使得数码管发光。设a b c d e f g 均为低,h为高,则显示不带点的8字。
共阴极数码管则相反,只有笔端电极-阳极为高,公共电极:阴极为低时才能显示。显然这个制作用的是共阴极数码管。下面,列出共阴极管显示各个数字时笔段电位高低的关系,也就是让单片机的一个8位口设为P0口,如原理图,和笔段对应时的驱动二进制数据对应的16进数和显示的字形:举例说显示2,要让P0口输出十六进数0X5B
P0.7    P0.6    P0.5    P0.4    P0.3    P0.2    P0.1   P0.0
h         g          f         e         d         c         b         a
0         0         1         1         1         1         1         1         ==0X3F  显示“0“
0         0         0         0         0         1         1         0         ==0X06           1
0         1         0         1         1         0         1         1         ==0X5B           2
0         1         0         0         1         1         1         1         ==0X4F           3
0         1         1         0         0         1         1         0         ==0X66           4
0         1         1         0         1         1         0         1         ==0X6D           5
0         1         1         1         1         1         0         1         ==0X7D           6
0         0         0         0         0         1         1         1         ==0X07            7
0         1         1         1         1         1         1         1         ==0X7F            8
0         1         1         0         1         1         1         1         ==0X6F            9
0         1         0         0         0         0         0         0         ==0X40           —
此外还可以显示A b  c  d   E    F    G    H    L    P等,就不列举了。
另一点,上面小点h始终不显示 ,怎样显示它呢?以后用到再说,一般用它较少。好了休息一下。

楼主:
用C语言编程

有关C语言的书籍很多,其实也用不着我来多嘴,不过是想救自己自学C的一些体会来说道说道,对老鸟毫无意义,对新手可能有所帮助,要深入钻下去,还是看书吧,我这里是尽量用通俗理解说清楚一点,即使一下还不会用C编程,如果能看明白C的代码也好啊。事情总是一步一步,首先别怕,人家都能做出来,做出来就是给人用的,只要花力气,一定能学会。
1,为什么要用C。原因很多,既然大家都用,自然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基本语法对于不同的单片机都能用,只是具体细节不一样,而汇编对于不同的单片机完全没有通用性,其他就不多说了。
2。快速了解C语言
2。1.构成C语言的主要基本零件:
数据:数据类型,常量和变量
运算符,表达式:用他们来操作数据
函数:通过运算符、表达式和数据一起来完成所需要的功能。注意C语言只有函数,没有子程序。
2.。2 C语言的基本框架
下面逐一说明。
C语言的数据,计算机语言处理的就是数据,C语言也一样。
在程序中不变的数据是常量,在程序中可改变的数据是变量
为了限定常量和变量的取值范围,我们要用数据类型来说明。在51的C,简称51C,数据类型有:
字符型:char   :长度1字节(8位二进数)分为
有符号字符型  signed char  取值范围-128~+127
和无符号字符型 unsigned char 取值范围 0~255
默认为有符号型(不用加signed)
使用最多的是无符号型,必须加以unsigned 说明。例如 unsugned sec:这里sec就是一个变量,它是无符号字符型的,取值最大只能到255,如果写出sec=500;意思是给sec赋以数目500,那就错了。对于更大的数,我们使用
整型:int   :长度2字节(16位二进数)和字符型类似也有
有符号整型 (默认)取值范围-32768~+32767
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int    取值范围 0~65535    例如unsigned int  sou=7850;正确,变量sou既然是无符号整型,它可以达到7850没问题。再大的数据就要用
长整型 :long   :长度4字节 (32位二进数,赶上电脑了)也有有符号和无符号两种
有符号长整型  (默认) 取值-2147483658~2147483647
无符号长整型  unsigned long  取值 0~4294967295 为了表示小数,还有
浮点型  float  :长度4字节,可表示7位有效十进数。运算中还有
指针型 *  长度1~3,它还具有上述类型。 51C还有一些独有的:
位标量 bit 只能取值0或1 ,例如 bit  yn 只可以 yn=0;或 yn=1,别看它简单,程序中这个很方便
可寻址位 sbit 用它来访问可寻址位,如sbit  P11=P1^1;用P11来访问P1口的P1.1,这个也用得多。
此外还有特殊故功能寄存器的sfr 和sfr16使用较少就不说了,使用最多的还是
unsigned char 和 unsigned int
常量:分为
整型:例如 123     -8   0xf9  0b 1110 0011 都是程序总就是以数字出现
浮点型   例如    123.45   75e3
字符型   例如‘A'    'a'    有单引号,注意C的大小写有区别,不可随意
字串型  例如"About U "  "V" 用双引号,V加了双引号尽管只有一个字符也是字串型的
变量类型上面都说了,在程序中,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变量,然后使用它进行运算。
例如  先定义unsigend min ;unsigned sec
然后使用:min=sec-60等等。决不可未加定义就直接来一个sta=7..
完整地说,要定义一个变量,得给他戴上3顶帽子:
存储种类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  变量名
例如  static  unsigend char  data  num, 变量num是静态的,无符号字节 内部数据存储器
一般不用这多,存储种类就默认为auto不用写,unsigned char必不可少,存储器也不用指定。除非用到外部存储器等等,就不多说了
虽然说,用一个或一些字母就可以表示变量名,但是也不可任意为之,因为有些字是专用的,例如不能用数据类型int做变量名,类似的还有一些程序语句里的关键字,都不能做变量名,变量名除了大家常用的例如i 、 j   还可以用具有意义的便于记住,或者用汉语拼音也行,还要注意,变量名可以以字母打头,也可以用下划线打头,但是不可以数字打头。例如
unsigned  xy;     unsigned _23al;都可以,unsigned 5d就不行。
下面说C里面的运算符,表达式和语句,用他们来操作变量、常量,得到我们所需的结果。

楼主:
继续

市面上买到的数码管,除了尺寸不同(驱动电流不同)以外,有单个的,双联体的,四联体的。单个的就是8个段电极和1个公共电极了,联体的,各个数码管的对应笔段内部已经连接好,也只有8个脚引出,各位数码管的公共电极则分别引出,例如4联的,一共有12根引脚。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单个的数码管,可以用于静态显示,也可用于动态显示。
多联的数码管只能用于动态显示。
所谓静态显示,就是数码管段电极接到一个硬件锁存器上,单片机控制口如P0,顺序输出各个数码管对应的驱动码,驱动码被分别锁存起来,再推动数码管。只要锁存器不变,数码管显示就不变。如有8个数码管,就有8个锁存器,它们同时可以显示8位不同的数字。这样的显示,明亮而稳定。但缺点就是硬件电路复杂了。但如果采用 串入并出的锁存器,可以减少单片机所需的口线,对于口线紧张的情况(如使用2051)有时还是要采用的。下面说说
2。单片机如何动态驱动多个数码管
所谓动态显示,是让几个数码管轮流显示,每一时刻只有一个管子点亮,其余都必须熄灭。方法是首先把所有数码管的公共电极电路都断开,这时大家都不显示,然后单片机输出字段数据,(例子是P0口),然后开通需要显示的数码管公共电极,这个管子就亮了。其他管子尽管也加上了相同的字段数据,但是他们的公共电极都还关着,当然也不会亮。拿这个例子来说,如果在P0口输出数据0X4F,也就是01001111,然后P2口输出0X01也就是0000 0001也就是P2口只有P2.0为高,其余都是低,那么Q8导通,最右一个(最低位)数码管就点亮:最低位或个位就显示“3”。
接下来P2口输出0,这个管子就熄灭了。大家一片黑。P0口输出0X5B。(数字“2”的笔段码),然后P2口输出0X02,也就是00000010,P2.1为高。.于是Q7导通,十位就显示数字“2”。
就这样一位位地显示下去,直到最高位,然后又从最低位开始。周而复始。只要每个管子点亮的时间较短,整个显示过程很快,那么由于人眼跟不上数码管亮灭的快速的变化,就可以显示出完整的数字了
一般,每个数码管只要点亮4毫秒,8个管子从头到尾依次亮灭一遍需要32毫秒多,1秒钟能刷新30多次,这样虽然也还有少许闪烁感,但显示已经很清晰了。
在动态显示的情况,数码管愈多则在完整的显示周期中一个管子分得的时间就越少,而使平均亮度降低为了显示清晰,管子的限流电阻就要减小,驱动电流就要增加。所以显示位数也不能够增加太多。一般8位是没有问题的。
上上面举例是从右往左依次显示,反过来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不过还要结合具体的应用条件决定,这个等到编程时再说。

楼主:
接下来

好了,现在如果用8个数码管显示电子钟,各个数码管承担的任务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安排了。以本实例说,从右至左依次是:秒个位,秒十位,分个位,分十位,横线,小时个位,小时十位,空白备用。比如说要显示45秒,那并不是说在P0口输出数据45然后依次开通秒个位和十位,而是:先把数字45分解为两个单独的数字4和数字5,然后找到他们所对应的共阴极数码管显示码:4对应的是16进数0X66(2进数0110 0110),5对应的是0X6D(2进数0110 1101),然后在P0口输出数字5的显示吗0X6D,P2口输出0X01,晶体管Q8开通于是最低位数码管显示“5”。持续一小会例如4毫秒,P0口输出0X00,不显示了,乘机P2口输出0X02(2进数0000 0010)开通Q7,再给P0口输出数字4的显示码0X66,此位显示4了,再持续4毫秒。。。于是时分秒就动态显示出来了。
然而我们做的是电子钟,时分秒要随时间按规律变化,因此下面就说说
时间信号源
单片机电子钟一般可以使用专用实时钟电路作为时钟源例如最常用的DS1302,优点是走时精准,加上后备电源(小电池或法拉电容)在单片机停电时依然正确走时,还有日历功能。不过它牵涉到对电路编程,这次就不说了。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专门再讲。再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单片机自身的资源,通过软硬件结合,产生秒信号。有了秒信号,分和时就好办了。正好这个52单片机内部有3个定时-计数电路:定时计数器T0,T1,T2。作为定时器使用的情况下,它按照单片机的工作节奏:机器周期计数,而机器周期是依赖于精准的石英振荡器产生的振荡周期的,传统的AT89S51单片机,用12兆晶体时,机器周期是1微秒。STC89C52RD,用12兆晶体时则可以使用1微秒或0.5微秒两种。不过由于STC单片机为了保证串口编程速率没有误差,使用的是11.0592兆赫的晶体,这样机器周期就要长一点。这个必须须记住的。

楼主:
3.单片机怎样构成电子钟

任何一个钟,手表也好,大本钟也好,有三个部分:心脏=走时机构,脸面=显示装置,再加上调节装置:对表。
以上所说,是数码管的基本显示原理。下面再仔细说说具体到这个电子钟的显示安排。
由图可知,8个数码管从右到左,分别是秒个位,秒十位;分个位,分十位;横杠;小时个位,小时十位。还剩下最左一位备用。
按现在的动态显示方式,是从左到右一个个轮流点亮、熄灭数码管,周而复始。对于具体的一个时间值例如10时35分24秒,在显示前先要把时分秒分别拆开为十位数和个位数,要显示哪个数,除了开通对应数码管的公共阴极,还要给字段电极加上这个数字的显示码。对照原理图,过程可以是这样的:
首先P2口为0,当然P2.0到P2.7都是0,数码管全部关断,漆黑一片,准备显示。
P2口为0x01,这时仅仅P2.0为1,Q8开通。然后P0口输出0X66——数字4的显示码,最低位立即显示4。维持数毫秒,然后P0口输出0,管子灭了。趁机把P2口输出0X02,仅仅P2.1为1,Q8关闭,Q7开通,然后P0口输出数字2的显示码0X5B,秒十位显示2了。就这样,轮流把P2口的各位输出1,然后P0口加上显示代码并维持一会儿,最后就动态地显示出完整的时间数值了。注意,在转到下一个显示位置前,先关掉显示代码。下面说说怎样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取得时间源。

楼主:
怎样使用定时/计数器:16位定时器

51单片机有2个16位定时计数器C/T0和C/T1,52机还多一个C/T2有控制串口的作用先不管他,C/T0 和CT1既是计数器又是定时器,怎么说?它的工作方式可以人为改变的,如果它输入的是P3.4引脚上的脉冲,那么就对这些脉冲计数计数值送到16位(二进位)寄存器TH0(高8位)TL0(低8位)中,如果它输入的是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振荡脉冲tm那就成了定时器。下面用一个简化图表示它是如何工作的

外部脉冲计数器这次用不上,用的是定时器,图中画的是C/T0,C/T1也是一样,但是C/T0和C/T1的工作都是受特殊功能寄存器TCON和TMOD控制,这个只有一套,然而计数器则各是各的图上画的是TH0和TL0,对于C/T1则它有TH1和TL1。
我们知道,机器周期是石英晶体振荡器分频而来,这个东西是比较精准的,频率误差一般在5-20ppm甚至更低,51是晶振12分频,STC机也可选6分频,甚至有单周期(不分频)的高速型,以12分频为例,假设晶振是12兆的,那分频后的机器周期tm就是1微秒,如果计数4000次就是4毫秒,用它来控制前面说的数码管显示倒是不错,而且计数40000次就是40毫秒,经过250个40毫秒是多少呢?1秒!干嘛是40毫秒呢,一次连续计数1000000,不就是1秒吗?不行!因为16位计数器最大才能计数65536,计数40000还在其范围内,要计数1百万那相差太远了。
要是定时计数器CT0(CT1也一样)工作起来,就要正确设定控制它的特殊寄存器TMOD 和TCON,还要给TH1、TH0正确的预置值,最后再使它工作。先看TMODE和TCON:如上图所示,TMOD的高4位控制C/T1,低4位控制C/T0.就以C/T0说事,
最低位M1M0是工作方式选择,这两位00:方式0,13位计数,01:方式1:16位计数。10,方式3,自动加载8位计数,11,方式4;两个8位计数器,现在我们使用16为计数器,所以M1为0,M0为1.
C/T为0时机器周期脉冲可以进来计数,那好,把它置0.
GATE位为0时允许计数开关闭合。所以置它为0。现在只要把TCON寄存器的TR0置位1,计数通路开关就闭合上机器周期脉冲就能够进入计数TL0-TH0。.可见设定好这两个寄存器的相关位,定时器就可以跑起来。但是定时时间长短,就要给TH0]TL0正确的预置值。
假如预置值是0,那么显然定时时间是65.536毫秒(12兆晶振)预置值是65534那么一个脉冲就把它装满再来一个脉冲就溢出中断了,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就是1微秒。一般来说,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预置值:
TH0=(65536-tx*f/1200000)/256
TL0=(65536-tx*f/1200000)%256,
上式中,tx是定时时间,微秒;f是晶振频率,赫兹,特别是STC使用的晶振为了满足串口下载0误差,通常是11059200的。

楼主:
使用定时器的要点

如上所说。使用定时器就是1:设置相关寄存器,2:设定预置值。例如,使用T0作为16位定时器,定时时间40毫秒,T1作为16位定时器,定时时间4毫秒。
TMOD:它的各位应该是:
D7—-T1的GATE:0
D6— T1的C/T:0
D5— T1的M1 :0
D4— T1的M0 :1(16位计数M1:0 M0:1)
D3—-T0的GATE:0
D2— T0的C/T:0
D1— T0的M1 :0
D0— T0的M0 :1(16位计数M1:0 M0:1)
综合起来,TMOD的设置值是00010001,16进数就是0X11。
TCON:只有TR1控制T1的启动计时,TR0控制T0的启动计时,什么时候需要启动计时器,就把这两位分别置1即可,要停止计时,就把这两位分别置0。.
定时器的中断:当定时器使用方式1、方式2的时候,一旦TH1、TL1或TH0、TL0装满,再加一个计时脉冲就会“溢出”,TH1 TL1或TH0 TL0会被清除掉,先前放进去的预置值也没有了,这时定时器会使得TCON的TF1或TF0置位为1,通常我们都是把定时器设为中断工作方式,这时会引发定时器中断,单片机会暂停其他程序的处理转而处理中断程序,一般中断程序是很小的,编写时主要是重新充填预置值,以及发出检测信号等,随即结束中断程序还原先前运行的程序。
为了使用定时器中断,还必须在启动定时器(置位TR1或TR0)之前,设置好中断控制寄存器IE。在IE中,只需设置ET0位:T0中断、ET1位:T1中断和EA位:总中断即可。
寄存器设置就这么多,下面按要求,T0定时40毫秒,使用11.0592晶振,按以上算式:
TH0=(65536-40000*11059200/12000000)/256=112=0X70;
TL0=0
T1定时4毫秒,晶振相同则
TH1=(65536-4000*11059200/12000000)/256=241=0XF1
TL1=(65536-4000*11059200/12000000)%256=154=0X9A
实际上编程时这样的常数计算可交由编译器去完成,所以只要列出式子便可。
最后,再说说调校按键的原理:
从原理图上看P1口的P1.2和PI.4分别接有按键K1、K2用来调整小时和分钟,为简单计省去了调秒的按键。
它的工作是:首先PI口输出高电平,按后检查P1.2和P1.4的引脚:如果为高,没有按键,如果为低,有键按下。通常的按键处理,是延时10毫秒再检测电位,目的是避开由于按键未达到稳定状态会因弹跳发生的多次短暂通断。这个例子就是利用数码管扫描的时间来达到延时目的:亮一个数码管后检测按键,如发现按下就计数一次,下一个数码管再捡测,辱国检测5次都是按下则确认为按下,转去把小时或分钟加1。至此,数字钟的基本原理就说完了,下次就看看怎样通过C语言编程把这些功能都组织起来让它有规律地工作,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程序流程。

楼主:
程序流程

程序流程是我们编程的依据,按照流程可以理解单片机的工作循环,否则上来就是一堆代码,要看清楚不是很容易的。单片机都是循环工作。主要理解他是怎么循环的,看下图:
左边就是主要的工作循环。开机后,首先初始化,给各个变量赋值,其中还有一个自检过程。以及设置定时器并加以启动。
然后进入程序循环。在循环中,单片机要顺序查询显示时间4ms到了没有,到了就要移入下一位数码管显示,移位后再检查40ms定时。否则直接检查40ms定时。如果定时已到,就处理时间累加以及时分秒递增。然后查询按键K1、K2就这样周而复始。而两个定时器在初始化启动后,就进行定时,时间一到就触发定时中断,设置定时标志以供主循环查询,同时还要恢复预置值并进入下一轮定时。
按键检测,先看电平高低,高:无键,低:有键。这里不另设延时,而按照显示移位循环5次后还为低,就是确有按键,转入按键处理。整个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插个队。顶你一下讲得如此详细。

网友:
TH0=(65536-tx*f/1200000)/256
TL0=(65536-tx*f/1200000)%256,

a lot simpler than that:

#define F_XTAL 12000000ul //xtal for a 12-state 8051
#define MSB(word_t) ((word_t) >> 8) //msb of a word
#define LSB(word_t) ((word_t) & 0x00ff) //lsb of  a word

period=(F_XTAL / 12000000) * tx; //period for the timer
TH0 = MSB(-period);  //load the msb for a count-up timer
TL0 = LSB(-period);  //load the lsb for a count-up timer

you will also find that 1) you can improve long-term timing accuracy by a) using auto-reloading (mode 2); or b) using the Roman Black approach - google for it; 2) you need to implement a way to correct for xtal inaccuracy.

hope it helps.

网友A:
怎么不用51单片机的T2定时器?16位自动重载方式定时的误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51单片机的T2定时器?16位自动重载方式定时的误差为0.

是的,你说得对,用方式2最好,但因为这里用的是现成的STC板子,为了保证232通信速率没有误差,晶振是11.0592兆赫,要是自己使用51板和12兆晶振,机器周期是整数1微秒就好了
另外这只是个例子,旨在说明51的基本实例,要进一步提高计时精度,还需要改进,或者使用实时钟芯片更有价值,如大家有兴趣下次就介绍使用液晶LCD1602和实时钟ds1302的例子吧

网友:
晶振是11.0592兆赫,要是自己使用51板和12兆晶振,机器周期是整数1微秒就好了

that's actually fairly easy to solve, using a different approach:

#define F_XTAL 11059200ul //xtal at 12.0592Mhz
#define F_CPU (F_XTAL / 12) //cpu
#define PERIOD_SEC (F_CPU) //a full second
#define PERIOD_HALFSEC (F_CPU / 2) //half a second
#define PERIOD PERIOD_HALFSEC //tick advances every half a second
#define PERIOD_ERROR 0 //error term for each period

unsigned long tmr_counter=0; //tmr_counter

in your isr:

  tmr_counter+=0x10000ul; //tmr running in 16 bit
  if (tmr_counter >= PERIOD) {//overflown?
    tmr_counter-=PERIOD+PERIOD_ERR;  //reset tmr_counter;
    //update time below
  }

in your main code, you set up the timer to run in 16 bit mode.

with this approach, you will have very accurate long-term timing.

网友:
also, you can use any crystal: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revise the F_XTAL definition to reflect correctly the crystal you are using and recompile the 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详细注释下或讲下不?

网友:
millwood兄的是在美国?

网友:
这2个时间点之间相差大约9个小时,如果这是工作时间,那么
millwood兄午饭时间大约是北京时间凌晨0点,和这里大家午饭时间相差12个小时,
所以推出millwood兄在美国,不知道对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真是受教了 ,一般书上定时器2讲的都很少,
大部分都是用定时器1和2的,还有wey05兄
“这两位00:方式0,13位计数,01:方式1:16位计数。10,方式3,自动加载8位计数,11,方式4;两个8位计数器,现在我们使用16为计数器,所以M1为0,M0为1.”
这段话显然少了方式2 ,同时方式4要改为方式3。
当然也很感谢wey05兄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这个能详细注释下或讲下不?

it is fairly simple. the xtal frequency is specified as F_XTAL. if you are running the code on a 12-state 8051, the timer is driven by F_XTAL / 12 = F_CPU. so if the timer has counted F_CPU ticks, you know that a second has passed.

in the isr, since we are running a 16-bit timer, the number of ticks between each isr is 0x10000ul. so you increment the number of timer ticks in rtc_counter by 0x10000ul. once rtc_counter is greater than PERIOD, you reset rtc_counter, by subtracting PERIOD from it in order to maintain long-term timing accuracy.

the timer is free running in this case.

this approach applies to pretty much any mcu and can get you really long timing intervals with minimum efforts on the part of the programmer.

you can also implement the ability to correct timing errors here, either via F_XTAL, or explicitly through PERIOD_ER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受教了 ,一般书上定时器2讲的都很少,
大部分都是用定时器1和2的,还有wey05兄
“这两位00:方式0,13位计数,01:方式1:16位计数。10,方式3,自动加载8位计数,11,方式4;两个8位计数器,现在我们使用 ...

谢谢指正!只有0,1,2,3四种方式,怎么跑出4来了呢?打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51单片机的T2定时器?16位自动重载方式定时的误差为0.

对不起,先头没仔细看,你说的很对,应用自动重载可以消除误差,但是51里面没有T2,只有T0 T1 .T0 T1自动重载只能是8位的,用12兆晶振可以。52里面有T2可以使用16位自动重载。这样结合millwood的方法就可以最大限度消除误差。这次考虑到一般性所以没有使用T2,最后再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
here is what I put together quickly.

===========================
#include <regx51.h>                                        //we use keil c51
#include <stdio.h>                                        //we use sprintf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we use delay routines
#include "rtc0.h"                                        //we use tmr0
#include "lcd_4bit.h"                                //we use lcd1602, 4bit mod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RTC_PERIOD                RTC_500ms        //rtc runs at 500ms to generate halfsec clicks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halfsec;                        //half a second: 0=1st half, 1=2nd half
        unsigned char sec;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hour
        unsigned char day;                                //day. 0=starting day
} RTC_TIME_t;                                                //rtc time type

//global variable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str0[]="AT89C51 RTC Demo";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str1[]="time=           ";
unsigned char vRAM[17];                                //display buffer
volatile RTC_TIME_t _rtc_time;                                //global variable updated by rtc_update()

//update _rtc_time in the isr
void rtc_update(void) {                                //update time
        if (_rtc_time.halfsec==0) {                //1st half?
                _rtc_time.halfsec=1;                //make it 2nd half
        } else {
                _rtc_time.halfsec=0;
                _rtc_time.sec+=1;                        //increment to the next second
                if (_rtc_time.sec>=60) {        //second overflown?
                        _rtc_time.sec-=60;                //reset the second
                        _rtc_time.min+=1;                //increment min
                        if (_rtc_time.min>=60) {        //min overflown?
                                _rtc_time.min-=60;                //reset min
                                _rtc_time.hour+=1;                //increment hour
                                if (_rtc_time.hour>=24) {        //hour overflown
                                        _rtc_time.hour-=24;                //reset hour
                                        _rtc_time.day+=1;                //increment day
                                }
                        }
                }
        }

}

//set rtc_time
void rtc_set(RTC_TIME_t time) {
        _rtc_time.day=time.day;
        _rtc_time.hour=time.hour;
        _rtc_time.min=time.min;
        _rtc_time.sec=time.sec;
        _rtc_time.halfsec=time.halfsec;

        //alternatively, use memcpy()
}

//read the rtc
void rtc_get(RTC_TIME_t * time_ptr) {
        time_ptr->halfsec=_rtc_time.halfsec;
        time_ptr->sec=_rtc_time.sec;
        time_ptr->min=_rtc_time.min;
        time_ptr->hour=_rtc_time.hour;
        time_ptr->day=_rtc_time.day;

        //alternatively, use memcpy()
}

void mcu_init(void) {                                //reset the mcu
}

int main(void) {
        RTC_TIME_t time ={0, 58, 59, 23, 0};                                        //rtc time

        mcu_init();                                                //reset the mcu

        //set up the lcd
        lcd_init();                                                //reset the lcd
        //display the first line on the lcd
        lcd_display(LCD_Line0, str0);        //display str0

        //set up the rtc
        rtc0_init(RTC_PERIOD);                        //reset the rtc to run isr every 0.5 second
        rtc0_act(rtc_update);                        //run rtc_update() in the tmr0 isr
        ei();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itialize rtc
        rtc_set(time);                                        //initialize rtc
        while (1) {
                rtc_get(&time);                                //read the rtc
                if (time.halfsec==0) sprintf(vRAM, "time=%2d-%02d:%02d:%02d", (unsigned short) time.day, (unsigned short) time.hour, (unsigned short) time.min, (unsigned short) time.sec);
                else sprintf(vRAM, "time=%2d-%02d:%02d %02d", (unsigned short) time.day, (unsigned short) time.hour, (unsigned short) time.min, (unsigned short) time.sec);
                lcd_display(LCD_Line1, vRAM);
                delay_ms(100);
        }
}

========================
the code runs tmr0 to interrupt once every RTC_PERIOD(=500ms). the time is kept in _rtc_time. two routines, rtc_set() and rtc_get() writes/reads from rtc_time. the time is then displayed via lcd_display().

at this level, the code doesn't directly touch the  hardware so it is 100% portable to any mcu: all you need is to write your own low-level routines.

the code doesn't keep a calendar or alarm but that's not difficult to ad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得对,用方式2最好,但因为这里用的是现成的STC板子,为了保证232通信速率没有误差,晶振是11.0592兆赫,要是自己使用51板和12兆晶振,机器周期是整数1微秒就好了
另外这只是个例子,旨在说明51的基本实 ...

-------------------------------------------------------------------------------------------
好吧,我说说用11.0592MHz时的方法吧——先看一些数字:

11059200÷12=921600
921600÷240=3840

如果将定时器T2设置为自动重载方式,设置RACP2H:RACP2L=65536-3840=0xF100
那么每秒中断的次数就是240次,对于你的8个数码管,那就是每秒将每个数码管扫描240÷8=30次,让你看不出有闪烁,而且每次中断期间可以执行的指令数量大约是3840÷2=1920条,你能干不少事情了。

所以扫描数码管的事情就放在T2中断中进行,每次中断时只点亮一个数码,下一次中断时点亮下一个数码管。因此你只要设置好一个显示缓冲区,在中断时从缓冲区取数字显示即可,不需要你在主程序中控制显示,你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去修改缓冲区中的数值即可。

在定时器中断中还可以设定1s时间源,那就是240次中断的时间为1s,所以你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一个变量k,k从0开始累加,到240时表示到1s了,此时能做的事情就是:
        S++;
        if(S==60){M++;S=0;}
        if(M==60){H++;M=0;}
        if(H==24){H=0;DD++;}
这可以在中断中完成,如果认为不太好就放在主程序中完成。

你还可以在中断中设置一段程序去扫描按键的情况,在确认有按键之后设置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中区检查标志位并处理按键,这样实时性非常好。
还有很多。

网友:
To millwood @Floor26

We shared some idea!

But the sprintf() function is not a good solution.The time mubers in range of 0~59 or 0~23,so they can be divided by 10,so:
x=sec/10+0x30;
y=sec%10+0x30;

In assemble,the code is: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x,a
orl      b,#30h
mov   y,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说说用11.0592MHz时的方法吧——先看一些数字:

11059200÷12=921600
921600÷240=3840

如果将定 ...

谢谢指教!
用T2的16位自动重载是很好实际上110592在16位情况可以得到整数毫秒中断以消除计时误差,但是51没有T2,52才有,所以51要想别的办法,这只是个针对初学者的例子,51比比较具有一般性,所以没有深入探究。

网友:
you can emulate auto reload in software as well, by loading the counters with offset in the isr:

//in your isr
  TH0+=MSB(offset);  //load th0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byte of the offset
  TL0+=LSB(offset);  //load tl0 with the least significant byte of the offset

the trick here is the increment operator used, rather than an assignment operator that most people use. by using the increment operator,  you have preserved the value in TH0/TL0 so isr latency has no impact on the long-term accuracy of the timer.

however, there is one issue: then you do "TL0+=LSB(offset);", it may take more than one cpu ticks to execute: the cpu reads TL0, add to it LSB(offset) and then reload it back to TL0. during that time, TL0 will have incremented a few ticks. so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to add an error term to that:

  TL0+=LSB(offset) + TL0_ERR; //where TL0_ERR is the error term, typically 2 - 3 ticks.

a better way is to never touch TL0 and let's it be a free running coun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Paktu and millwood兄
我在89s52(Atmel)上开启了T2定时器(16位自动加载方式),
中断 函数大致如下,我的目的是利用T2的定时功能,把IO口
置高置低,输出一定频率f、 一定占空比ratio的方波去一个模块的控制端,
控制模块的工作和停止,控制的频率设定在1Hz~1kHz。
isr() interrupt 5
{
        TF2 = 0;
        if(++timecount== hightime)/*hightime是周期方波中“1”的时间*/
        {
                P1_0 =0;
        }
        else if(timecount == period)
        {
                 P1_0 = 1;
        }
}
我用单位的示波器(都是高级货)看了下I/O口输出方波的波形,
经过尝试,发现能输出的最高频率也就50Khz(占空比50%情况下)左右,再高
方波波形很不稳,上跳沿和下跳沿在时间轴上前后抖动很厉害。
目前我T2 设定50us中断一次,输出的方波(50%)波形还可接受,但把示波器辉度
打高,可看到上跳沿和下跳沿在时间上抖动还是有的,我又看了下单片机晶振管脚
12MHz的波形,辉度打高,可以看到虽然幅度上有些跳刺,但波形在时间上的抖动相比之下
要小的多,就是这些情况,当然我知道avr单片机有专门的PWM输出功能,但我没用过avr,
目前就是89s52了,如果想改善 (一定频率f一定占空比ratio)方波波形在跳变时的抖动
如何为之呢?有劳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why you like to speak in english ?

网友:
发现能输出的最高频率也就50Khz

yeah, because of isr latency. it depends on the compiler/chip but 20 ticks for isr latency isn't uncommon. so even if your isr does nothing, it will take 20us for the hardware to preserve context and jump to the isr. that means the fastest speed you get is about 1/20us = 50khz. I typically use 30 ticks as my minimum latency buffer.

if your timer trip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at, you will have the mcu going into isr constantly and how that works is basically unknown / unstable.

to increase the speed, you may need to run the mcu faster, or using hardware pwm.

网友:
32L:那个叫过冲,可以适当的加电容来补偿,但是电容不能太大,否则会让方波变形。

使用AVR单片机的PWM方式来产生PWM信号就太简单了,只要设置好几个寄存器,PWM输出就搞定了,想改变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时只要修改两个寄存器的数值即可,比你用程序模拟的简单和方便吧?

比如使用Atmega8单片机,让OC1A和OC1B输出两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一样的PWM,假如单片机工作频率是1MHz,输出PWM频率是1KHz,所以PWM可以精细到1K/1M=0.001,就是0.1%,只要写好这几个程序:

1.首先让端口B的OC1A和OC1B设置为输出:
DDRB=0x06;
2.设置定时器1为PWM方式:
TCCR1A=0xA2;
TCCR1B=0x19;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3;                         //ICR=0x03E7=999,此时PWM的频率为1M÷(999+1)=1KHz
ICR1L=0xE7;
OCR1AH=0x00;                 //OCR1A=0x0064=100,OC1A输出PWM占空比为100÷(999+1)=10%
OCR1AL=0x64;
OCR1BH=0x00;
OCR1BL=0xC8;                 //OCR1B=0x00C8=200,OC1A输出PWM占空比为200÷(999+1)=20%

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0.1%这个精度太高了,目前我用89s52,最高输出频率1Khz,占空比只能达到5%,
另外我那个不是过冲,过冲指的是上跳沿有刺,把示波器时间打窄,可以看到在上升沿边缘有个 幅度的跳变,时间很短,经过振荡很快稳定到高电平 幅度水平线上,对应下跳沿也有个下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millwood 兄和Paktu兄的回复,小弟这里表示下感谢啦,
呵呵 小弟还不会avr,有待以后探索啦 :),加油!

网友:
2.设置定时器1为PWM方式:
TCCR1A=0xA2;

a big part of writing robust and efficient code is to make it so that it is bug-free. that means that you should write code so that it can be easily understood and reused once it is debugged. the above code for example is tough to understand and varies from device to device - you want to minimize that as much as you can.

setting up a pwm is nothing but determining a few simple elements: the period of the pwm, its duty cycle, its output pins, and how it should behave once the duty cycle is reached.

here is what I do to set up a pwm:

        //manually set up the pwm
        TMR1_PS(TMR_PS_OFF);                                                //turn off tmr1

        //set the mode for the timer
        TMR1_MODE(TMR_MODE_FASTPWM_ICR);                        //set the pwm mode, top in icr

        //set up ch a for pwm period
        TMR1_ICR_TOP(10);                                                        //set the period
        //TMR1_OCA_ACT(OC_CLR);                                                //clear oca pin on output match
        //TMR1_OCA_PIN(ENABLE);                                                //enable oca pin output

        //set ch b
        TMR1_OCB_TOP(10-1);                                                        //set the duty cycle
        TMR1_OCB_ACT(OC_CLR);                                                //clear oca pin on output match
        TMR1_OCB_PIN(ENABLE);                                                //enable oca pin output

        //reset the timer/counter
        //TMR1_CNT_SET(0);                                                        //reset the timer / counter

        //set the prescaler and turn on the timer
        TMR1_PS(TMR_PS_1x & TMR_PS_MASK);                        //set up the prescaler
        //ei();                                                                                //enable interrupt

it relies on a set of macros that are device dependent and easy to read. so when I port the code to a different chip, all I need to do is to rewrite the macros for that chip. Over time, this approach allows me to accumulate a large collection of code pieces that I can reuse in other projects.

网友:
here is an advantage to hardware pwm: the above code has a pwm period of 10 ticks, and a duty cycle of 90% (9 ticks / 10 ticks). on a avr running at 1Mhz cpu, each tick is 1 ticks,  yield a pwm period of 10us -> 100khz.

obviously, you lose resolution in this case.

网友:
To millwood@F38:

Of course,it is depend on your compiler. I using Code Vision AVR C's CodeWizardAVR to genetate the codes:
The STM32 FirmWare have this style.

楼主:
关于定时器T2简介

好几位先生就T2定时器的应用讨论了一会,其实要注意,定时器T2只是存在于52单片机中,也就是52单片机有3个定时计数器T0 T1 T2.。51机只有T0 T1。
T2有什么效益呢,除了提供串口通信的波特率发生器,以及可以输出定时脉冲外,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实现16位预置值的自动装载。我们知道,T0 T1在16位定时计数时,计数满了溢出,计数器变成0,要想继续工作得靠程序重新给计数器输入预置值,从发生中断、输入预置值、再次启动都要耗费时间,额外时间的累积最终是使得时钟减慢。
现在如果用52机的T2定时器,如果把它设置在16位自动重置方式的话,那么一旦计数满溢出它就自动由硬件重新加入预置值,而不需要耗费额外时间,因此计时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了。不过也只是52能享用这个特性了。T2定时器在自动装载方式如以下简图所示:

编程时,要计算好定时所需的预置值,高8位存入TH2和RCAP2H,,低8位存入TL2和RCAP2L。控制寄存器T2MOD和T0 T1的TMOD不同,仅仅只有最低两位而且还是控制外部计数的,定时时它设为0,控制寄存器T2CON则作用较大,CT2为0时,内部脉冲计时,TR2置1就启动定时,置0就停止定时,启动后,从预置值往上(或往下)计数,到达溢出时,中断标志TF2置位同时自动把RCAP2H和RCAP2L保存的预置值存入TH2和TL2,再次开始定时。
预置值的计算,例如采用11059200晶振,则
TH2=(65536-t*11059200/12000000)/256;
TL2=(65536-t*11059200/12000000)%256
具体数值由编译器计算。使用T2以后,电子钟的变成会更加简单。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到达溢出时,红缎标志TF2置位”,在中断函数里 必须软件清零TF2,
另外根据34#的讲述,在内部定时器的中断里依靠
拉高拉低IO管脚电平来输出方波的方式, 所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在50Khz左右(12Mhz晶阵情况下),millwood兄是这样吧?

赞下wey05兄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达溢出时,红缎标志TF2置位”,在中断函数里 必须软件清零TF2,
另外根据34#的讲述,在内部定时器的中断里依靠
拉高拉低IO管脚电平来输出方波的方式, 所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在50Khz左右(12Mhz晶阵情况下),mil ...

TF2必须由中断响应程序清除,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清除,那么它继续计数,预置值已经不起作用。你不管设置什么预置值,他都以一个没有明显变化的定时工作。我做过这个试验。输出方波最大50千赫?没有试过

网友:
"在中断函数里 必须软件清零TF2,"

you will have to read the datasheet about that. for regular 8051, the flags are automatically cleared when the execution jumps to the isr.

"所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在50Khz左右(12Mhz晶阵情况下),millwood兄是这样吧?"

that's assuming that you don't use hardware pwm. using hardware pwm can in theory reach higher frequencies.

网友:
你不管设置什么预置值,他都以一个没有明显变化的定时工作。

that's because it loops in the isr, if you don't clear the flag. TF2 in a 8052 has to be cleared by software, unlike TF0/TF1.

网友:
回复 网友D:

millwood兄
TH0 = MSB(-period);  //load the msb for a count-up timer
TL0 = LSB(-period);  //load the lsb for a count-up timer
这里的负号是不是 让period计算时取补码,
这样相当于65536+(-tx*f/12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KEIL
仿真了下,原来编译器也挺聪明的,编译时候就已经分析到结果了

------------------------------------------
我写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F_XTAL 12000000ul //xtal for a 12-state 8051
#define MSB(word_t) ((word_t) >> 8) //msb of a word
#define LSB(word_t) ((word_t) & 0x00ff) //lsb of  a wor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x=50,a ,b;
        unsigned char  period=(F_XTAL / 12000000) * tx; //period for the timer
        TH0 = MSB(-period);  //load the msb for a count-up timer
        TL0 = LSB(-period);  //load the lsb for a count-up timer
}
----------------------------------------------
翻译出的汇编代码:
C:0x0003    7F32     MOV      R7,#0x32
    11:         unsigned char   period=(F_XTAL / 12000000) * tx; //period for the timer
    12:         TH0 = MSB(-period);  //load the msb for a count-up timer
C:0x0005    EF       MOV      A,R7
C:0x0006    F4       CPL      A
C:0x0007    04       INC      A
C:0x0008    758C00   MOV      TH0(0x8C),#0x00
    13:         TL0 = LSB(-period);  //load the lsb for a count-up timer
C:0x000B    F58A     MOV      TL0(0x8A),A
答案是TH0=0,TL0=0xCE(16进制数),完全正确。

楼主:
直接就
TH2=(65536-T*F/12000000)/256; //T:定时,微秒,F,晶振,赫兹,12分频
TL2=(65536-T*F/12000000)%256
即可

网友:
这里的负号是不是 让period计算时取补码,

that's correct.

it assumes that the compiler follows 2's complements - pretty much all of them do that.

and we want to use the complements because of the count-up nature of the timer/counter and the interrupt happens when the counter overflows.

楼主:
还是接着讲C语言入门吧

一个程序语言都是有一些基本要素构成,如同造房子,也就是由砖瓦灰砂石根据要求反复搭配而成
C语言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变量,还有少数常量,然后就是运算符,表达式,加上变量构成语句。
语句再和变量等等结合起来,构成功能块:函数。最后用多个函数形成总的功能:程序。
C语言的格式有规定的,如同写书信,有抬头,内容,落款,不可任意。
一个完整的C程序是怎样的呢?大体来说,它分为几个区块或段落,我们先有个总体认识再来研究细节。这个和教材的讲法有点不同,看官一时不明白也不要紧,咱们如同学游泳,慢慢来。

楼主:
C语言的变量,运算符,表达式语句

上次已经说了C中的变量。变量到底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内存地址,假设我们用符号i表示一个变量,那也就是给它定下一个地址,那么这个变量是多少,随我们往这个地址里面加入的数据而定。特别要注意的是程序中,变量必须先声明,后使用。如同房客去住旅馆,得得先找大堂,要房间,然后方可入住。要不然里面已经住人,岂能容你强行闯入?定义的方法就是如下这样:(双斜杠右边都是注释文字仅仅其说明作用,不影响程序)
unsigned char i;   //无符号字符型变量i:它只能是数,最小是0,最大是255
int k;                       //有符号整型变量k;
char ABC;             //字符变量ABC,他可以是有符号数,也可以是单个字符
注意C的大小写不一样的,和basic不同。
有了变量,再加上运算符,意义就深入一步了:
i = 20;   // 把20赋予变量i,这里=不是等于号,而是赋值号,这就是个使用最多的运算符。最后一定加上英语的分号;汉语的分号;可不行!规矩就是规矩。这么简单的一个式子,加上英语分号就是一个赋值语句了我再完整写一下:
unsigned char i;  //先声明变量
i=20;                      //再给变量赋值,已经是一个表达式语句了
或者合二为一:
unsigned char i=20; //一边申明一边就赋值了,这也叫赋初值。
绝不可以还没声明呢就来赋值
m=20;  //m是什么?没有声明,那谈何赋值呢
赋值运算符是用得最多的,给变量赋值以后还可以多次赋值。
还有算术运算符:+  -  *  /  %   (相除以后取余数)
自增自减运算符 ++   --     是把变量加1或减1,例如unsigned char  i=20; i++;  那么i就是21l了。
关系运算符:>  >=  <  <=  ==  != //==才是等于 !=是不等于,他们用来比较两个变量或算式。
逻辑运算符:||    &&    !   //逻辑  或  与  非
位运算符: ~   <<    >>   &    |   ^  //位取反, 左移   右移  位与  位或 位异或
这个用得较多,举几个例子,当然都是对变量操作
unsih\gned char  a=0XFE; //也就是2进数  0b 1111 1110
a=~a;    //a位取反后再赋予a;各位0变1,1变0,相当于a变成0b 0000 0001.然后左移1位
a=a<<1; //最高位0移出去,最低位移进来1个0,a变成 0b  0000 0010,再左移2位
a=a<<2;  //a变成    0b 0000 1000  注意移出去的就没有了,移进来的总是0然后位与0XFC
a=a&0XFC;//0XFC就是2进 0b 1111 1100; a原已是0b 0000 1000 结果a为  0b 0000 1000
a=a|0XC9; //就是0b 0000 1000和0b 1100 1001位或,结果a成了0b 1100 1001
a=a^0X78;//就是0b 1100 1001 和0b 0111 1000位异或,结果a变成0b 1011 0001
记住位反:1变0,0变1.。位与:11得1,10得0,00得0。位或11得1,10得1,00得0.。位异或:11得0,10得1,00得0.。
位运算使用较多,例如在8位数码管的依次显示,实际就是个移位操作例如用P2口控制
P2=0X01 ;// 最右端:秒个位亮
P2=0X02;//秒十位亮,个位灭
P2=0X04,;//分个位亮,秒十位灭,如果要点8个管,就要写8个语句,太累了!
也可以这样
unsigned char a=0x01;//
P2=a;                              //P2点亮秒个位
a=a<<1;
P2=a;                             //P2点亮秒十位,以后我们会通过循环操作就不要写8个句子了。

网友B:
P2=0X01 ;// 最右端:秒个位亮
P2=0X02;//秒十位亮,个位灭
P2=0X04,;//分个位亮,秒十位灭,如果要点8个管,就要写8个语句,太累了!
也可以这样
unsigned char a=0x01;//
P2=a;                              //P2点亮秒个位
a=a<<1;
P2=a;                             //P2点亮秒十位,以后我们会通过循环操作就不要写8个句子了。

i will give you a simpler solution

#define OUT_PORT P2 //output on p2

OUT_PORT <= 1; //left shift OUT_PORT by 1

the advantage here is that if you were to change the output from P2 to P3, all you need is to redefine OUT_PORT to be P3 and the code will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will give you a simpler solution

the advantage here is that if you were to change the output from P2 to P3, all you need is to redefine OUT_PORT to be P3 and the code will work.

这个我知道,现在只是针对初学者举个例子,并不是正式代码,因为现在还没有说到宏定义#define请勿打断,谢谢!

楼主:
再说一点

或许会说,干嘛这么麻烦非要用变量a给P2赋值,直接就
P2=0X01;
P2=P2<<1;
不行吗?虽然说这样做KEIL编译器也能通过,但实际上却达不到运行效果,LED不会点亮,对于P2(其他口也一样)可以进行位运算符操作:但是移位除外。这点要注意。
还有,你不是说变量要先声明后使用吗?那51单片机P2这样的口,以及它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例如定时器的TMOD、TCON等在哪里声明呢?实际上也需要声明的,大家在看51C程序的第一行:
#include  "REG51.h"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以下程序包含了REG51.h这个文件(头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对51单片机的包括P0P1P2P3在内的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都进行了形如
sfr P0 = 0X80;
的定义,所以只要在程序顶端加这一个包含语句,在以下整个程序里就直接使用他们而不需要再加以声明-定义。要注意包含什么文件和具体所用的单片机有关。如果是AT89C51、AT89S51等,用上述REG51.h就可以,也可以用另一个AT89X51.h这个更是连同P口的位都加以定义了,在程序里可以直接使用如同P1_0  、P2_1这样的位线表示。
但是如果使用的是52单片机,仅仅用REG51..h 在用到定时器T/C2时就不行了,因为51中没有这个定时器当然也没有定义它。REG52.h则对他进行了定义。对于本制作使用的STC单片机和AT的还是有些差别,它有T2MOD,AT没有,如果简单点就用REG52.h也行,只是在程序里加一个对它的定义:sfr T2MOD =  0XC9;要完整的话就要包含STC提供的头文件STC89C51RC_RD_PLUS.h了。

网友:
或许会说,干嘛这么麻烦非要用变量a给P2赋值,直接就
P2=0X01;
P2=P2<<1;
不行吗?虽然说这样做KEIL编译器也能通过,但实际上却达不到运行效果,LED不会点亮,对于P2(其他口也一样)可以进行位运算符操作:但是移位除外。这点要注意。

maybe because you didn't do it right?

here is the execution of the following code:

#include <regx51.h>

int main(void) {
        P2 = 1;
        while (1) {
                P2 = P2 << 1;
        }
}

notice the changes in the pins on P2?

楼主:
你仿真是可以没错,我现在用的是keil硬件做出来的,最好你自己也去做一下,看看究竟行不行,P口不能进行移位操作不是我发明的,书上也是这么说的。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距。你去用硬件做一个电路做一个再说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 89s52出不来,只能说明它没能力,哈哈
我这就有硬件,可以回来try下,而且还有本书 ,开头讲流水灯里面有这个,我也回来看下

网友:
简单啊!看看C语句编译成汇编是什么样子的就知道了

这段代码:
#include <regx51.h>

int main(void) {
        P2 = 1;
        while (1) {
                P2 = P2 << 1;
        }
}

对应的汇编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程序运行过程是
1+1=2->2
2+2 =4 ->2
4+4=8-> P2
8+8->2
........
128+128->2(溢出!0x100)
所以如果把P2每个IO口都接上LED灯+限流电阻 再接5V电源,一上电,会有一次很迅速的灯逐个灭-》亮(从P2低位到高位),最后是所有的LED灯全亮, 结束!

----------------------------------------------------------------------------
如果汇编是这个结果 是否说明硬件也亦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keil硬件做出来的,

did you use "P2 <<=1;' and it didn't work on your hardware or you used "var <<= 1; P2=var;" and it did work?

P口不能进行移位操作不是我发明的,书上也是这么说的。

many false things are said in many books too. that doesn't make them true.

网友:
我这就有硬件,可以回来try下,而且还有本书 ,开头讲流水灯里面有这个,我也回来看下

you will find cases where such an approach ("P2 = P2 << 1;") may fail. what 8051 vendors licensed from Intel is the core and they have to design their own peripherals (like IO ports). on some 8051 chips, you do not have output latches on the IO ports. so when you turn to read that pin / port, you are actually reading the voltage on that port / pin and the load on that pin / port will force a "0' read on that port / pin. that's where this approach will fail.

most chips today have otuput latches.

a more interesting approach on a shadow variable is to use a sequence:

#define SEQ1(val) (((val) << 1) | ((val) & 0x80)?1:0)
#define SEQ2(val) (((val) << 1) | ((val) & 0x80)?0:1)

...
  while (1) {
    s=SEQ1(s); //get a new pattern (seq1)
    OUT_PORT = s; //output the new pattern
  }
...

try to use SEQ1() and SEQ2() and see how the leds behave.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llwood兄 目前我在用 Atmel  89s52这个片子,它是由I/O寄存器的,avr mega8 mega16也是有的,
呵呵本楼的发言我基本看懂了,硬件我还是会try的

网友:
--------------------占楼贴-----------------------------------------
去睡了 最近累坏了,最近单片机编程遇到不少问题,回来发贴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d you use "P2

哈哈英文老兄又来了,看好了,我,说,
unsigned char ve=0x80;
P2=ve;
ve>>=1;
P2=ve;
当然没问题!只是
P2=0X80;
P2>>=1;
keil编译没问题,可以通过,实际运行不行,我的硬件有问题吗见本帖开始的图,书说的不对?编书的不至于糊涂至此吧。还是请你深入分析一下问题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程序运行过程是
1+1=2->P2
2+2 =4 ->P2
4+4=8-> P2
8+8->P2
........
128+128->P2(溢出!0x100)
所以如果把P2每个IO口都接上LED灯+限流电阻 再接5V电源,一上电,会有一次很迅速的灯逐个灭-》亮( ...

实际上KEIL也可有不同的汇编,用的是RRC A
......

网友C:
在89s52 ISR里不清TF2,我try过了,在 ISR 里 把一个I/O口管脚拉高拉低,来观察输出方波的频率,
如果不清 也有方波输出,但频率比 设定的频率高2倍多一些,比如你设定频率是2KHz,输出频率大约为4.3KHz
如果在ISR里 清TF2,输出频率很准确在2.00x范围(用数字示波器看的),
中断0和中断1里面 采用模式1,也是在 ISR 里 把一个I/O口管脚拉高拉低来观察,输出频率和设定值偏离较大,
比如你设定10KHz,输出大约为7.8KHz,不如定时器2 采用16位自动加载模式的方法准确!

引用 楼主:

TF2必须由中断响应程序清除,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清除,那么它继续计数,预置值已经不起作用。你不管设置什么预置值,他都以一个没有明显变化的定时工作。我做过这个试验。输出方波最大50千赫?没有试过

楼主:
几个重要的东西

这里只是一个关于51C驳岸城的简要介绍,旨在以实例帮助初学者理解C程序,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博大精深,好接着说吧
电脑程序之所以能够千变万化,满足各种应用,很重要的就是在程序的运行中可以根据需要而转向。如果只能一条路走到底,那就麻烦了。C里面下面这些用的多,有很重要,初学者一定要掌握。
1,条件语句:例如
sbit   K1=P1^2   //位变量K1定义,意思是位变量:仅仅一位,对应于P1口的第2引脚
unsigned char a=0;//定义无符号变量a,其值为0
  if(K2==0)          //如果K1为0,也就是P1.2引脚被按键按下接地
  a=0X01;           //满足以上条件:K1按下,a为0x01,不按下K1则不执行这一句
  a=a+0X02;       //这一句完后a是多少?如果K1按下,就是0X01+0X02,否则是0+0X02
如果条件满足后需要执行好几条语句,那么就把这些语句用大括号括起来例如:
  if (K1==0)
{     a=0x01;
      P2=0;   }
.......
就是K1按下时要进行a=0x01和P2=0两项操作,否则不进行
再一个条件语句形式是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5;
if (a==1)
   b=b+1;
else
   b=b-1;
那这个语句意思啊哈i如果a等于1,则b为5+1,a不等于1则b为5-1
再就是多条件分支,形式是: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5;
if (a==0)
   b=b+1;
else if (a==1)
  b=b+2;
else if(a==2)
b=b+3;
else
b=b+4;
说的是如果a等于0则b为5+1,a等于1则b为5+2 ,a等于2则b为5+3,a除此以外一切情况b为6+4
2.条件循环语句:
形式如下(还是用上面定义过的变量)
while( a)
    {  if(K1==0)
       P2=0;
       else
      P2=0X01;}
意思是,当a不为0,则执行下面大括号里的4个语句:如果K1按下P2为0,不按P2为1。执行完以后如果a还是不为0,则又从头到尾来一遍,,,就这样只要a不为0就不停地循环下去,直到a为0,循环停止。
特别是在51C程序中少不了的
   while(1)
   {   .......}
这个就是单片机启动后执行的无限循环程序,因为1总是不为0,那么大括号里的语句就无休止地循环下去。除非断电才能停止,也就是死循环。
在一个很常用的是条件有限循环语句,例如: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
意思是,i从0开始,如果小于8,执行一遍大括号中的语句,然后i递增到1,还是小于8,又执行,i再递增到2,,,那么在i递增到7时已经执行了7遍,再执行一遍,i递增到8,已经不能满足i<8的条件,不再继续,所以就只能循环8次。利用单片机执行一个语句,即使是没有操作仅仅条件判断也要耗费时间,累积起来就可以达到可观的延时
通常如:
unsigned i;
unsigned j;
for(i=0;i<128;i++)
{ for(j=0;j<20;j++)
                ;            }
其作用是内外两层循环:先当i为0,满足小于128的条件,执行20遍内循环条件判断,i加1,,,总共要进行128*20也就是2560系判断循环,一次仅仅几个微妙,加起来也就不少了。
下次讲讲函数和数组,这些都明白了,时钟程序就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89s52 ISR里不清TF2,我try过了,在 ISR 里 把一个I/O口管脚拉高拉低,来观察输出方波的频率,
如果不清 也有方波输出,但频率比 设定的频率高2倍多一些,比如你设定频率是2KHz,输出频率大约为4.3KHz
如果在ISR ...

是的,即使不清除TF2,他也会不停地振荡但这个对要求准确的定时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不清 也有方波输出,但频率比 设定的频率高2倍多一些

if you don't clear the flag, the mcu will go back to the isr once it exits the isr. how fast the pin is being toggled depends on the length of the isr (and the isr's latency).

网友:
for(i=0;i<128;i++)
{ for(j=0;j<20;j++)
                ;            }

that type of code will likely get optimized away.

网友:
here is an example showing what clearing TF2 in the isr does:

#include <regx52.h>                                        //at89c52
#include "gpio.h"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OUT_PORT                        P2
#define OUT_DDR                                P2
#define OUT_TMR2                        (1<<0)        //tmr2 indicator
#define OUT_TMR1                        (1<<1)        //tmr1 indictor
#define OUT_LOOP                        (1<<2)        //loop indicator
#define OUT_TMR0                        (1<<3)        //tmr0 indictor
#define PERIOD_TMR2                        (F_CPU / 1000 * 1)        //tmr2 period = 1ms
#define PERIOD_TMR1                        (F_CPU / 1000 * 2)        //tmr1 period = 10ms
#define PERIOD_TMR0                        (F_CPU / 1000 * 4)        //tmr1 period = 10ms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MSB(val)                        ((val) >> 8)        //most significant byte
#define LSB(val)                        ((val) & 0x00ff)        //least significant byte

//tmr2 isr
void tmr2_isr(void) interrupt TF2_VECTOR {
        TF2=0;                                                        //clear tmr interrupt flag
        TH2+=MSB(-PERIOD_TMR2);                        //load up the tmr offset
        TL2+=LSB(-PERIOD_TMR2);
        IO_FLP(OUT_PORT, OUT_TMR2);                        //flip the output pin
}

//initialize tmr2
void tmr2_init(void) {
        TR2=0;                                                        //turn off the timer
        C_T2=0;                                                        //tmr2 as a 16bit tmr
        RCAP2H=0;                                                //do NOT use the auto reload function
        RCAP2L=0;
        TH2=MSB(-PERIOD_TMR2);                        //load up the tmr offset
        TL2=LSB(-PERIOD_TMR2);
        ET2=1;                                                        //turn on tmr2 interrupt
        TR2=1;                                                        //turn on tmr2
}

//tmr1 isr
void tmr1_isr(void) interrupt TF1_VECTOR {
        TF1=0;                                                        //clear tmr interrupt flag
        TH1+=MSB(-PERIOD_TMR1);                        //load up the tmr offset
        TL1+=LSB(-PERIOD_TMR1);
        IO_FLP(OUT_PORT, OUT_TMR1);                        //flip the output pin
}

//initialize tmr1
void tmr1_init(void) {
        TR1=0;                                                        //turn off tmr1
        TMOD = (TMOD & 0x0f) | 0x10;        //tmr1 running in mode 1: 16-bit timer, not gated
        TH1=MSB(-PERIOD_TMR1);                        //load the offset
        TL1=LSB(-PERIOD_TMR1);
        ET1=1;                                                        //turn on tmr1 interrupt
        TR1=1;                                                        //turn on tmr1
}

//tmr1 isr
void tmr0_isr(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TF0=0;                                                        //clear tmr interrupt flag
        TH0+=MSB(-PERIOD_TMR0);                        //load up the tmr offset
        TL0+=LSB(-PERIOD_TMR0);
        IO_FLP(OUT_PORT, OUT_TMR0);                        //flip the output pin
}

//initialize tmr1
void tmr0_init(void) {
        TR0=0;                                                        //turn off tmr1
        TMOD = (TMOD & 0xf0) | 0x01;        //tmr1 running in mode 1: 16-bit timer, not gated
        TH0=MSB(-PERIOD_TMR0);                        //load the offset
        TL0=LSB(-PERIOD_TMR0);
        ET0=1;                                                        //turn on tmr1 interrupt
        TR0=1;                                                        //turn on tmr1
}

void mcu_init(void) {
}

int main(void) {
        mcu_init();                                                //reset the mcu
        tmr1_init();                                        //initialize tmr1
        tmr2_init();                                        //initialize tmr2
        ei();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while (1) {
                IO_FLP(OUT_PORT, OUT_LOOP);        //flip out_loop
        }
}

the code runs on at89c52 and contains the set-up and isr pieces for tmr0, tmr1 and tmr2. in this particular example, I only set up tmr1 and tmr2. and for tmr2, to disabled the auto reloading and opt to use manual reloading.

As a result, tmr1 and tmr2's initialization and isr are almost identical: basically, we clear the flags, reload the counters, and flip their respective output pins and life goes on.

we set so that tmr2 flips its pins every 1ms and tmr1 every 2ms.

and simulation shows that.

网友:
notice that in tmr2_isr(), we cleared TF2 once we are in the isr?

now, we are going to comment out that sentence and here is what you get in simulation:

网友:
you will see that OUT_TMR2 is flipping at much higher frequency (about 20Khz), vs. 500hz before. Because now, TF2 is not cleared. As a result, the mcu spends the bulk of its time servicing tmr2_isr() - in fact, the mcu serves just one instruction in the main while() loop for each time it takes to service tmr2_isr().

that's why OUT_LOOP is also flipping at much lower frequencies too.

网友:
you can do similar things to the TF0 and TF1 flags in the tmr0_isr() and tmr1_isr() routines and you will NOT see the same result, because until TF2, TF1 and TF0 are automatically cleared when their respective isrs are serviced.

楼主:
继续说道很重要重要的函数概念

C语言中,要实行各种操作,最后的程序不是把所有的语句都罗列出来,而是利用一个个的函数装配成一个完整的程序
函数就是一系列的语句和变量构成的一个具备完整功能的程序,自己按照规定格式编好一个函数后,给它起个名:函数名,在程序需要时就需要时就直接用函数名来调用它,实现所需要的功能而不必再把原来的那些代码照抄一遍。
有的函数,只是具有一定的功能,函数执行完后并不返回数值。
有的函数,在执行完后它可以返回某些数值。
有的函数,直接调用即可,调用时不需要输入某些变量控制它。
有的函数,在调用时除了写出函数名以外,还要加入控制函数结果的变量:参数
完整的C程序中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主函数,控制整体程序的运行
对于各种原因引发的中断,还要有中断处理函数处理中断应该处理的任务。
和变量一样,函数也需要先声明后使用。
还是用例子说明具体怎么做吧
1:无返回值函数例如按键处理函数,函数名Key1
unsigned char mi-0;
void  Key1(void);  //这样就声明了一个新的函数Key1。第一个void表明它没有返回值括号里面的void表示他不需要参数(也可以不写)那么这个函数能做什么呢?还的对他进一步定义出来:
void Key1(void)
{
     mi++;
    if (mi>59)
     mi=0;
}
它的功能就在大括号里面:先前已经有一个变量mi那么执行一遍Key1,mi便增加一次,如果mi大于59,mi便为0,可见它的用处就是改变mi的值。怎样调用它呢?调用时仅仅用函数名
if(K1==0)
Key1( );    //结合上一节所说就是如果K1按键按下,则调用函数Key1( )使得变量mi增加1,直到60回到0.
2,有返回值的函数例如一个函数可以实现两个变量unsigend char  a  和  unsigend char  b 相加 函数返回二者之和
unsigned char a=1,b=2;   //a b 中间用英文逗号隔开,都是同样的数据类型函数定义为
unsigned char  Plusab(  )
{
     unsigned  char c;     //函数内部声明一个变量c
     c=a+b;                        //相加
    return  c;                      //返回结果 3
}
程序中如果仅仅和以上那样使用
Plusab(  );
就没有起到返回值的作用,而是应该在声明了变量a、b之外再声明一个变量d:
unsigned chanr d;
d=Plusab( );
这样函数中的两数相加就返回到变量d里面了也就是说d==3。
3,有参数函数;上面的函数只是于两个已经预先定义好的变量相加在调用函数时直接用就行了,我们看以下一个花样注意括号里面不是空的,有内容了:
unsigned   Plus_c(unsj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c;
   c=a+b;
   return c;
}
小括号里的unsigned char a 和unsigned b就是函数参数,在定义是只是个形式而没有具体数值,简称为“形参”
调用函数时为了让它计算出具体数值,必须加入实际参数“实参”那么
unsigned char d;
d=Plus_c(9x21,9x 15);
调用前d值不定,调用后d==0x36.。
4,主函数:
单片机的C语言里面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形式为
void   main ( )
{
  ............
  ..........
}
单片机通电以后,运行的就是这个主函数,一般来说大括号里面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初始化,包括对已经声明的变量赋以初值,对所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给以设置,以及开机自检等等按照顺序执行。
另一部分是主循环,初始化以后,程序就在主循环中不停地绕圈子。
例如:
事先声明了函数Key1( ); Key2( );Delay(unsigned int n);分别是按键K1检测,按键K2检测和延时函数,其定义先不管
void  Key1( );
void  Key2(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主函数在其它函数声明之后,才可以调用其它函数
void main(  )
{
  P0=0;
  P2=0;
  T2MOD=0X00;
  TH2=(65536-110592/60)/256;//2ms
  TL2=(65536-110592/60)%256;//2ms
   RCAP2H=TH2;
   RCAP2L=TL2;
   EA=1;
   ET2=1;
   TR2=1;
  while(1)
   {
              if(!K1)
        Delay(5);
        if(!K1)
        Key1( );
        if(!K2)
        Delay(5);
        if(!K2)
        Key2( );
   }
主函数中while(1){ }死循环前面是初始化设置P0,P2以及定时器2的预置值,开启定时器和中断,
死循环里面的 if(!K1)   等同于  if(K1==0)    就是说检查K1按键有没有按下?如果按下,等一会稳定了再查,还是按下就调用按键处理函数Key1( ),再查K2 ,,,,就这么一直不断反复查。
6,中断函数,光有主函数可以解决比较简单的问题,对于复杂些的问题还要使用到单片机的中断功能。所谓中断就是除了主循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监视系统在运行,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把主循环按下不表,先执行中断函数,等中断处理完了再继续进行主循环。我们这个时钟用到的是定时器T/C2 的定时中断,就是在设置好预置值,开启中断许可之后启动定时器,定时器自动计时到达2毫秒发生中断。在中断时主要要进行时分秒计算,显示一位数码管,完成计时功能。
51的中断函数有固定格式如:
void time2( ) interrupt 5        //固定格式。定时器2  第5号中断 52一共可有8个中断源(实用7个)
{
        TF2=0;             //清除硬件中断标记
        Hms( );            //计时函数
        DispHms( );   //数码管显示1位函数
}
当然所用到的函数必须在中断函数之前声明好,关于函数先了解这么多吧。

网友:
void  Key1( );
void  Key2( );
        if(!K1)
        Key1( );

a better approach is to allow KEY1() to return a value that tells you what key has been pressed. This way, you minimize the use of a global variable.

void time2( ) interrupt 5        //固定格式。定时器2  第5号中断 52一共可有8个中断源(实用7个)

don't use a literal 5 here. instead, use TF2_VECTOR as defined in the header file. This way, if tmr2 interrupt is reallocated  to a different spot on a differernt chip, your code still works.

{
        TF2=0;             //清除硬件中断标记
        Hms( );            //计时函数
        DispHms( );   //数码管显示1位函数
}

at most firms, this type of coding will get your fired on the spot: calling a function from within an isr in an embedded environment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extremely carefully.

楼主:
数组的应用

数组

程序中数组是是非有用的,所谓数组,就是在内存中一块连续的存储单元,数据存在于这些单元中。和变量一样,要使用数组,首先得声明,建立一个数组,例如:
unsigned char Disp[];
就声明了一个数组,它的名称是Disp,它的类型是无符号字符型,大的大小:存储单元的多少没说,但是每个单元只能存进无符号字符数,也就是每个单元只能存放1个字节的数据;如果
unsigned char Dsp1[11];
则声明了另一个无符号字符型数组,Dsp1,它具有11个存储单元也称为“元素”,这些元素分别编号为
0,1,2,3,4,5,6,7,8,9,10.这些编号称为数组元素的“下标”那么在声明了这个数组以后,就可以给它的各个元素存入数据:例如
Dsp1[0]=0x25;
Dsp1[10]=9;
要注意现在是给他的0号元素和10号元素赋值,它的元素下标最大就是10:从0到10共有11个元素!
还可以在声明数组时就一次性给它的各个元素赋初值,例如:
unsigned char Dsp1[11]={0x01,0x03,0x04,0x02,0x10,0x23,0x30,0x35,0x55,0x66,0xa3};11个元素都写满了数,注意,一旦声明数组时赋以初值后,程序中就再也不能用这种形式一次性给多个元素赋值,只能用Dsp1[4]这样的形式分别给它各个元素赋值。数组每个元素大小都是相同的,当然不能在单字节元素中存放具有两个字节的整型数,整型数得使用整型数组存放例如
unsigned int Zuli[3];则Zuli[0]=0x1022;Zuli[1]=0x324a;Zuli[2]=0xfafe;都是正确的,再来一个Zuli[3]=0x2133;就错了,因为已经超出了数组声明的下标范围0,1,2。
还要注意一点,数组的元素下标排列从左到右是0,1,2...到最大,和数据以及单片机的P口线排列:从左到右是最高位到最低位排列顺序正好相反。
在数字钟程序里数组的使用:
为了在8个数码管上显示时间数据,最开始已经说过,是把待显示的某位数码管字段码送到P0口,然后打开该
位的控制线,显示这一位。然后P0口加上下一个字段码,打开下一位控制线。而显示的时分秒数据是变化的。
这样我们先建立一个具有8个单元-对应于8个数码管;显示缓存数组:
unsigned char DspBuff[8];它的各个单元存数是
DspBuff[0]=空白;
DspBuff[1]=时十位;
DspBuff[2]=时个位;
DspBuff[3]=负号;
DspBuff[4]=分十位;
DspBuff[5]=分个位;
DspBuff[6]=秒十位;
DspBuff[7]=秒个位;
现在要显示这些数字、符号,还得把它们转换为对应的字段码;为此我们建立一个显示码数组
unsigned char DspCod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从0号到9号元素存放的是0到9的数码管显示字段码,最后一个是负号的字段码,那么要显示就按照数码管位置逐个取出
DspBuff的数据,以这个数据为数组下标去查找DspCodeai在这个下标元素的数据:相应的显示码。如下图所示。

宏定义
C程序前面往往有一行或数行“宏定义”:这只是用一些字符代替另一些字符形式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就是说以后用uchar 代表 unsigned  char 用uint 代表 unsigned int简化打字。注意和前面的包含#include头文件一样最后都不能有分号。他还可以定义出代替数个语句的宏,起到函数的效用,例如
#define  KEY1DO   { if(!KEY1) Delay(10); if(!KEY1) KEY1();}
就是用KEY1DO代替后面大括号里的几个语句。

51C的程序架构也就是格式一般如下:
1,包含文件和宏定义
#include  "REG5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全局变量声明或定义:全局变量是在函数以外定义的变量,可供以后多个函数使用,一旦声明为全局变量,函数内部就不能再用同样的变量名重新声明为函数内专用的局部变量

3,函数声明或定义

4,主函数

5,中断函数定义

也可以把所有函数声明放在主函数之前,在主函数后面再一一加以定义。注意在函数定义时的排列顺序:如果某个函数A使用了另一个函数B,则本着先声明后使用的原则,函数B的定义要放在函数A定义前面。

注意:初学者写代码时千万不要加入汉字的逗号分号括号等,一定要全部是英文符号。

楼主:
C程序代码

实际代码如下,程序不复杂运行效果不错主函数的自检也可以不要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共阳极数码管显示字段码*/
uchar code ucDispCode[1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cathode comm
uchar sec=0,min=0,hour=0;  //定义秒分时
uchar ucDisp_led_pos;            //数码管在P2口的显示位置0x01,0x02...0x40,显示7位
uchar ucDisp_buf_pos;      //显示缓冲区数组的下标0...6

uchar ucDispBuff[7]={0,0,10,0,0,0,0};//显示缓冲区数组元素0是时十位,元素6是秒个位

sfr T2MOD=0XC9;            //因reg52.h中未定义T2MOD,在此补充定义特殊寄存器内存地址

bit BlinkDot;                //它用于分个位小数点按秒亮灭1亮0灭
sbit K1=P1^2;              //K1按键定义
sbit K2=P1^4;              //K2按键定义

/*****************
毫秒延时函数
无返回值,参数为整型数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ms每递减一次下面循环125次,直到ms为0
        {
                for( i=0;i<125;i++)
                ;
        }
}
/*****************
K2按键处理:按键释放分后加1,分最大为59
*****************/
void Key2(void)
{

        while(!K2);
        min++;
        if(min>59)
        min=0;
}
/*******************
K1按键处理,按键释放后小时加1,小时最大23
*******************/
void Key1(void)
{
        while(!K1);
        hour++;
        if(hour>23)
        hour=0;
}
/*******************
时分秒计算函数每2毫秒执行一次
*******************/
void Hms(void)
{
        static uint ui2msCount=0;  //静态变量,函数执行一次其值改变后保存到下一次
        ui2msCount++;              //由2ms中断使他2ms递增一次
                if(ui2msCount>499)   //递增到500次为1秒
                {
                 ui2msCount=0;        //满1秒回到初值0
                sec++;                       //秒递增
                BlinkDot=~BlinkDot;  //分小数点改变状态
                        if(sec>59)   //满60秒秒值回0分值递增
                        {
                        sec=0;
                        min++;
                                if(min>59)//满60分分值回0小时递增
                                {
                                min=0;
                                hour++;
                                        if(hour>23)//24小时,时值回0
                                        hour=0;
                                }
                        }
                }
                 ucDispBuff[0]=hour/10;  //显示缓冲数组各位更新。小时十位
                 ucDispBuff[1]=hour%10;  //小时个位
                 ucDispBuff[3]=min/10;   //分十位
                 ucDispBuff[4]=min%10;   //分个位
                 ucDispBuff[5]=sec/10;   //秒十位
                 ucDispBuff[6]=sec%10;   //秒个位
}
/***********************
数码管显示函数每2毫秒显示一位
************************/
void DispHms(void)
{
        P0=0;                   //P0为0关显示
        P2=ucDisp_led_pos;      //P2为显示位置最初是1位,0位不显示
        if(ucDisp_led_pos==0x04)//如果显示到5位:分个位
        {
        if(BlinkDot)            //如果点闪为1则
        P0=ucDispCode[ucDispBuff[ucDisp_buf_pos]]|0X80;//显示字段码最高位为1,点亮
        else
        P0=ucDispCode[ucDispBuff[ucDisp_buf_pos]];//否则显示字段码最高位为0,点灭
        }
        else                                      //不是第5位显示
        P0=ucDispCode[ucDispBuff[ucDisp_buf_pos]];  //ucDisp_buf_pos:显示缓冲位置
                                                                                        //ucDispBuff[ucDisp_buf_pos]该位置的数值
                                                                          //ucDispCode[ucDispBuff[ucDisp_buf_pos]]该数值
                                                                        //的显示代码
        ucDisp_led_pos>>=1;                       //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if(ucDisp_led_pos==0)                     //如移出最后返回到1位
        ucDisp_led_pos=0x40;
        ucDisp_buf_pos++;                          //显示缓冲移到下一位
        if(ucDisp_buf_pos==7)                     //如移出末尾回到0位
        ucDisp_buf_pos=0;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0XFF;         //自检高4位数码管显示8持续半秒
        P2=0XF0;
        Delay(500);
        P2=0X0F;         //自检低4位数码管显示8持续半秒
        Delay(500);
        ucDisp_led_pos=0x40;//数码管显示初始位置定位 左1位
            ucDisp_buf_pos=0;   //显示缓冲区初始定位:0单元

        BlinkDot=0;         //小数点闪亮初始状态
        P1=0XFF;            //P0P1P2初值
        P2=0;
        P0=0;

        T2MOD=0X00;         //定时器T2设置为16位自动重载
        TH2=(65536-110592/60)/256;//2ms高8位初始值
        TL2=(65536-110592/60)%256;//2ms低8位初始值
        RCAP2H=TH2;              //重载计数器高8位
        RCAP2L=TL2;                 //重载计数器低8位
        EA=1;                    //总中断开启允许中断
        ET2=1;                   //定时器2中断开启允许定时中断
        TR2=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主循环
        {
                if(!K1)          //如果K1按下
                Delay(5);        //延时5毫秒如果还是按下就去K1处理
                if(!K1)
                Key1();
                if(!K2)          //如果K2按下
                Delay(5);        //延时5毫秒如果还是按下就去K2处理
                if(!K2)
                Key2();

        }
}
/**************************
定时器T22中断处理函数2ms一次
***************************/
void time2() interrupt 5
{
        TF2=0;             //清除硬件中断标志
        Hms();             //时分秒计算
        DispHms();         //数码管显示
}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llwood  兄 说看不到sms, 感谢millwood  兄、Paktu、wey05兄的系列回帖,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已经把 中断标号改成了宏定义的方式,这样代码看起来也顺眼

网友B:
               ucDispBuff[0]=hour/10;  //显示缓冲数组各位更新。小时十位
                 ucDispBuff[1]=hour%10;  //小时个位

those are fairly long calculations so you shouldn't be putting them in the isr. instead, put them in the main() loop.

        P0=0;                   //P0为0关显示
        P2=ucDisp_led_pos;      //P2为显示位置最初是1位,0位不显示

code like that is very unportable: what if you were to move the led to a different port?

instead, define a macro, like LED_PORT (for the segments) and COM_PORT (for the coms) and then write to them.

that way, if you were to change the port / pin assignments, you can just change the macros and recompile.

those are basic and good programming habits.

网友:
这样代码看起来也顺眼

and it also makes the code more robust: if you see

void tmr1_isr(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you know right away that that piece of code is wrong.

in comparison, it is tough to see what's wrong with

void tmr1_isr(void) interrupt 1

the ultimate goal of enhanced portability is a robust code that is reusable and bug-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ose are fairly long calculations so you shouldn't be putting them in the isr. instead, put them in the main() loop.

code like that is very unportable: what if you were to move the led to  ...

英文先生:
1,如果把显示值刷新放在main循环中也可以,只是由于主循环中又要进行按键处理,这样在按键时就会破坏刷新,造成显示在按键时黑掉。因为中断间隔此时长达2ms,处理这些刷新没有问题。,
2,也就是增加
# define   LED_DATA_PORT  P0
# define   LED_BIT_PORT  P2
在程序中就是用   LED_DATA_PORT   和   LED_BIT-PORT    不再直接使用P0 P2以便修改其他口只要在宏定义中修改便可。

楼主:
深入一小步:看看头文件

在C程序中,开始第一句就是头文件包含,这里仅仅是:
#include "reg52.h"
有些比较复杂的场合,还可能有更多的头文件xxx.h要包含进去,那头文件里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让我们就打开这个头文件一看究竟:在编程平台KEIL中,左边源文件目录展开找到我们编程时添加进去的头文件,双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看见了吧,它就是对于C52里面所有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实际位置(内存地址),以及可寻址位的地址的定义,在这里已经定义好了所以我们早程序中就可以直接以这些寄存器和可寻址位的名称直接加以使用。例如在下节9052扩展中,定义了8051所没有的定时计数器T/C2有关的寄存器,=号左方是寄存器名,右方是他的地址:
/*  8052 Extensions  */
sfr T2CON  = 0xC8;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但是,你会发现其中没有T2MOD,所以如果在程序中直接使用T2MOD,并给它赋值时编译时就会出错。
怎么办呢:
1,就是用它的默认值,在程序里不出现T2MOD。例如这个数字钟,就确定T2的16位自动重载方式T2MOD=0;和它的默认值相同,也不要求取其他数值。干脆就不提他。
2,在程序里按照他的地址,自己追加定义sfr T2MOD = 0xc9;如果要使用它的两个可寻址位T2OE 和  DCEN则还要加上
sbit T2OE =T2MOD^1;
sbit DCEN = T2MOD^0;
3,直接修改头文件,编辑reg52.h把这三项 加进去在另存为一个新的头文件reg52_1.h在程序中就直接包含他就行了。
实际上在程序比较复杂,牵涉到东西较多,例如液晶显示、使用实时钟电路和测温电路的日历钟,我们可以把程序分为几个部分来写,头文件也就不止一个,可以自己根据需要编辑新的头文件。让里面含有全局变量的声明、相关函数的声明以及上一级头文件的包含,等等,还要编制功能相对集中的C文件是整个大程序化整为零,进一步模块化。除了便于理解以外,各个模块还可以用于其它的程序,以减少重复劳动的麻烦。

网友:
#include "reg52.h"

unless you want to use your own header file or a particular instance of a customized header file, use the header file provided by the compiler.

so instead of what you wrote above, use
#include <reg52.h>

and better yet, use the vendor specific header file. like regx52 if you are using certain atmel '52 chips.

楼主:
yea!

#include "stc89c51rc_rd_plus.h"

网友:
很好的资料,俺去年暑假开始自学单片机和习语言的,不懂得就看书(图书馆的),走了不少弯路,不过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啊,基本懂中断和定时、计数了。能否讲一下指针函数啊,看书看了N遍不懂。还有12864的显示,及I2C通信。谢谢啦,谢谢。

网友:
很好的教材,对我一个初学者来说太好啦,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
顶一个,硬件、软件都交代的很清楚,贡献巨大!

网友:
多谢辛苦了

谢谢楼主  辛苦了.这几天一直在研究你的这个.慢慢学习.希望再接再厉.也希望大家不要打断.楼主就是针对我们这些菜鸟的.不是技术讨论

网友(2011-05-20):
俺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再补充一个P0口输出的使用问题

在51单片机,P0口和其它口不同,它是“双向口”输出由上下MOS管构成,其它口是“准双向口”输出由下部MOS管和上部电阻构成。
P0口用作输出,可分为两种清隽:
1,做IO口,也就是程序中MOV  P0,XX的情况
2,做外存的地址、数据总线。也就是当单片机EA接地,或者寻址内部ROM更高的地址,以及MOVX指令。
对应这两种情况,如以下示意图:
做IO口如左图,信号来源是绿色箭头:内部总线IB,控制线C为低,使得与门封锁以红色表示,输出级上部MOS管总是断开,信号加到锁存器D端,一旦来了写信号W,锁存器反向输出/Q经开关加到输出级下部MOS管栅极,使得输出端P0.X电位或者是低,或是悬空。(因上部MOS管已经断开)
做外部数据地址总线如右图,可见信号变了,控制线C为高,与门开通用绿色表示,这时输出级上部MOS管直接由输入信号控制,下部MOS管是输入信号经过反相控制,所以这两个管子是是交替通断:上通下断或者上断下通,输出端P0.X电位不是高就是低,不存在悬空状态
因为现在51机大多数情况都是使用片内ROM和RAM,使用片外的情况较少,所以经常用P0口做IO口。如果是使用它驱动LED,那么如右下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的。如果是驱动别的电路,例如液晶,则最好加上外部上拉电阻,使得P0口有确定的电位不至于悬空,在某些情况下电位不确定(例如某些液晶)会导致驱动失败。

网友:
记号一下,回头看看

网友:
好贴,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网友:
感谢楼主老师讲解啊

网友:
顶一个,硬件、软件都交代的很清楚, 要收藏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将这个帖子来回看了很多遍。对照一个简单的程序 反复研究,感觉长进很多,现在就是对定时器那一块有问题。希望楼主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问题能说说吗?下次准备讲讲字符液晶1702的使用

网友:
谢谢老师!正想学C呢

网友(2011-07-09):
shumaguan.rar (14.78 KB, 下载次数: 583) 这个是仿真文件。
你的数码管显示的小标 数组 搞的我云里雾里。
希望可以举例:比如动态显示2位数码管,最好函数名字不要起那么长,简单点好懂。

我的代码见下面。
这几天对中断和定时时间的计算已经掌握。包括定时器初始值的设置。
现在没有搞懂的是数码管显示的问题。感觉很纠缠。没有头绪,希望能指点一下。
以下是我做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无意中就修改成电子钟了,但是显示部分是很原始的按照思路做出来的,想要改成你这个显示,琢磨了两天也没有实现。
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mg P0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数码管字段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这个是共阳数码管的字段
sbit one=P2^3 ;           //以下分别是数码管的共阴驱动引脚。分别是秒 个位 秒十位;分个位。。。。。。。。。。
sbit two=P2^4 ;
sbit three=P2^6 ;
sbit four=P2^7 ;
sbit five=P2^1;
sbit six=P2^0;
sbit nn=P2^2;                 //两个--
sbit nn1=P2^5;

sbit k1=P1^0;                //按键,还没有做  但是这个简单。
uchar i,gw,sw,bw,qw,sec1,sec,fen,shi;
uint count;
void delay(uchar ms) //延时程序
{uchar i,k;
for(i=ms;i>0;i--)
for(k=250;k>0;k--);
}

/**************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sec_7duan(void)
{

  smg=0xff;         //关显示
  smg=tab[fen%100/10];          //  查表显示数字
  one=0;                                 //           打开显示,并且延时。
  delay(10);
   one=1;                                 //          关显示

  smg=0xff;
  two=1;
  smg=tab[fen%10];
  two=0;
  delay(10);
   two=1;

  smg=0xff;
  three=1;
  smg=tab[sec%100/10];
  three=0;
  delay(10);
  three=1;

  smg=0xff;
  four=1;
  smg=tab[sec%10];
  four=0;
  delay(10);
   four=1;

   smg=0xff;
five=1;
  smg=tab[shi%10];
  five=0;
  delay(10);
   five=1;

   smg=0xff;
  six=1;
  smg=tab[shi%100/10];
six=0;
  delay(10);
   six=1;

   smg=0xff;
   smg=0x40;
   nn1=0;
   delay(10);
   nn1=1;

   smg=0xff;
   smg=0x40;
   nn=0;
   delay(10);
   nn=1;

}
/****************中断设置***************/
void init()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EA=1;
TR0=1;
}
/****************中断入口*************/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sec1++;
if(sec1==20)
{
sec1=0;
sec++;
if(sec==60)
{
   sec=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gw=count%10;
sw=count%100/10;

}
}

void main()        //主程序
{
shi=12;
fen=00;
init();

while(1)
{
  sec_7duan();

}
}

现在思路是 做一个F0R循环,每一次分别显示一位,当到达最高位的时候返回。
也可以使用左移,但是具体怎么做没有想好。
这几天对1602显示琢磨透了。可以很方便的显示出来自己需要的。但是数码管感觉还是没有入门。
希望能够指教。

网友:
希望举例的时候能够简单
uchar ucDispBuff[7]={0,0,10,0,0,0,0}你的这句我一直没有明白。
我的笨想法:当uchar ucDispBuff[0]的时候,uchar ucDispBuff[0]=0
uchar ucDispBuff[1]的时候uchar ucDispBuff[1]=0,不知道这个意思。?

网友:
终于搞明白了 这个是我改进的程序  仿真通过。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共阴数码管字段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这个是共阳数码管的字段
uchar disp_on_off,disp,i,sec1,sec,fen,shi;
//sbit =P2;
uint count;
uchar tab1[8]={0,0,0,0,0,0,0,0};

sbit k1=P1^0;                //按键,还没有做  但是这个简单。
void delay(uchar ms) //延时程序
{uchar i,k;
for(i=ms;i>0;i--)
for(k=250;k>0;k--);
}

/****************中断0设置***************/
void init()
{TMOD=0X11;
TH0=0X3c;
TL0=0Xb0;
ET0=1;
EA=1;
TR0=1;
}

/****************中断1设置***************/
void init1()
{
TH1=0Xf8;  //每5毫秒显示一位
TL1=0X30;
ET1=1;
EA=1;
TR1=1;
}
/****************中断0入口*************/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sec1++;
if(sec1==20)
{
sec1=0;
sec++;
if(sec==60)
{
   sec=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tab1[0]=sec%10;  //先显示秒个位。
tab1[1]=sec/10;
tab1[2]=0x10;     //显示负号
tab1[3]=fen%10;
tab1[4]=fen/10;
tab1[5]=0x10;
tab1[6]=shi%10;
tab1[7]=shi/10;
}
}
/***************中断1用于显示***********/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0xf8;
  TL1=0x30;
  P2=disp_on_off;
  P0=tab[tab1[disp]];
  disp_on_off=~disp_on_off;
  disp_on_off<<=1;
    disp_on_off=~disp_on_off;
        if(disp_on_off==0xff)
        { disp_on_off=0xfe;}

        disp++;
    if(disp==8)
        {disp=0;}
}

void main()        //主程序
{
shi=12;
fen=12;
P0=0xff;
disp_on_off=0xfe;        //秒个位显示
disp=0;
init();
init1();

while(1)
{
delay();

}
}

楼主:
清风朋友做的不错,如果用52的话就用T/C2可以自动加载,可以把走时误差做得尽量小

网友:
请教wey05

我手头没有52芯片,也没有实际做,不过用仿真倒是通过了。
我用液晶和1302自己做了一个电子钟。效果还可以。但是现在已经多做电子钟没有兴趣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学习其他的程序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原来做的一个东西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更加简便。
比如,这个数码管显示的问题。可以用数组显示。我想也可以用一个函数
VOID disp(disp)
{SWITCH(DISP)
{    CASE 1: FEN%10;
               BREAK;
    CASE 2:    FEN/10;
                      BREAK;
。。。。
。。。。。。
}
}
P0=disp(disp);
希望能够介绍一下液晶芯片1602的读操作。
看资料上1602可以将内部的数据读出,通过IO口送出。
但是我一直没有读取成功。
我的想法是做一个1602提示菜单,当用户操作不当的时候,液晶显示一个界面,然后几秒后,返回原来的显示界面。
想在用户错误操作的时候,将液晶内部数据保存,然后显示错误提示,最后将保存的数据从新写入液晶。
不知道wey05 对此有何想法?
多谢指教!

楼主:
1602读,一般使用较少,假如P0是数据口,
先指定读写显存的地址,在显示范围内,行为Y:0,1;列为X:0-15
void LCDSetxy(unsigned x,unsigned y)
{
    y=y&0x01;//y只能是0或1
    x=x&0x0f;//x只能取值0到0x0f
    if(y==1)   //如果第2行
    x=x|0x40;//第1行显存地址是0到0x0f,第2行的显存地址是0x40到0x4f
    x=x|0x80;//设置显存地址的最高位为1
    LCDWritcomm(x);//用写命令函数
}
读显存函数应该是:
unsigned char LCD1602Read(void)
{
        uchar tmp;
                E=0;
        RS=1;
        RW=1;
         NOP;
         E=1;
         NOP;
         tmp=P0;
         NOP;
         E=0;
         NOP;
        return tmp;
}
读的是刚才写入的显存地址的数据。
你的意思是防止错误输入,实际上可以在程序中限定输入值的范围,你的方法也是可行的,不过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可以设置一个显示缓存数组1,其各个单元和先前显示内容对应,另设一个错误提示显示数组2,显示错误提示,当输入值错误就显示错误提示数组2,然后回到显示缓存数组1。
要注意的是1602写数据和命令一般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发现有部分液晶用51单片机有读不出的问题(始终读出0xff)这样的液晶读忙也会失败造成显示不了,只有采取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
好贴!
我正想从这里入手学单片机!

网友:
here is a slightly more structured way to approaching your code.

it basically replicated your code, giving it more structure, and adds some features / flexibility:

1) it has a blinking half second indicator;
2) it accomodates either common cathode or common anode displays;
3) it runs on pretty much any frequencies - you just need to redefine F_CPU;
4) most importantly, its timing error is only dependent on the crystal used, and it provides a way for you to correct your timing error.

hope it helps.
//time keeping on 8051
//tmr0 runs as a 16-bit rtc (black roman approach)
//tmr1 controls the 7-segment display

#include<regx51.h>                                                                //we use keil c51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rins.h>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_7SEG_PORT                P2                                                //7seg connection, active low
#define _7SEG_DDR                P2
#define _7SEGs                        0xff
#define _7SEG_OFF(segs)        {_7SEG_PORT= (segs);}        //turn on segments, active low
#define _7SEG_ON(segs)        {_7SEG_PORT=~(segs);}        //turn off segments

#define DIG_PORT                P3                                                //digits connection, active high
#define DIG_DDR                        P3
#define DIGs                        0xff
#define DIG_ON(digs)        {DIG_PORT= (digs);}                //turn on digs, active high
#define DIG_OFF(digs)        {DIG_PORT=~(digs);}                //turn off digs

#define HALF_SEC                (500000ul)                                //half a second, in us
#define FULL_SEC                (2*HALF_SEC)                        //a full second, in us
#define TMR0_PERIOD                HALF_SEC                                //tmr0's period
#define TMR1_PERIOD                1000ul                                        //tmr1's period
#define TMR0_ERROR                0                                                //tmr0 error term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F_CPU                        2000000ul                                //cpu frequency, in hz
#define DLY_MS                        100                                                //delay cycles to achieve 1ms at 1MIPS
#define MSB(word_t)                ((word_t) >> 8)                        //word_t's most significant byte
#define LSB(word_t)                ((word_t) & 0x00ff)                //word_t's least significant byte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half_sec;                                                //half second
        unsigned char sec;                                                        //second
        unsigned char fen;                                                        //minute
        unsigned char shi;                                                        //hour
} _time_type;

//global variables
unsigned long _time_counter=0;                                        //time counter, in timer ticks
unsigned short _tmr1_period;                                        //tmr1 period
_time_type _time={                                                                //time for time keeping
        0, 59, 59, 23};                                                                //23:59:59:0
unsigned char vRAM[8];                                                        //display buffer

unsigned char disp_on_off,disp,i,sec1,sec,fen,shi;

//sbit =P2;
//unsigned int count;

sbit k1=P1^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ly) {
        while (dly--) continue;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
        //unsigned char i,k;
        while (ms--)
                delay(DLY_MS * (F_CPU / 1000000ul));
}

/****************??0??***************/
void tmr0_init(void)
{
        TR0=0;                                                                                //stop tmr0
        TMOD=        (TMOD & 0xf0) |                                                //reset tmod's lower 4 bits
                        0x01;                                                                //tmr0 running in mode 1 (16-bit timer), not gated
        TH0=0;                                                                                //reset tmr0
        TL0=0;
        ET0=1;                                                                                //enable tmr0 interrupt
//        EA=1;
        TR0=1;
}

//update time
void update_time(_time_type * time) {
        _time_counter+=0x10000ul+TMR0_ERROR;                //increment time_counter;
        if (_time_counter >= (TMR0_PERIOD * (F_CPU / 1000000ul))) {                //need to make sure that it doesn't overflow at high f_cpu
                //IO_FLP(P1, 1<<1);                                                //for testing  only
                _time_counter -= (TMR0_PERIOD * (F_CPU / 1000000ul));                //reset _time_counter
                time->half_sec+=1;                                                //increment half second
                if(time->half_sec==2)                                        //full second reached?
                {
                        time->half_sec=0;                                        //reset half second indicator
                        time->sec+=1;                                                //increment the second
                        if(time->sec==60)                                        //full 60 seconds passed?
                        {
                           time->sec=0;                                                //reset the second
                           time->fen+=1;                                                //increment the minute
                           if(time->fen==60)                                        //full 60 minutes passed?
                           {
                                   time->fen=0;                                        //reset the minute
                                   time->shi+=1;                                        //increment the hour
                                   if(time->shi==24)                                //full 24 hour passed?
                                   {
                                                   time->shi=0;                                //reset the hour
                                   }
                                        vRAM[5]=0x10;                                //update hour display
                                        vRAM[6]=time->shi%10;
                                        vRAM[7]=time->shi/10;
                                   }
                                vRAM[3]=time->fen%10;                        //update minute display
                                vRAM[4]=time->fen/10;
                        }
                        vRAM[0]=time->sec%10;  //???????                //update second display
                        vRAM[1]=time->sec/10;
                }
                vRAM[2]=(time->half_sec)?0x10:0x7f;                //???? - blinking
        }
}

/****************??0??*************/
void tmr0_isr(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update_time(&_time);                                                //update time keeping
}

//initialize the display
void _7seg_init(void) {
        _7SEG_OFF(_7SEGs);                                                        //clear leds - turn off all segments
        IO_OUT(_7SEG_DDR, _7SEGs);                                        //leds as output

        DIG_OFF(DIGs);                                                                //all display off
        IO_OUT(DIG_DDR, DIGs);                                                //all digit pins as output

        //initialize vRAM
        vRAM[5]=0x10;                                //update hour display
        vRAM[6]=_time.shi%10;
        vRAM[7]=_time.shi/10;
        vRAM[3]=_time.fen%10;                        //update minute display
        vRAM[4]=_time.fen/10;
        vRAM[0]=_time.sec%10;  //???????                //update second display
        vRAM[1]=_time.sec/10;
        vRAM[2]=(_time.half_sec)?0x10:0x7f;                //???? - blinking the half second indicator
}

//display the content of vRAM[8]
void _7seg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_7seg_fon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nsigned char _7seg_fo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git=0;                        //digit to be displayed

        DIG_OFF(DIGs);                                                        //turn all digits off
        _7SEG_ON(_7seg_font[vRAM[digit]]);                //display the digit
        DIG_ON(1<<digit);                                                //turn on the digit
        digit+=1;                                                                 //increment the digit
        if (digit==8) digit=0;                                        //reset the digit
}

/****************??1??***************/
void tmr1_init(unsigned short period)
{
        _tmr1_period=period;                                        //save tmr1_period
        TR1=0;                                                                        //stop tmr1
        TMOD=        (TMOD & 0x0f) |                                        //reset tmod's higher 4 bits
                        0x10;                                                        //tmr1 running in mode 1 (16-bit timer), not gated
        TH1=MSB(-_tmr1_period);                                  //load up the offset
        TL1=LSB(-_tmr1_period);
        ET1=1;
        //EA=1;
        TR1=1;
}

/***************??1????***********/
void tmr1_isr(void) interrupt TF1_VECTOR
{
        //IO_FLP(P1, 1<<2);                                                //for testing only
        TH1+=MSB(-_tmr1_period);                                //load up the offset
        TL1+=LSB(-_tmr1_period);                                //load up the offset
        _7seg_display();                                                //display
}

void mcu_init(void) {
}

void main(void)        //???
{
        //shi=12;
        //fen=12;
        //P0=0xff;
        //disp_on_off=0xfe;        //?????
        //disp=0;
        mcu_init();                                                                //reset the mcu
        _7seg_init();                                                        //reset the 7seg display
        tmr0_init();                                                        //reset tmr0 - period set by TMR0_PERIOD
        tmr1_init(TMR1_PERIOD * (F_CPU / 1000000ul));                        //reset tmr1
        EA=1;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while(1)
        {
                //delay();

        }
}

网友:
看资料上1602可以将内部的数据读出,通过IO口送出。

on a hd44780, you can read back the status, not the data.

I usually keep a display buffer on the mcu for that.

网友:
here is the particular connection for the code I posted earlier.

the one circled in red is the blinking half-second indicator.

the whole thing took me about 15 minutes to code. most of the time, it involves me taking prior code modules and blending it in to one program.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e opposite approach: taking this code, break it down to two modules for tmr0 and tmr1, and one module for the 7seg display and your main code would be incredibly simple.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大概讲一下 如何在单片机中设置一个显存数组,给个思路?我自己琢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15分钟做成这个程序 我很羡慕 也很佩服。我是初学者。说句实话,有时候键盘都不熟悉。不过我也是将自己做过的东西做成了一个例子。以后使用的时候会先看这个例子。有时候直接将例子改写成.H文件,在以后直接使用。
你说的在MCU上设置一个display,能否具体给一个思路或例子?多谢英语先生!

网友:
wey05 你好!
这两天学习数码管显示。重新对数组的赋值进行了学习,收益不少。
开始看到你的代码中的uchar ucDispBuff[7]={0,0,10,0,0,0,0};我自己总认为0到8的值已经指定,后面显示应一直是大括号的数值。但是从新学习数组的时候,发现0可以是代表没有赋值,你的第3个值10表示的是横岗(就是减号)。看到这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相当于后面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从新对这个数组赋值。
另外我发现当不指定初始值的时候代码:uchar ucDispBuff[7]={};
然后在后面指定ucDispBuff[0]=hour/10;  //显示缓冲数组各位更新。小时十位
                 ucDispBuff[1]=hour%10;  //小时个位
                 ucDispBuff[3]=min/10;   //分十位
                 ucDispBuff[4]=min%10;   //分个位
                 ucDispBuff[5]=sec/10;   //秒十位
                 ucDispBuff[6]=sec%10;   //秒个位

                 ucDispBuff[2]=10;   //显示减号
这样编译下来的代码比实际先赋值ucDispBuff[7]={0,0,10,0,0,0,0};的代码要小很多,大概100多个字节。昨天一直没有想通为什么代码会小。

楼主:
对不起,millwood老师,先把你的程序整理一下,因为在0124x768显示单注释行被分为两行,或者直接用/* */好点
//time keeping on 8051

//tmr0 runs as a 16-bit rtc (black roman approach)

//tmr1 controls the 7-segment display

#include<regx51.h>            //we use keil c51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rins.h>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_7SEG_PORT       P2    //7seg connection, active low

#define _7SEG_DDR         P2

#define _7SEGs          0xff

#define _7SEG_OFF(segs)   {_7SEG_PORT= (segs);}    //turn on segments, active low

#define _7SEG_ON(segs)    {_7SEG_PORT=~(segs);}  //turn off segments

#define DIG_PORT      P3   //digits connection, active high

#define DIG_DDR       P3

#define DIGs         0xff

#define DIG_ON(digs)   {DIG_PORT= (digs);}   //turn on digs, active high

#define DIG_OFF(digs)  {DIG_PORT=~(digs);}   //turn off digs

#define HALF_SEC    (500000ul)      //half a second, in us

#define FULL_SEC     (2*HALF_SEC)     //a full second, in us

#define TMR0_PERIOD   HALF_SEC      //tmr0's period

#define TMR1_PERIOD   1000ul           //tmr1's period

#define TMR0_ERROR    0                   //tmr0 error term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F_CPU     2000000ul      //cpu frequency, in hz

#define DLY_MS    100               //delay cycles to achieve 1ms at 1MIPS

#define MSB(word_t)    ((word_t) >> 8)    //word_t's most significant byte

#define LSB(word_t)    ((word_t) & 0x00ff)  //word_t's least significant byte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half_sec;    //half second

        unsigned char sec;           //second

        unsigned char fen;           //minute

        unsigned char shi;           //hour

} _time_type;

//global variables

unsigned long _time_counter=0;   //time counter, in timer ticks

unsigned short _tmr1_period;       //tmr1 period

_time_type _time={                     //time for time keeping

        0, 59, 59, 23};                     //23:59:59:0

unsigned char vRAM[8];              //display buffer

unsigned char disp_on_off,disp,i,sec1,sec,fen,shi;

//sbit =P2;

//unsigned int count;

sbit k1=P1^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ly) {

        while (dly--) continue;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

        //unsigned char i,k;

        while (ms--)

                delay(DLY_MS * (F_CPU / 1000000ul));

}

/****************??0??***************/

void tmr0_init(void)

{

     TR0=0;                                         //stop tmr0

     TMOD= (TMOD & 0xf0) |   0x01;  //reset tmod's lower 4 bits
                                                       //tmr0 running in mode 1 (16-bit timer), not gated

        TH0=0;                                   //reset tmr0

        TL0=0;

        ET0=1;                                   //enable tmr0 interrupt

//        EA=1;

        TR0=1;

}

//update time

void update_time(_time_type * time) {

        _time_counter+=0x10000ul+TMR0_ERROR;   //increment time_counter;
//need to make sure that it doesn't overflow at high f_cpu

        if (_time_counter >= (TMR0_PERIOD * (F_CPU / 1000000ul))) {
                //IO_FLP(P1, 1<<1);                                                //for testing  only

                _time_counter -= (TMR0_PERIOD * (F_CPU / 1000000ul));  //reset _time_counter

                time->half_sec+=1;                                                //increment half second

                if(time->half_sec==2)                                        //full second reached?

                {

                        time->half_sec=0;    //reset half second indicator

                        time->sec+=1;         //increment the second

                        if(time->sec==60)   //full 60 seconds passed?

                        {

                           time->sec=0;    //reset the second

                           time->fen+=1;     //increment the minute

                           if(time->fen==60)   //full 60 minutes passed?

                           {

                                   time->fen=0;       //reset the minute

                                   time->shi+=1;       //increment the hour

                                   if(time->shi==24)     //full 24 hour passed?

                                   {

                                           time->shi=0;      //reset the hour

                                   }

                                        vRAM[5]=0x10;           //update hour display

                                        vRAM[6]=time->shi%10;

                                        vRAM[7]=time->shi/10;

                                   }

                                vRAM[3]=time->fen%10;             //update minute display

                                vRAM[4]=time->fen/10;

                        }

                        vRAM[0]=time->sec%10;  //???????      //update second display

                        vRAM[1]=time->sec/10;

                }

                vRAM[2]=(time->half_sec)?0x10:0x7f;         //???? - blinking

        }

}

/****************??0??*************/

void tmr0_isr(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update_time(&_time);                           //update time keeping

}

//initialize the display

void _7seg_init(void) {

        _7SEG_OFF(_7SEGs);             //clear leds - turn off all segments

        IO_OUT(_7SEG_DDR, _7SEGs);      //leds as output

        DIG_OFF(DIGs);                             //all display off

        IO_OUT(DIG_DDR, DIGs);              //all digit pins as output

        //initialize vRAM

        vRAM[5]=0x10;                      //update hour display

        vRAM[6]=_time.shi%10;

        vRAM[7]=_time.shi/10;

        vRAM[3]=_time.fen%10;            //update minute display

        vRAM[4]=_time.fen/10;

        vRAM[0]=_time.sec%10;  //???????     //update second display

        vRAM[1]=_time.sec/10;

        vRAM[2]=(_time.half_sec)?0x10:0x7f;   //???? - blinking the half second indicator

}

//display the content of vRAM[8]

void _7seg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_7seg_fon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nsigned char _7seg_fo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git=0;        //digit to be displayed

        DIG_OFF(DIGs);                            //turn all digits off

        _7SEG_ON(_7seg_font[vRAM[digit]]);        //display the digit

        DIG_ON(1<<digit);                                     //turn on the digit

        digit+=1;                                                    //increment the digit

        if (digit==8) digit=0;                                   //reset the digit

}

/****************??1??***************/

void tmr1_init(unsigned short period)

{

        _tmr1_period=period;                  //save tmr1_period

        TR1=0;                                         //stop tmr1

        TMOD=        (TMOD & 0x0f) | 0x10;      //reset tmod's higher 4 bits

                                                     //tmr1 running in mode 1 (16-bit timer), not gated

        TH1=MSB(-_tmr1_period);    //load up the offset

        TL1=LSB(-_tmr1_period);

        ET1=1;

        //EA=1;

        TR1=1;

}

/***************??1????***********/

void tmr1_isr(void) interrupt TF1_VECTOR

{

        //IO_FLP(P1, 1<<2);                           //for testing only

        TH1+=MSB(-_tmr1_period);                //load up the offset

        TL1+=LSB(-_tmr1_period);               //load up the offset

        _7seg_display();                                //display

}

void mcu_init(void) {

}

void main(void)        //???

{

        //shi=12;

        //fen=12;

        //P0=0xff;

        //disp_on_off=0xfe;        //?????

        //disp=0;

        mcu_init();                           //reset the mcu

        _7seg_init();                        //reset the 7seg display

        tmr0_init();                           //reset tmr0 - period set by TMR0_PERIOD

        tmr1_init(TMR1_PERIOD * (F_CPU / 1000000ul));    //reset tmr1

        EA=1;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while(1)

        {

                //delay();

        }

}

楼主:
清风朋友:你好,你所说的数组定义如:
unsugned char array[5]={0,0,0,0,0};其中每个元素都是0,如果仅仅
unsigned char array[5];那么是内存划定一块5个字节大小的数组区域,每个元素的值是不确定的,编译时在用到它时才会对其中的元素赋值,而上一个则是连同数组定义带初始化需要把其中元素逐一赋值0;以后用到它再改变赋值。所以不赋值的代码比逐一赋值的就会小一些了。

网友:
wey05朋友:你好!
请教液晶问题。比如,我现在的液晶显示“正在打开第-?-路。”。其中汉字部分是固定的(相对于这个显示,可能还显示其他的内容比如“正在采集第?路”),这个时候是不允许其他按键动作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按动按键,我希望液晶提示“正在。。。。不能操作”,几秒后返回原来显示的界面。
因为我最初液晶显示的更新只是第?路,其他的因为内容固定不做更新。
我的想法是在用户非法操作的时候,先将液晶显示的内容从液晶读取保存,然后清屏,显示错误提示。几秒后,将保存的数据在送入液晶从新显示。
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实现这个功能?

另外那个电子钟如果让那个减号闪动如何操作?

楼主:
打开?路,的?,写入lcd前,先存入static变量n中,显示“正在打开?路”没问题吧?在程序中设立一个static标志b,显示上述信息对应的操作时,b=1,在按键检测时如果b==1,那么显示出错提示,延时后(可以用定时器反复计数)恢复原来显示当然还是写n到lcd中。直到这项操作完成,改标志b=0,允许按键操作。static是局部静态变量,它的值是如同全局变量一样不改就不变的。

网友:
关键是这个液晶可能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显示一些特定的字符,这个字符在以后可能不更改。比如时间的减号,我用液晶显示后可以不用管它,他是一直显示的。
还有这个液晶显示的内容很多,不是同时显示的,比如说温度,我指定写入位置是第一行的第二个位置开始,打开几路的?个在第五个显示,其他的还有显示。
就是在错误提示返回的时候,这些动态的数据要全部保存。
现在还没有头绪
想法是如果液晶可以将当前的信息通过P0口保存就好了

楼主:
假如已经有写字符函数和写字串函数
void lcd 1602WriChar(uchar x,uchar y,char data);
void lcd1602WriStr(uchar x,uchar y,str*s);
其中x:0-15,列,y:0,1行,对于固定显示的,显示一个带空格的字串,空格预留给要显示的可变值
如char *str1="t  p  xx";第二、三个位置留空第四个位置是p第五个位置留空,第六、七个位置是xx,那么
lcd1602WriStr(0,0,str1);就在上行显示t空空p空空xx.
全局变量
char *str1="t  p  xx";
char *str2="DONT KEY ACT!  "
uchar dspt10;//显示温度值十位
uchar dspt1;//显示温度值个位
uchar dspch;//通道号
bit b=1; //标志,无键为1有键为0
if(b==1)
{
lcd1602WriStr(0,0,str1);//显示固定字符串1
lcd1602WriChar(0,1,dspt10);
lcd1602WriChar(0,2,dspt1);
lcd1602WriChar(0,4,dspch);//显示温度和通道号
}
else
{
  lcd1602WriStr(0,0,str2);//显示警告
Delay();
b=1;
}
lcd1602WriStr(0,0,str1);//回到显示固定字符串1
lcd1602WriChar(0,1,dspt10);
lcd1602WriChar(0,2,dspt1);
lcd1602WriChar(0,4,dspch);//显示温度和通道号

网友:
你在15分钟做成这个程序

it is very simple: my rtc/tmr code is already in a module and all I had to do is to include them in my source file and then compile.

你说的在MCU上设置一个display,

the vRAM[] in the above code is one example: all your other code needs to do is to form vRAM and then pass it to your display code.

here is a sketch of my 1602 code, to show you how it is done:

#include "lcd_3wi.h"  //we use lcd 3wire interface
//#include "lcd_4bit.h"  // we use lcd 4 bit interface

//global variable
unsigned char vRAM[17]; //1602 display buffer

  lcd_init();  //reset the lcd

  ...

  sprintf(vRAM, "Wrong Key -- %4s", key_str); //form vRAM
  lcd_display(LCD_Line0, vRAM);  //display vRAM on LCD_Line0

  ...

you may use other ways to form the display buffer but the key here is to keep it in mcu's ram and send it to the lcd when you need to display a message. a typical write of one 16-char string to a lcd can be done in less than 2ms - vs. 6ms display reaction time.

网友:
另外那个电子钟如果让那个减号闪动如何操作?

that's very easy:

  sprintf(vRAM, "%2d:%2d:%1d:%2d", time.hour, time.minue, (time.half_sec)?" ":":", time.sec);

when time.half_sec=0, it displays "23:59 59"; when time.half_sec=1, it displays "23:59:59".

so every half a second, the ":" goes on and then goes off.

that's how I did it in the 7-segment led example I give out earlier.

if you go down to more details, you can actually display more chars at that spot to provide, for example, fancier display, for example, turning on segment D to indicate 1/4th of a second, segment G to indicate 1/2 of a second, segment A to indicate the 3/4th of a second, etc.

网友: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我大概有一个思路了。
另外电子钟的那个闪动,刚才脑子一转就解决了。
方法:
unsigned char shan;
shan=sec%2;  //除2求余数,如果等于0显示减号,否则不显示。
if(shan==0)
tab1[2]=0X10; //上面表格的第16个赋值是减号。
else
tab1[2]=0x17;  //上面的17是随便写的,因为这个数组只有16个,所以17的时候什么都不显示,当然可以设定数组有17个数tab1[17]赋值一个17,值是0x00,即可。
上面的代码通过仿真完全通过!

网友:
上面举例1602显示的 我仔细琢磨一下看看。
谢谢两位帮助。很开心能够向你们学习。

网友:
刚才脑子一转就解决了。

tab1[2]=(sec%2)?0x10:0x17;

one sent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上面定义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tab1[]={};
然后
shan=sec%2;//因为秒除以2求余数,如果是0,表示偶数,0,2,4,6.。。。。否则是1,3,5,7,9.当是偶数的时候显示减号。否则不显示。
tab1[0]=sec%10;  //先显示秒个位。
tab1[1]=sec/10;
shan=sec%2;
if(shan==0)
tab1[2]=11;     //显示负号
else
tab1[2]=10;

tab1[3]=fen%10;
tab1[4]=fen/10;
tab1[5]=10;
tab1[6]=shi%10;
tab1[7]=shi/10;
然后 P0=tab[tab1[disp]];

网友:
quite a few things:

1) you should minimize the updating of the display to only those chars that are changing. this helps minimize the time it takes for each update;

2) "然后 P0=tab[tab1[disp]];"

you should never ever make your code so hardware dependent - what if you were to move the segment port (P0) to a different port?

instead, define a macro, _7SEG_PORT in my code, and write your code so that it writes to _7SEG_PORT, and then you can redefine _7SEG_PORT to P0 or P1 or P2 if you are going to re-route those pins.

the goal is to minimize the hardware touch points of any code so that it is as portable as possible.

high portability improves your code's reusability, which improves your coding efficiency and minimizes coding errors.

网友:
in case you are wondering how something like this can be done in 15 minutes (or even faster).

here is my code, in its "modular" form.
//time keeping on 8051
//tmr0 runs as a 16-bit rtc (black roman approach)
//tmr1 controls the 7-segment display

#include<regx51.h>                                                                //we use keil c51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tc0.h"                                                                //we use tmr0 as rtc
#include "tmr1.h"                                                                //we use tmr1 for display
#include "_7seg.h"                                                                //we use 7seg led driver

//hardware configuration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global variables

//convert current time and store it in vram
void time2vRAM(void) {
        vRAM[7]=_rtc0.hour/10;
        vRAM[6]=_rtc0.hour%10;
        vRAM[5]=0x10;                                //update hour display
        vRAM[4]=_rtc0.min/10;
        vRAM[3]=_rtc0.min%10;                        //update minute display
        vRAM[2]=(_rtc0.half_sec)?0x10:0x7f;                //???? - blinking the half second indicator
        vRAM[1]=_rtc0.sec/10;
        vRAM[0]=_rtc0.sec%10;  //???????                //update second display
}

void mcu_init(void) {
}

void main(void)        //???
{
        mcu_init();                                                                //reset the mcu
        _7seg_init();                                                        //reset the 7seg display

        //configure tmr0 as a rtc. isr fired every 500ms
        rtc0_init(RTC_500ms);                                        //reset tmr0 - period set by TMR0_PERIOD
        rtc0_act(time2vRAM);                                        //install tmr0 isr handler -> time2vRAM is called every 500ms to update vRAM

        //configure tmr1 as a display driver -> update digits every 1ms
        tmr1_init(1, TMR_1ms);                                        //reset tmr1 -> tmr1 isr fires off once every 1ms
        tmr1_act(_7seg_display8);                                //install tmr1 isr handler -> _7seg_display8 is called every 1ms

        EA=1;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while(1)
        {
                //delay();

        }
}

as you can see, the main() is very simple: it configures tmr0 to run as a rtc, calling time2vRAM() every 500ms. time2vRAM basically converts time kept in _rtc0 (by tmr0) into vRAM, to be displayed by _7seg_display8().

tmr1 is configured to run once every 1ms (for each digit). it calls _7seg_display8() to display vRAM.

the reset of the code is really hidden (modularized) in rtc0.c/rtc0.h, tmr1.c/tmr1.h, and _7seg.c/_7seg.h. those modules can then be easily reused in the future for other applications.

what I did ealier on is essentially to take code in rtc0/tmr1/_7seg and roll them into main.c for easier presentation. in reality, they should really be designed in well packaged modules.

hope it he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