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设计中次级低压绕组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1-04-18):
昨日矿坛两位网友光临寒舍,来者都是资深的无线电和音响爱好者,其中一位多年从事工业变压器的研制生产,同时对胆机音响变压器情有独钟(衷心期望天津市继拉斐尔之后,多几个音响变压器的专业厂家,这是广大发烧友的福气),较深入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其中涉及到在电源变压器设计时,经常遇到次级圈数往往不是整数,特别是大功率变压器,低压线圈多绕或少绕一匝半匝,电压就有较大变化,尤其是6.3V与5V、2.5V绕组往往顾此失彼的问题。一致认为可以通过调整初级绕组圈数来解决这个难题,匆忙间没来得及细谈。分手后认真分析和计算了一番,果然大有所获,现将个人思考结果公布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现在以设计一个初级电压220V,次级低压绕组电压分别为2.5、5V和6.3V(包括了音响电路较常见的灯丝电压,12.6V等于2X6.3V)。负载功率P=150W的电源变压器为例:
变压器功率P'=P/η  η  为效率,150W变压器η  为85%~90%,为了计算方便取90%,P'=167W。
最小铁芯截面积Sc=k√P',k为系数=√14400/Bm    Bm是铁芯最大磁通密度,设为10000高斯,则k=1.2,Sc=1.25√P'=15.5(cm2),选择35X52的铁芯,其实际截面积S=16.4cm2.
匝数/V No=450000/Bm·S=2.75匝/V。如果次级加绕7%,则相当于2.95匝/V,2.5V绕组为7.4匝;5V绕组为14.8匝;6.3V绕组为18.26匝。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到匝数很零散。只有5V绕组可以进位为15匝。
不妨换一个思路来设计,6.3V绕组按6.25V计算(误差仅为-0.8%,灯丝电压范围允许±10%,因此其影响完全可以忽略),6.25与2.5、5的最大公约数为1.25,因此2.5:5:6.25可化简为2:4:5,
这样可以列出以下系列整数比:
2:4:5            相当于0.8匝/V
4:8:10                    1.6匝/V
6:12:15                 2.4匝/V
8:16:20                  3.2匝/V
10:20:25                   4匝/V
……
参照这个比例关系,选择与设计结果最接近的数据为,2.5V8匝、5V16匝、6,3V20匝,如需要中心抽头则为4+4、8+8、10+10,都是整数,显然绕制时方便多了。
由于匝/V由2.95匝/V,提高到3.2匝/V,比原计算结果增加了8.5%。所以可以采取减少初级绕组圈数的办法,如减少7%,为3匝/V,与原来的匝/V只增加了0.05匝/V,因此不会形成浪费。但是初级每加减一匝对次级电压的影响仅为次级每匝的1/n,n为变比(各绕组分别为220/2.5、220/5及220/6.25),调整初级圈数可以很方便地控制次级低压绕组电压。如果是批量生产,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实验调整初级匝数,使满负载的情况下,次级低压达到较精准的数值。
其他功率的变压器可以参照以上取值方法设计。

网友:
似曾相识的好办法、再次学习!!!谢谢!!!

网友:
此法可取,其实很多制作电源变压器的特别是胆机电源小数点以后的电压,有时候算出为单数和 匝数不到一圈的很正常,铁别是在3.15V 0 3.15V  和 6.3V之间寻找电压平衡很难取舍,如果6.3V为 18.5匝 我们去20匝 而 双3.15V 则 10匝(3.15V) 20匝(6.3V) 这样或许3.15V 电压出来可能是3.5v-3.9V(如果有压降的话则刚刚好)  如果去6.3V为19匝 而3.15V为9.5匝 ,只有3.15V取到10匝 学习了

网友:
完全同意不易兄的分析!
业余DIY电源变压器除了参照“正规”设计外,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受铁芯、漆包线、窗口面积制约的因素很大,的确容易产生一些误差,特别是灯丝绕组,感谢LZ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网友:
基础比较差 只看懂个皮毛
不过我在绕变压器时尽量都是多绕 所谓降压好弄升压难

网友:
办法不错,第一次做电源变压器(也是唯一的一次)就是采用这办法。

网友:
不易兄的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合格的电源变压器,在标准电源电压条件下测试,灯丝绕组空载电压不能超过额定值+10%,满负荷时等于额定值。

网友:
方法很好,不易兄费心了。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以前做胆机变压器时也用过此方法,只是没有计算的这么详细。

网友:
这类好帖子值得好好学习 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简单说明一下心式, 环形变压器有无半数匝:所谓整数匝和半匝,在电磁感应上的原理上是指该匝数所切割的磁力线是全部还是一半。根据这一原理,心式和环形铁心,只要导线穿过窗口,该线匝就能包围所有的磁力线,其匝数为1匝。只有在心式和环形的铁芯柱的一半位置打一个孔,在该孔穿过一根导线时,该线匝为0.5匝。而EI铁心有2个窗口,穿过一个铁心窗口的线匝应为0.5匝,从一个窗口穿入另一个窗口穿出,这一线匝为1匝
白老的设计非常合理··值得去挖掘 学习

楼主:
理论上变压器绕1/4、1/2匝、3/4匝完全不成问题,但是由于工艺要求,同一绕组引出端必须在相邻位置,所以受到很多局限。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本帖介绍的思路也受到一定局限,比如Bm10000高斯的硅钢片,最大功率以500多W为上限;如果计算结果与整数比相差较多,需要适当增加铁芯截面积来调整匝数/V等。期待大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

网友:
白老=白求恩的精神  不做保守 把其中高难度制作环节完全公开,每一次发帖都是我等学习的重点,而不断的提高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http://www.dianyuan.com/index.ph ... enu_id=&id=9432
这里讨论关于半圈绕法的问题,挺热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1-12-10):
电源变压器要那么精确做什么?又不是电压互感器,如果负载是整流滤波,那么精确就更无法谈及了;只要在容差范围之内就行。个人愚见接受砖头瓦片。

网友:
思路很巧妙,利用了1.25这个公约数的关系。

网友:
学习了 有时间也研究一下

网友(2019-02-11):
EI牛有两个窗口,导线从这个窗口进,就是0.5匝,再从另一个窗口出,就是1整匝了,EI牛是没有1/3匝、3/4匝等等,澄清一个事实吧,因为我看见有人误解了。灯丝牛用76片或86片小铁芯来绕,匝数多,灯丝电压必然准确,高压牛灯丝牛分开绕好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