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6怎么用???

楼主(2011-04-19):
我有只杭州866不知怎么用有谁教教我???十分感谢!!!!

网友:
整流啊。
不过,你先搞清楚自己的866是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70-80年代曾经大量生产晶体管的代866.

网友A:
866是汞整流管,问题是你要做什么用,知道你要做什么用了,我才能告诉你怎么用,现在的情况下我只能说866是汞整流管,整流用的,你要是用一只的话就是半波整流,用两只就是全波整流,前提条件是你的变压器要有中心抽头,双绕组的,否则还不好使呢。
ye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让他有蓝光就行!那摩高的电压没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扔掉就对了,万一碎了,水银剧毒,看看照片解解馋得了,我朋友白给我我都不敢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扔掉就对了,万一碎了,水银剧毒,看看照片解解馋得了,我朋友白给我我都不敢要

呵呵;我喜欢这种管子;你朋友在有让他把866卖给我   谢谢了     这种管子工作时随着工作状态;发的光也跟着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喜欢这种管子;你朋友在有让他把866卖给我   谢谢了     这种管子工作时随着工作状态;发的光也跟着变化

我有两只,您要吗?

楼主:
戴防毒面具也要一睹芳容

网友:
我也想看看。。
who有照片、视频?

网友E(2014-03-15):
引用 网友A:
866是汞整流管,问题是你要做什么用,知道你要做什么用了,我才能告诉你怎么用,现在的情况下我只能说866是 ...

我想做个6n9p+6p3p胆机,想用866来做整流,请问866怎么用,用一个还是2个,有线路图吗?怎么接线。请您指点。谢谢。

网友F:
866既好看又好用,汞弧离子半波整流管,一般都用两只,其内阻低整流电流大.只有用在807推挽机上.搜搜150W扩大机电路就知道啦,比其在大一级的是872汞弧管.
不要怕,数十年与其两者打交道安全的很,其使用寿命不是很高.
6L6扩大机用的是5U4G.由于电源内阻不同电路及元器件要做较大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做个6n9p+6p3p胆机,想用866来做整流,请问866怎么用,用一个还是2个,有线路图吗?怎么接线。请您指 ...

866是高压整流管,用在1000伏以上,6P3P300伏左右电压没必要,再说866带辫子个头又大,和6P3P在一起不好看,汞气整流管比5Z3P,5Z4P类型管子寿命短!866用在811等高电压管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866既好看又好用,汞弧离子半波整流管,一般都用两只,其内阻低整流电流大.只有用在807推挽机上.搜搜150W扩大机 ...

5u4g是苏联的,对应国产的是不是5z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