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凑一台收音机

楼主(2011-04-20):
3个波段,3.6V手机锂电供电,能收许多台......。

网友A:
不错!有创意!怎么不直接接喇叭喃?

网友B:
好啊!LZ好手艺,请介绍一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创意!怎么不直接接喇叭喃?

可以接喇叭,声音不大。耳机收听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啊!LZ好手艺,请介绍一下效果如何。

3个波段,短波接收频带较宽2.3--23MHz,不用外接天线能稳定收到许多电台。

网友:
UPC1018是不错的片子

网友C:
原机已有四联,为何还要加一只可变?

网友C:
能否说说锂电如何充电?

网友:
向楼主学习,手头有一个应急灯上面的收音机芯,有机会修好它也做一个。

网友:
行家啊,这种强强联合,效果不错。有盒子么?

网友:
原来的拆出来了呀。看图不认真。

引用 网友C:
原机已有四联,为何还要加一只可变?

网友:
也曾经这么干过,就没有楼主弄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说锂电如何充电?

............

楼主:
谢谢lq19512003 、BYSM5210、nnn2688、2051加分。

网友:
AM三波段

网友C:
谢谢楼主回复。
锂电不是还有保护电路的吗,是否省去不用了?

网友C:
我老眼昏花了,好像那是个4联 啊。

网友:
纯甲类单端输出啊

网友:
不错旧物利用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回复。
锂电不是还有保护电路的吗,是否省去不用了?

没有省去锂电保护电路,保持锂电原有性能,放心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眼昏花了,好像那是个4联 啊。

原可变电容器位置是MW、SW1、SW2天线回路微调电容。

网友D:
严重提醒楼主

充电顺序:
1.插好充电插头,保证与收音机良好接触,在充电中不可带电拨插头。
2.把充电器插在220插座上,想拨收音机充电插头前,必须先让充电器脱离220交流电。

原理:2.5插头在插入插座瞬间呈短路状态,有可能烧坏充电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顺序:
1.插好充电插头,保证与收音机良好接触,在充电中不可带电拨插头。
2.把充电器插在220插座上,想拨收音机充电插头前,必须先让充电器脱离220交流电。

原理:2.5插头在插入插座瞬间呈短路状态,有可能 ...

谢谢您的提醒。
是这样操作的。
这种2.5mm插头有可能在插拔过程中呈短路状态。一般不宜用在电源连接。

网友E:
请问,楼主,调幅的调谐电容可以用长一点的线引到需要的地方,那么,调频FM的调谐电容可以也类似的引到外接的调谐电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接喇叭,声音不大。耳机收听很响,

用LM386做末级功放,带喇叭声音就会大多了。

网友:
疑惑

第一,可变有两只,第二,锂电有保护,不过是针对过流,对过充保护不好,电池很快会鼓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调幅的调谐电容可以用长一点的线引到需要的地方,那么,调频FM的调谐电容可以也类似的引到外接的调谐电容吗?

调频FM的调谐电容也可以外接。引线尽可能短点,用热塑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LM386做末级功放,带喇叭声音就会大多了。

好建议。有时间我也试试。
用过KA2209做末级功放,推喇叭声音很大。

网友:
很漂亮,什么时候出?